关于浴室的等电位接头

楼主(2018-02-20):
现在家中的各种水管都是非金属不导电的,这种等电位接头(插排)还能有什么用途?
闲置多年,我觉的是不用接,没用。还有其它用途吗?

网友:
零地混接,你的生命就全依赖开关的质量了。自求多福。

网友:
楼主注意,这个接头通俗点说,就是零电位点。这样说能够明白吗?这个点不属于供电线路,属于保护系统,而供电线路的零线不是没有电压,也不是没有电流,所以,把它叫做零线是错误的,只不过大家习惯了以前的叫法,正确的名称是中性线,它在正常状态是有电流通过的,而这零电位点应当叫做PE线,正常状态下没有电流流过,只有故障时才有电流,用黄绿色的导线。关于这个,论坛有过多次讨论,楼主可以搜索一看。
现在已经摒弃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以及重复接地的做法了。详细的可以参考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网友A:
三相四线电力变压器的中性点N与配电屏的接地铜排(PE线),和地网是连在一起的,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和地网连接,N线是工作接地,PE线是保护接地,在其它的任何场合,N线和PE线都不能有任何相连。由于三相不对称,N线是有电流流过的,而PE线没有电流流过,所以,N线对PE线都有电压存在。如果误将N线和PE线接在一起,漏电开关会立即跳闸。

网友:
图中见到双色线接到零电位,说明已经用上了。

这个零电位与水管是否非金属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与人的安全有关系。需要接地线的用电器地线都接这里才是正规的!

比如你住30楼,自己从地面埋拉一条地线上来自己,在楼房预雷击的瞬间假如雷电电压100万V这条地线与你就有100万V电位差非常危险,接家里零电位就不同,零电位与地板的钢筋网连通瞬间同是100万V电位差依然是零。

网友B:
等电位是用于保护洗澡、洗脸的你,电对人体的伤害是取决于电流,不是电压,洗澡时很小的电位差就会形成伤害电流,所以把浴室所有金属接在一起,同时浴室底部和周围墙体是有一个金属组成的笼子,这样所有的金属接在一起,即使龙头带电,由于金属电阻小,流过人体的电流就非常小,不会造成人身伤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由于零线是接到供电电源变压器一侧的,对于高楼来说线路较长,电阻大,故由于相间的不平衡,很容易造成零线 ...

把零线接等电位点上?!您这样不是就等于把全楼都接零了?
您这么接,等于把“房间环境“都接在零线上,房间内任何电器的漏电很可能通过零电位点回到零线上,这样漏电保护很可能就失效了,但人体的触电电流可没失效,怎么看都危险。

把这个点接PE线吧,让整个房间、房间内外露的大件金属物及用电器外壳都真正落地,这样才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由于零线是接到供电电源变压器一侧的,对于高楼来说线路较长,电阻大,故由于相间的不平衡,很容易造成零线 ...

等电位连接点与零线相连? 这样会不会导致漏电保护器跳闸啊? 应该是将PE与等电位连接点相连吧?

网友D:
由于零线是接到供电电源变压器一侧的,对于高楼来说线路较长,电阻大,故由于相间的不平衡,很容易造成零线上会有几伏到几十伏的残余电压。高楼大厦本身通过钢结构到地,没有电流通过,但电位是零伏,因而对于生活在离地几十米的大楼中的人来说,零线上对地的电压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忽高忽低的电压也对弱电信号的电子设备产生干扰。此时将本楼层的地环境与零线上呈现的电压相短接,那么地环境的电位就与零线齐平了,没有电位差存在,对本楼层的弱信号干扰也会减小。

我在装修的时候特意让电工将等电位点接到零线上,所以现在的地线上总是量不出电压。

补充内容 (2018-2-21 06:34):
抱歉各位,描述有些错误,不是接零线,而是三条线中的接地线。

网友:
很重要,尤其是15层以上住户,防止感应雷产生电压造成触电。标准名为:局部等电位联结。联结卫生间内PE线,水龙头、暖气片金属部分,孤立金属物如扶手、皂盒等不作联结。

网友:
宁可麻烦一点也要接上,有这个设计是有依据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网友F:
我家的什么也不接,装修时忘记布线了,本来是应该接零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等电位连接点与零线相连? 这样会不会导致漏电保护器跳闸啊? 应该是将PE与等电位连接点相连吧?

户内零线,没有漏电通路不会跳闸。

补充内容 (2018-2-21 06:35):
应是户内地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户内零线,没有漏电通路不会跳闸。

印象中好像零线与PE相连就会跳闸了.
抽空我再实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
那个东西是接地的,真正的接地,如果开发商是诚信的话。
它应该是接在你家三项插座里面那个接地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什么也不接,装修时忘记布线了,本来是应该接零线的。

零线和地线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事关生命。

地线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输电侧零线断路。不接地线,输电侧零线断路的危险性不是一般大。

网友G:
等电位端子是用电的最后一道防线,浴室内的所有金属件都应该连接在端子箱内,包括金属水龙头,金属毛巾架等,这个专业的电工都应该知道

网友F: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地端,不接零线,我实在想不出接什么地方,请版主指点。我个人理解,这个等电位端是为了防止户外零线断线而设的,户内接通零线,户内零线就通过大地连接到户外变压器的接地端,防止户外零线断后造成的安全隐患。

补充内容 (2018-2-21 08:10):
是本人糊涂了,愿意是想说接家中三条线的地线,竟误说成是接零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等电位端子是用电的最后一道防线,浴室内的所有金属件都应该连接在端子箱内,包括金属水龙头,金属毛巾架等,这 ...

是的,包括洗衣机等电器的机壳。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地端,不接零线,我实在想不出接什么地方,请版主指点。我个人理解,这个等电位端是为了防 ...

这地方是接你家金属外壳的(用电器的接三孔插头中间的,浴室厨房固定的金属接外壳)。楼上有零线 和地线(PE线)混接这违反安全用电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讨论。
我一直以为是接地线,接零线没漏洞吗?
例如我住在longshort家的楼下,他在家一拍篮球我就用地线碰等电位金属
就是说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包括洗衣机等电器的机壳。

1 机壳通过插头与地线相通,等电位体与零线连接的话,漏电了。所以你是不同意等电位与零线连接的。?
2 水管都是绝缘的,龙头,喷头,毛巾架等是金属的,我认为它们是孤立的没法联通,所以一直没接等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地方是接你家金属外壳的(用电器的接三孔插头中间的,浴室厨房固定的金属接外壳)。楼上有零线 和地线 ...

自个糊涂了,等电位应该是连到家中三条线中的地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零线接等电位点上?!您这样不是就等于把全楼都接零了?
您这么接,等于把“房间环境“都接在零线上, ...

抱歉!应该是我描述错误,应该是三条线中的地线上。不接等电位的话,高层中的地线也会有电位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好像零线与PE相连就会跳闸了.
抽空我再实测一下看看吧.

记忆和描述都发生了错误,抱歉!应该是户内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应该是我描述错误,应该是三条线中的地线上。不接等电位的话,高层中的地线也会有电位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忆和描述都发生了错误,抱歉!应该是户内地线。

原意是接户内地线,实际做法也是接户内地线,但误说成接零线,我也糊涂了。

网友:
这不就是地线吗?

楼主:
贴中有两个说接零线的,我就蒙了。
===============
网上有说浴室独立的金属不用接到等电位,仅凭水管中的水导电线路长没威胁。
也有说浴室中的静电也很可怕,各个金属件都要接。

网友J:
零线(N,中性线)和接地线(PE)接在一起不会引起跳闸的。因为在一些系统里,PE线就是和进户端的N线或者在楼房总配电箱的N线联结的,这种联结叫做PEN线。但是绝对不能用PE线或者PEN线代替N线去承担用电负荷(或者用电器)的电流。那样是自取灭亡的做法。
跳闸支因为所谓的火线(L)和零线(N)两根线流过的电流不相等,差值达到或超过漏保动作电流时引起的,这个数值民用的是30mA,所以漏电保护器正规名称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零线(N,中性线)和接地线(PE)接在一起不会引起跳闸的。因为在一些系统里,PE线就是和进户端的N线或者在 ...

会跳闸的,PE线分流了漏电了,在没有任何用电器时才不会调闸。

网友J:
引用 楼主:
会跳闸的,PE线分流了漏电了,在没有任何用电器时才不会调闸。

不对了。PE线是接在电气外壳的,它只能在配电箱进户端口上和N线相接,而剩余电流保护器是在配电箱后面的,这时PE变成PEN,而在室内的电源插座和插头还是分开的。当然具有PEN线的系统比较少见,只有是少数原本没有接地电极的建筑才用PEN来作为补救措施。PE线是和N线分开布线,一直到进户甚至进楼才联结在一起的。所以负荷电流还是不会通过室内PE线的。这种系统才能叫做PEN线。
至于漏电电流,正常的用电器一定要小于30mA的,而且是所有的漏电电流总和小于30mA,否则就是相当于有人触电了,漏电保护器肯定是跳闸的。

网友K:
几年前老父亲的平房动迁,要了一户11层的房子,水暖改造时发现接地盒有点碍事,结果一刨就下来了,里边一小段的扁钢根本没接混凝土里的钢筋,是假的。遇到这种假的太可怕了

楼主:
PEN线的连接不是在漏电开关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对了。PE线是接在电气外壳的,它只能在配电箱进户端口上和N线相接,而剩余电流保护器是在配电箱后面 ...

容我再想想。。。
我想到零火接反。。。怎么觉得你忽略了什么
容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几年前老父亲的平房动迁,要了一户11层的房子,水暖改造时发现接地盒有点碍事,结果一刨就下来了,里边一小 ...

安慰剂,洗澡时心理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忆和描述都发生了错误,抱歉!应该是户内地线。

这下明白了。这块是最绕人的。什么TNTSTNS等等等等,每次看只能告几分钟,页面一关就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几年前老父亲的平房动迁,要了一户11层的房子,水暖改造时发现接地盒有点碍事,结果一刨就下来了,里边一小 ...

开发商被举报会被重罚的!

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挖地板焊接一条地线用吧,也要测量接地电阻是否够小。

网友:
电箱过来就有火线零线地线 说什么零线接等电位都是知识混乱。等电位点就是接到电箱来的地线上  开发商地线做的好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电位是用于保护洗澡、洗脸的你,电对人体的伤害是取决于电流,不是电压,洗澡时很小的电位差就会形成伤害 ...

当然是电流起作用,电压又不是物质。
PPR水管上的水龙头不安全吗?危险电流是哪来的?我家里能向自来水中漏电的有洗衣机和燃气热水器,漏保失效的情况下才能向水中漏电吧?
水管中的自来水一米电阻平均情况是多少?
厨房的水龙头离燃气热水器更近,也要接吗?还有金属的洗碗池。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等电位端子是用电的最后一道防线,浴室内的所有金属件都应该连接在端子箱内,包括金属水龙头,金属毛巾架等,这 ...

这个怕是难以做到,我们小区是集中供热,包括洗澡热水。但是浴室里仅有几个5孔插座,有些带防水壳。楼高20层,我住一层,供水管是PPR的材质,装修的时候也没向洗澡喷头引地线啊。装修公司改水电时也没提示我们,这要怎样接地?孤立安装在瓷砖上的金属毛巾架,不接地也会有危险?洗澡混水龙头、淋浴杆什么的,都是独立安装,洗手盆下的柜子里被我装了小厨宝,插墙上插座里了。自家开关箱里可见,厨卫以及空调供电开关都带有漏电断路器。还需要怎样修改?请不吝赐教。我想说真要把浴室做成法拉第笼,好像不容易。但一想到我头顶上的淋浴喷头可能有电,我脚下的塑料地漏里面是铸铁的排水管道,还真不是万无一失。靠RP?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怕是难以做到,我们小区是集中供热,包括洗澡热水。但是浴室里仅有几个5孔插座,有些带防水壳。楼高2 ...

这个等电位端子确实比较麻烦,一般的装修公司和电工都不提醒,我家装修的时候也没接,也没人提醒,我还是去年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这个等电位端子,专门查了一下,国标规定浴室内都有这个端子,理论上是浴室所有外露的人体可以接触的金属件都要接入等电位端子箱,实际上很难做到但是水龙头附近预留接线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几年前老父亲的平房动迁,要了一户11层的房子,水暖改造时发现接地盒有点碍事,结果一刨就下来了,里边一小段的扁钢根本没接混凝土里的钢筋,是假的。遇到这种假的太可怕了 ...

十年前,我的拆迁安置房,问开发商 等电位接点施工可靠吗?回答是“不要接”,“不保证接到了钢筋”,也“不保证楼房钢筋是有焊接的。”

网友:
这个是卫生间局部等电位连接,就是把卫生间所有金属构件连接起来接在那个等电位连接端子上,特别是卫生间电源引入线的pe线一定要接在那个端子上,防止金属构件水管或电源pe线意外引入故障电压,整个浴室的笼型构件加上等电位接地体,防止在潮湿环境下微小电压对人体的伤害。这是比漏电保护更经济更有效的保护。

网友:
现在的新建住宅大楼,卫生间中除了水龙头、淋浴件等等是金属件,水管什么的全都是工程塑料,靠潮湿和金属的连接来传播漏电的条件早已弱化了。

网友: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个底线

网友:
等电位不是接地,相当于法拉第笼。

网友:
这样的等电位设计在老小区已经不能了,燃气热水器

楼主:
不要从等电位排向外连接。
原来我的观点是没啥用,通过此贴我的观点变了:不要连接!
通过此贴,又想起不就前矿坛的一贴:有人将插座的零地接反,用一段时间后才发现。
有些居住环境你不知道邻居的漏保是否失效是否安装及他会做什么。。。。。。。!!!
这种等从等电位排向外部金属连接只适合可控环境,例如正泰集团的工作间、招待所、单身宿舍(乱举例,不知道。)
不应在网上向陌生人建议、暗示什么等电位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四线电力变压器的中性点N与配电屏的接地铜排(PE线),和地网是连在一起的,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和地网连 ...

N叫做零线也就是工作零 PE 是保护零虽然都是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单做用不同,零线可以通过刀闸空开等于相线同时切断、接通,关键是允许通过工作电流,PE线是保护线不允许有断路装置正常时没有电流通过PE线一般与不带电的金属外壳相连,如果发生漏电通过PE形成回路产生漏电流漏电保护装置检测到后会迅速切断电源。如果混接会造成漏保误动或使PE线带点造成设备外壳带电发生危险。

网友:
楼上有很多想的是地线结果说成零线。 哈哈哈

网友:
越看越迷糊了。。。。。我就想问如下问题:
1 等电位端与入户地线是否相通?
2 如果有人误将零线接入等电位端会造成什么后果?
恳请明白人给个准确答案。

网友(2018-12-30):
如果是储水式电热水器,最好加个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