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电动车36V充电器改48V锂电充的电路

楼主(2018-02-20):
是济南王工在电动车论坛发的。

网友:
这个电路。
呵呵。不得不佩服,咱得431威力真大。

网友A:
好像是部分电路,请楼主发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部分电路,请楼主发全图。

只改动虚线里即可,全图太密集,看不清了。

网友:
真牛,找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以前也改过,太麻烦,也危险,又一次电阻取值不对,一个大电解电容呲呲的冒起了烟,还好没爆炸,
用铅酸充电器冲锂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一直是这么冲的,没冲坏过

楼主:
(转几句)
将铅充的高低恒压都低调点,就都可以给锂电充电了,只不过充不满而已。不过锂电又不会硫化,充不满就充不满吧,又不影响使用,寿命还会延长。观察锂电的充电曲线,就会发现在恒流阶段充入约为96%的总容量;恒压减流阶段只充入4%的容量,如果转灯就拔时,那锂电已经充入了99.5%的容量了。
所以铅酸充电器充锂电也就是少了最后的均衡和浮充那0.5%的电量而已【但是铅酸充电器一定得没有脉冲的普通充电器】

网友:
不错  这个好有用  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几句)
将铅充的高低恒压都低调点,就都可以给锂电充电了,只不过充不满而已。不过锂电又不会硫化,充 ...

都是没搞清楚均冲浮充就发贴的(指原贴)。
各论坛的高人都被类似贴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没搞清楚均冲浮充就发贴的(指原贴)。
各论坛的高人都被类似贴误导了。

我的电动车锂电(聚合物的13串)保护板坏了后突发奇想打破常规(豁出去)一直裸奔直充,现在半年多了,也很正常。但我的充电器是曹老师的汉匀一代,二代的被我接反烧了还没修。

网友:
提高输出电压,只改反馈环路,不改变压器,可能击穿开关管。
锂电池充电器除了电压反馈,应该还需要电流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动车锂电(聚合物的13串)保护板坏了后突发奇想打破常规(豁出去)一直裸奔直充,现在半年多了,也 ...

哥,短期内看不出问题,时间长了,电池寿命短。恢复一下吧

网友:
电动车原配的铅酸充电器改充锂电不是不可,楼主基本也说清楚了。首先是不能带脉冲修复功能的那种铅酸专用充电器,必须要一般的、而且输出纹波越小越好,这才符合锂电池特性。
其次电压 小范围内改变不会给开关管带来危害。楼主所举实例并非36V充电器给48V锂电充电,而是48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给48V锂电充电。一般电动车充电器都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开关管承受的反压基本与输出电压成正比,楼主的实例是降低了输出电压,这种情况下开关管承受的反压反而有所下降,只是输出功率会比原设定值小些。此时应当适量降低限流输出的电流值,以防磁芯饱和,不过这种改动都不大,原设计时都是留有一定设计余量的。
如果是36V铅酸的充电器改48V锂电充电器,那么输出电压是要改高的,此时开关管承受的反压会有所增加,36V铅酸按浮充电压按13.8*3=41.4来算,改动后电压要升到54.6V,开关管承受的反压会增加到原来的1.32倍,开关管如果耐压不够是有所隐忧的。输出电压的升高有助于开关管截止期间的磁场储能更快速的输出到负载,此时还可以提高一下开关频率来增加输出功率,如果不提高频率则维持原输出功率,也没必要改动限流值。

网友:
三段式的铅酸电池充改锂电充还要把转灯后降压的那个玩意去掉

网友B:
这样改,里面有一个坏了,就变成定时炸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里面有一个坏了,就变成定时炸弹了!

没看明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