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家庭点歌机方案

楼主(2018-02-20):
       最近和家人到歌厅潇洒了一回。突然想到要是能自己在家组建一个点歌机,就可以天天唱了,还能省不少钱。以前对这个没有关注,现求教简便易行的方案。就要求能在手机或平板上点歌,在大屏幕上显示影像,在功放音箱上放出声音。现有安卓手机,苹果平板,笔记本电脑,功放,音箱,显示器,大屏幕电视。求教简便易行的方案及软硬件配置。

网友:
你那箱子不行,要换成KTV那种K歌箱子

网友(2018-03-22):
用安卓系统的盒子,安装K歌app,手机端同一帐号登录然后推送到电视机就行了

网友:
如果喜欢唱歌和网络分享,买个手机麦在手机上K歌并录制是最省的方案

网友:
电脑装k歌软件,直接网络点歌,连歌库硬盘都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电脑做点歌机倒是比较省钱的法子。

点歌机有很多名曲是要收版权费的,或迟些要交年费,更麻烦的是点歌机硬盘大于2T的,会经常损坏,并

不可修,并且你要加–个话筒调音台

用电脑下载各种盒子的办法只要找个电容话筒插入电脑即可

要是下载如【全民K歌】这些网站,还有时序符号导唱,拍子跟随的好否自动打分,名高音歌手的歌调式

普通人唱不来还可升降调处理伴唱音乐,自己调人声/乐声之间比例.....还有结友互相参看功能,很人性化

网友:
你必须得有个硬盘,里面必须有个歌库才行,简单说你还差一个电脑和硬盘歌库,还有软件一套,软件支持手机或者平板点歌(安卓5.0以下系统),需要歌库我可以拷贝给你,电脑主机弄吧,双核的就可以,若是想外加触摸显示器,主板必须得双输出,什么啸叫抑制器咱们自家用不上

网友:
买台点歌机接上功放也可以玩啊

网友A(2018-02-20):
马家店可以买到点歌器,很便宜,自己用电脑做的好像稳定性不够好。

网友B:
声明:以下厂家跟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用过这些设备而已。
镭客牌分体式点歌机,只买主机就行,触摸屏和支架不需要买。体积有机顶盒大小,内置4T硬盘,自带USB无线网卡可连网。自带手机客户端软件,可以手机点歌。
话筒,得胜8807,坚固耐用,外观也好。
效果器和话放,如果你功放有话筒插孔就不需要,一般只要有话筒插孔,肯定也有内置效果器。如果功放没有,走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买一块可以脱机使用且内置混响功能的外置K歌声卡,客所思一百多块的声卡就行。如果你感觉这种效果个话放稍简陋,可以买一台带话放功能的独立效果器,推荐惠威DSP9,六路输出直接插到你的功放的5.1音源输入。

网友C:
就你现有的,再弄一个能安装APP的网络盒就可以了

网友D:
就这些设备已经够用了,把笔记本和大屏幕电视连上,笔记本音频和功放连上,笔记本上网,下载一个酷我k歌软件,就可以在家卡拉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家店可以买到点歌器,很便宜,自己用电脑做的好像稳定性不够好。

谢谢回复!电脑做点歌机倒是比较省钱的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明:以下厂家跟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用过这些设备而已。
镭客牌分体式点歌机,只买主机就行,触摸屏和 ...

谢谢回复!我的5.1功放没有话筒放大,这个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现有的,再弄一个能安装APP的网络盒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APP的盒子倒是有一个,求教具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些设备已经够用了,把笔记本和大屏幕电视连上,笔记本音频和功放连上,笔记本上网,下载一个酷我k歌软 ...

谢谢回复!电脑做点歌机倒是比较省钱的法子。

网友:
用现成的电脑当然省钱,你就买个点歌软件和曲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心上下左右邻居砸你家门

这个不是问题。我的屋子三面封闭,开窗开门的地方都对着空旷的地方。简单玩玩用笔记本电脑很好,弄了欧凯,歌霸,阿蛮,折腾半天都没弄响,还是视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