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STK模块

楼主(2018-02-20):
(无正文)

网友:
很像背投电视机会聚模块,内部是三个通道的。

网友:
这样的帖子,除了骗一些回帖,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我修理功放,以为STK坏了,锯开测量里面的三极管,发现没有损坏,再查电路,原来是电阻开路。用胶封回去。

网友:
应该是背投电视机会聚模块。

网友:
   这个是不是国产的申泰康STK?俺有一块在用,左右声道各100瓦,有一个声道闲置

网友:
型号是STK3100 -2

网友:
用排除法模块有6个大三极管可以排除是功放模块!我赞成3楼和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