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FU50之----------6J4P单级推动单端

楼主(2018-02-21):
FU50这只管子历来争议不小,遂激发我的好奇之心,参考并排除各种意见,亲自根据管子的特性来设计制作一款线路,亲耳聆听。大约从16年下半年开始搜集相关资料,设计图纸,于17年上半年开始绕牛,焊机,,,,断断续续制作完成,但因为电牛设计的偏小了,发热,于是又重新绕制大一号的电牛,换上后打算慢慢调试。中间又绕制其他机子的牛等,继续断断续续,,期间看到坛子里面陆续有人制作成功,我反倒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于是集中精力,在今年元旦之前赶工调试,慢慢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玩音响30多年了,胆机也焊了近10台,这套管子不过30元,但是音质属于上乘,心里是相当满足的。每天闲暇时或伏案工作时,开机数小时以上,常听的各种题材轻松自如,百听不厌。近来看到有烧友对这只管子有兴趣,于是开贴把我的制作想法共享出来,仅供参考。

FU50之所以被称为小XXB,我的理解是二者在屏耗上是处于一个级别的管子,当FU50按照三极管连接时,在屏压,栅负压,负载阻抗上非常接近。因此如果暂时不玩某名管,可以先拿这个管子练练手,满足一下动手欲,这个理由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所以我做这个管子也是先从三极管接法做起。仔细研究三极管接法的曲线,其特点是输出摆幅从高往低几乎等比递减,也就是说是表现出一个偶次谐波失真极大的特点。那么做好这个管子的主要工作,就是设法降低这个偶次谐波失真。我的想法是首先通过前面一级推动级,具有相似的失真特性,去尽量抵消末级的偶次失真,然后再施加一定的负反馈,来将失真压低到很低的一个数量级,通过实际制作,来验证一下这种思路是否正确。

首先设计FU50的工作负载线,经过实际测算,要发挥管子的最大效率,综合各种因素,初期是将输出牛阻抗定为3.5K,栅负压为70V,阴极电阻680欧,屏压430V。预计输出峰值功率能够达到12W,(后来在实际制作中发现这只管子屏耗超过33W以后出现微微的屏红,为了避免以后听音时产生心理压力,还是以不红为好。于是就设法降低屏耗,降低屏压,加大阴极电阻等,具体参数以最终图纸为准),这样要求推动级管子要输出170V的峰峰值,只能选择跨导比较高的5极管,而且线性要与后级管子匹配,不能太好,于是常见又廉价的曙光6J4P就进入了选择范围,相比之下6J8P的跨导太低,排除。

要想设计6J4P工作在高增益,小电流的工作状态,在网上只能找到6J4P在帘栅压150V的曲线,于是按照参数变换的办法,粗略地画了一个6J4P在75V帘栅压下的小电流曲线,初步确定了周边的元件值,然后在装制成以后根据实际听音来调整。最终获得了整机线路图(附后)。因为不会电脑作图,整机的图借用了矿坛坛友的作品图,只是元件数值是我最终调整的数值。在此对原作者表示万分感谢和歉意!

下一步可能会设计制作两级推的三极管接法,骑马推的帘入接法,或一级推的标准接法,然后可能还会制作一台推挽机子,工作之余,懒懒散散,闲了焊两烙铁的,估计周期比较长,同时也不排除兴趣点转移。欢迎同好们积极探索FU50的各种玩法,我这里就算是抱砖引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管子应该是没啥问题,关键是外围电路,一个是工作点合适不?再一个是得有负反馈。FU50跟前面推动 ...

听不惯负反馈的声音,呆板,就好像一个老实的工人,老板让干啥就干啥。一定要用负反馈,不能超过3dB,还可以接受,过5dB声音就逐渐死板了。无论推挽还是单端,都试过负反馈的声音,不是我喜欢的声音。不是反馈的问题,用12X7管子不加反馈,阳极电阻用到200多K,测量高频部分是衰减一些,但听感,高频一点也不少。

楼主(2020-09-24):
FU50的线性就单个管子来说,跟正品的300B是没法相比的,但是搭配适当的管子和适当的线路,做成整机以后的指标和听感,还并不是那么不值一提。能做好FU50也是有一定的挑战的,这也许正好是DIYER自由发挥的领地。
至于推动管,用五级管还是三极管,我个人的看法是一切尊重末级管子的需要,对的管子、对的方式用在对的地方,能够解决问题就行。

楼主(2020-07-08):
引用 网友B:
电压放大采用高跨导低噪声宽频带单三极管6C16担任,6C16与FU50之间采用电感直耦,既保证良好的幅频特性又能 ...

研究电路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些电路表面看很简捷,加上作者故意表明元件的发烧厂牌、一些“发烧”手段的应用,让读者凭空想象这电路一定好声,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进去就能判断出电路是真值得一做,还是夸夸其谈的YY。在我看来这个电路并没有原作者描述的那么美,我简单说下个人观点供参考。
1、输出功率不足。
根据原作者提供的工作点是50V栅负压,60MA屏流,3.5K输出牛,输出峰值功率最多6W,额定功率更小一些。失真度8.3%左右,实际失真度估计会高于5%。屏耗40W的管子作者只用了20W左右,当成一个6P3P玩,这是会玩啊还是不会玩啊?
2、阴极电阻耗电量巨大。
根据屏流60MA,可以计算出每声道两个阴极电阻实际耗电11W,两个声道就是22W,且不说大功率电阻的费用,就单说散热,相当于机内插了一把电烙铁。实作会发现不仅仅牛会变热,机壳也不会太凉。
3、前级根本推不饱后级。
从FU50的工作点可以看出,要想推满FU50输出峰值6W,需要输入50-60V的驱动电压,可是6C16的U值只有50,在线的放大倍数不超过40,那意味着要想输出满功率,需要输入1.5V的信号,这还没考虑音量电位器的衰减。这样的输入要求,恐怕必须得加个前级吧?

简言之,输出功率这么小,管子的特点没有充分发挥,还额外增加发热源,还不易推动,输出失真度还没有保障,这样的电路值得推荐和模仿么?这些年论坛、杂志发表的电路很多很多,鱼目混珠不靠谱的也很多很多。如果不是把这图发到我的帖子下面,我是断不会多做评论的。在此对转帖者和原作者表示歉意。

网友C(2018-02-27):
引用 楼主:
实在是要谢谢您的图,让我免除了伏案画图之苦。同时也是因为喜欢同一只管子走到一起的,以后制作中可以多 ...

按照您补充改进的电路又仔细地画了一张图,奉上共勉:

楼主:
在制作过程中,感觉还是对这个管子的重视程度不够,套牛的设计偏向节俭,估计会对管子的发挥造成限制,在下一步的制作中会加以改进。比如,当前的电牛是96X60,勉强绕下,连续听4-5个小时铁芯会温热,以后再做起码114铁芯起步吧。还有输出牛,我用的是86X45,3+2次包初,下一步再做可能会用大一号的96X45。幸亏目前是降屏耗运作,加入是满屏耗的话我这套牛明显是力有不逮。最大的体会是,要想让这只管子媲美XXB,你起码要让他具备起码的外围条件才行。

另外,如果当初末级设计成固定栅负压,那么发热的阴极电阻就可以取消,整机的耗电和发热可以进一步降低。同时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就可以不用串联,又可以降低一些成本。这一点提供给后来者制作时参考。

网友D:
电牛初级220伏,过流0.3A供电不足,起码0.5A以上才行。

网友:
楼主说说声音怎么样,有几瓦的功率。

网友:
和我做FU50的体会相同,手里还有几只FU50B,实测栅极负偏压更低,正琢磨怎样推的问题,楼主用五极管推,由于以前多次用五极管推2A3、300B,高频暗淡,没有生气,所以不想用。

楼主:
用5极管直接推动,确实是要考虑后面管子的密勒电容效应对高频的衰减。一般来讲,后面是5极管或束射管时,密勒电容比较小,这种影响可以基本不考虑。如果是三极管(真正的),则由于密勒电容较大,要求前面推动级的输出阻抗不能超过100K,超过的话会影响到音频20K以内的高频了。这也是我后来将负载电阻用到91K的缘故,既保证了前级的增益不致降低,又避免了后面器件的密勒电容效应对带内的影响。另外我个人感觉三接的5极管与真正的三极管相比,密勒电容即使不是小太多,但起码不会大于后者。(我是从管子的构造上考虑的)。所以按照目前元件参数的配置,对高频的影响应该不大,实际的听感也证明了这一点,感觉是淋漓畅快,并不觉得沉闷。不过为了彻底避免这一块儿心病,有兴趣制作的可以另外考虑用两级三极管或五级管+三极管去推动的方式。至于用三极管推动时如何选管,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盼楼主的设想固定栅负压图。

楼主:
至于红屏的问题,我考虑有几点。一是这类管子并没有虚标,而是设计的就是允许这种状态。因为原来是军事用途,设备的寿命不会太长久,所以管子设计的只要在500小时内确保指标就OK,定期更换就行。也许一旦上战场就用不着更换了。二是这种管子的外壳设计的耐温是200度,不红屏的话怎么着也到不了这个温度。(这种耐高温玻璃,正是当初邢台地区收集淘汰的电子管回去砸玻璃的目的,他们的小工厂要做温度计卖给学校做教具

所以,转成民用时,因为价格低廉,我们可以不在乎红屏这件事儿,只管用。如果介意这一点,那就降耗使用,将屏耗控制在33W以内,好处必然是大大延长管子的寿命。其实呢,降耗这件事说出来并没有啥丢人的。著名的XXB,大家在用的时候不都是降耗到30W上下么,用到40W满屏耗的请举手!

网友:
还是有些高深啊

网友:
“密勒电容效应”是何方神圣?电子管手册中没听说过,哪本教材上有我学习学习。

网友C:
感谢楼主采用了我的FU50实作电路,并进行了详尽的补充改进,这才是真情的交流。阅读您的论述受益匪浅,我准备天暖后,对照此图对我的机器做一次认真的调整。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采用了我的FU50实作电路,并进行了详尽的补充改进,这才是真情的交流。阅读您的论述受益匪浅,我准 ...

实在是要谢谢您的图,让我免除了伏案画图之苦。同时也是因为喜欢同一只管子走到一起的,以后制作中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A:
以前用英国的6J7五极管,阳极电阻是100K,测量频响是差不多,但听起来就不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英国的6J7五极管,阳极电阻是100K,测量频响是差不多,但听起来就不很好。

用这个管子应该是没啥问题,关键是外围电路,一个是工作点合适不?再一个是得有负反馈。FU50跟前面推动电路除非匹配的很好,否则还是别玩无负反馈。

网友:
负反馈必须要,但不能深,我会根据听感调节,这种电路大概在5K左右

网友:
fu50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您补充改进的电路又仔细地画了一张图,奉上共勉:

这一张你整理的更加清晰了。谢谢!

网友:
好图,可以试试

网友:
清明过后我们这里天暖了阳台上就可以伸得出手干活儿了,就把我的机器仔细的磨一磨,趁机会把冷底板也换成热底板,希望有所提升。

网友E:
机机焊的不错,希望早日看到推挽机,想参照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机焊的不错,希望早日看到推挽机,想参照做一台。

这管子当然也是比较适合做推挽的,也琢磨过。觉得用标准接法,高压高阻,容易驱动。三极接法,中压低阻,驱动难度大,但音质应该更胜一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管子当然也是比较适合做推挽的,也琢磨过。觉得用标准接法,高压高阻,容易驱动。三极接法,中压低阻, ...

高手,机机焊好了请贴上来分享。

网友(2018-08-15):
好帖子!受益了!谢谢分享!

网友F:
有一点还不明白,为什么C4(4.7uF)的电容不直接落地,而转入反馈电路中去呢?

网友G:
FU50没有帽子这么丑,,,,,楼主快给戴上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牛初级220伏,过流0.3A供电不足,起码0.5A以上才行。

对,电牛建议180W-200W,图上电牛数据系借用图纸上标的,大概忘记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还不明白,为什么C4(4.7uF)的电容不直接落地,而转入反馈电路中去呢?

帘栅极供电的退偶电容应该退偶到阴极,因为阴极才是整个管子的交流电位0参考点。当然常见的因为阴极通过大电容接地时,那帘栅极退偶电容也可以接地。图中严格说,退偶电容应该直接接到5脚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FU50没有帽子这么丑,,,,,楼主快给戴上帽子。。。

买的的管子,帽子上有锈迹,干脆给摘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帘栅极供电的退偶电容应该退偶到阴极,因为阴极才是整个管子的交流电位0参考点。当然常见的因为阴极通过 ...

能否给这个电路各个关键点的参数吗?谢谢!

网友:
正在备料,准备也弄台号称小XXB的机子听听。

网友(2019-01-27):
请问有没有实际电压

网友H:
用跨导高的管子推,6J9如何?试试。一些外国管的跨导也挺高,也不贵,可值一试。

楼主:
原机线路听了一年多,期间边听边小修小摩,电路目前是这样,仅供参考。我的图纸随便仿制,包括拿去出成品,是我的荣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跨导高的管子推,6J9如何?试试。一些外国管的跨导也挺高,也不贵,可值一试。

高跨导的6J9当然可以,但是考虑到一下原因,就没用这个管。1、存量较小,价格炒作的有点离谱。2、身形较小,跟FU50对比太强烈。3、线性较好,跟FU50不太相称,不能实现谐波失真相抵消的设计思路。

网友:
楼主说得好,我没考虑到第三条利用谐波失真相互抵消。

网友(2019-11-02):
好久没有来了,对于做机子除了选好输出牛,定好了屏压后调屏流,再调反馈,别的大数据俺不会看,调机子就靠听!我也再做fu50

网友I(2020-07-02):
引用 楼主:
原机线路听了一年多,期间边听边小修小摩,电路目前是这样,仅供参考。我的图纸随便仿制,包括拿去出成品, ...

6J4P的栅极电阻应该是470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6J4P的栅极电阻应该是470K吧?

估计楼主标少一个零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不敢说惊艳,至少容易出好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不敢说惊艳,至少容易出好声音。

你试过了?这个电路有啥优点麻烦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不敢说惊艳,至少容易出好声音。

6C16的屏压何来?低屏压能有多大的信号供给功放管?

网友B:
电压放大采用高跨导低噪声宽频带单三极管6C16担任,6C16与FU50之间采用电感直耦,既保证良好的幅频特性又能领略电磁耦合的魅力,电感直耦较阻容耦合、电感电容耦合及变压器耦合在性能上要好得多,可有效地克服数码声,增强乐声讨胆味。为了提高线性减小失真,FU50采用三极管接法。6C16系高跨导中屏流三极管,加之感性负载,在屏压150V电压下能输出80V左右推动电压,足以推动FU50,此管用于电压放大线性好失真小,音质醇美剔透,色彩斑斓,加之单管封装,声底清净,音场定位准确,声音解析力佳。  电压放大管6C16工作于小信号输入前级电压放大,不采用阴极电流负反馈,即6C16阴极电容不可少。阴极电流负反馈虽然能够改变音质,平衡增益,但仍是一种掩饰,音频信号微弱成份及细节均被丢失,动态压缩,层次不清,音色变浑直白无味,乐声缺泛活力,阴极电阻用得越大作用越明显。6C16作为小信号输入前级电压放大级,如果不能良好传输和放大音频信号,再好的FU50后级也无济于事,因此6C16不加阴极电流负反馈。为了稳定和平衡增益,在FU50阴极加入少量电流负反馈,由于后级FU50工作于功率放大状态,阴极及频牵特性的影响已经很小。 滤波电容用英国TCC高压油浸电容,6C16阴极电容用飞利浦电解电容,FU50阴极电容用国产天和牌电解电容,6C16阴极电阻用国产2W绿色碳膜电阻,FU50阴极电阻用釉瓷电阻。音量电位器用步进电位器。
  耦合电感自制采用EI型优质铁芯,截面积在26mm×45mm以上,如Z11型、H1O型等,用线径0.16mm漆包线(镀银线更口)交叉迭绕3800T,铁芯磁隙衬垫0.05mm纸片,电感量约有60H(20Hz/-1dB)。输出变压器用曙光牌3.5K30A产品,铁芯截面积为38mm×52mm,频响为20Hz~50KHz/-2dB,高中低频三端表现出色,音质令人满意,性价比高。扼流圈用上海27厂产品,电源变压器功率大于250W。由于6C16与FU50两级直耦,调节直流工作状态时相互牵扯,因此首先根据所用管子工作点,估算一下偏流电阻阻值即各管阴极电阻阻值,然后用适中的电阻器临时代替各电阻调节各管工作点,由于前级6C16工作电流不大,首先调整FU50的两个阴极电阻,使FU50栅偏压为50V(阴极至栅极),屏流为60mA,后再调节6C16阴极电阻,使阴极电压为1.5V,屏流为10mA,出声富有磁性色彩,人声音乐情感靓丽,高中低频表现全面,音场定位准确,音色通透逼真,那充满情愫的乐感,体现特征的乐章,描绘自然人生和谐幢景的天籁之音,温和甜美,颇具魅力。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取屏压的。而且双580的电牛不好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电路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些电路表面看很简捷,加上作者故意表明元件的发烧厂牌、一些“发烧”手段 ...

论坛嘛,就是讨论个人观点,谈谈自己看法,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与错,我们不是设计师工程师,不是权威机构,讨论中的描述不需要太严谨,玩嘛,图的是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嘛,就是讨论个人观点,谈谈自己看法,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与错,我们不是设计师工程师,不是权威机构 ...

其实,设计师也常常困惑,受元件性能的分散性,新旧程度,及安装工艺,使用者对电路的理解,诸多因素影响,同一电路,往往效果相差很大。
做好了,皆大欢喜,做不好,要背锅。

网友:
本身技术贴的争议就非常大。平常心对待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电路。不敢说惊艳,至少容易出好声音。

这个电路,忽悠小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忽悠小白可以。

请问大师,你有何高见,请指教。如有怎么改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师,你有何高见,请指教。如有怎么改进。

首先,我不是大师,更没什么高见。

就这个电路来说,前后级就是个直藕电路。

6C16的典型工作状态150V@24mA,也顺便看了它的特性曲线,并不太好!曲线在屏流10mA以下的间隔也不均匀。如果作为电压放大管,如果想最大电压输出,栅极负压最多取到-1.5V左右,实际应用上为了减少失真,栅极负压大概取-1V左右。

不说别的,只要计算以下6C16这个前级管,就大概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样了。再说,48楼的jupeter也给出了意见。

看看这线路图,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首先,我不是大师,更没什么高见。

就这个电路来说,前后级就是个直藕电路。

既然你都知道这是直耦电路,为什么看不出来这个电感的作用呢,这是隐藏式的电感直耦电路。关于这种电路的特点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呢。唯恐忽悠了小白我还是不做介绍了。   技术贴永远只能用讨论的语气,学习的眼光,讨教的心态去发表自己的疑惑与见解,切不可上来就指责,这样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的能学到什么呢。希望能静下心来对待生命中的每一样事。谢谢你的疑见。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都知道这是直耦电路,为什么看不出来这个电感的作用呢,这是隐藏式的电感直耦电路。关于这种电路的 ...

哇,你是大师,厉害!还隐藏式直藕!你也不怕被人笑话!在我的认知里,起码我没有见过这样直藕,如果有,只能说我孤陋寡闻!

在我所学的知识里,只有直藕和准直藕。

在电路图中,60H电感+600欧电阻+FU50的栅阴极形成回路,请这样做的意义何在?我只能把电感看作是FU50的栅极“电阻”,但是前级6C16的阳极电压又从哪里来?难道是从FU50的阴极供电?我搜了此电路的帖子,说6C16阳极电压是150V,FU50的栅极负压是50V。

此电路中fu50的栅极负压是怎么得来,你知道吗?是FU50的阴极电压-6C16的阳极电压得出的。也就是说FU50的阴极电压是200V,(200V-150V=50V)

你自己细看这个电路,行得通吗?你也别一副说教的口吻,懂的自然懂,不懂的说再多也没用。

就此打住,不想在争论和讨论,没用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哇,你是大师,厉害!还隐藏式直藕!你也不怕被人笑话!在我的认知里,起码我没有见过这样直藕,如果有, ...

典型的井底之蛙,要不要我贴十张图纸给你看看,告诉你它的由来,演变,历史名器有那些,什么特点,电感的四重意义,电路的缺点,改进路径以及美国纽约某杂志对此架构的评论。就算这些告诉你,你还是只会原地拉磨打转。

网友:
欧洲的音响杂志都脑残对吧,设计这种猪都看得出来是垃圾的架构是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网友:
这个电路的作者在没有任何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搞出这个东西已经非常令人尊敬了,的确有不足,你能看懂哪里不足吗?你连架构概念都没有,谈个啥,欧洲在玩胆机的时候,你还在给慈禧跪安呢?世界很辽阔,你知道的东西凤毛麟角。

网友:
确实有些高深啊

网友K:
在有些人眼里,这些设计师脑子又被驴踢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只有黑猫,而原因居然是他真的没见过白猫。我真的深表同情。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A:
听不惯负反馈的声音,呆板,就好像一个老实的工人,老板让干啥就干啥。一定要用负反馈,不能超过3dB, ...

不加负反馈的放大器失真、频响、噪声、阻尼等都不好搞。顶尖的功率放大器无论胆机石机都加了幅度不浅的负反馈。

网友L:
FU50这管子 a+g2+g3这种接法工作点更接近300B的工作参数。
K+g2  a+g3这种接法线性会好点 但是不能完全代换300B。这管子三极管接法 无论负载阻抗 管子内阻和300b一致。就是线性差了点。最重要的是颜值实在太差了

网友:
还有就是 我从来不看好多级管作前级驱动。推动能力差 ,线性没有一些常用三极管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FU50的线性就单个管子来说,跟正品的300B是没法相比的,但是搭配适当的管子和适当的线路,做成整机以后的指 ...

我一直认为FU50三极管接法就是一只好管子。虽然线性差了一点,但是有输出牛变比 或者反馈处理 线性对比300B不足是可以忽略的。但是根本还是实在太丑了。就没像做它的欲望。哈哈

楼主:
外形是丑点,不过它实惠啊,用起来随便屏耗盘到35W,这个排量的国产管子选择还真不多。300B恐怕大部分都不舍得上30W屏耗。还有,进口的300B太贵,一般人玩不起。正品的国产300B不好买,一不留神买到次品的,性能反而没有保障。相比之下,军品的FU50拿来先玩着,练手学技术,坏了不心疼,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虽说是院长旧作,但看完还是获益良多!只可惜我和大多数初哥一样不会养牛,只能上万能的TAOBAO上买套牛!就算做出来也平平淡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有些人眼里,这些设计师脑子又被驴踢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只有黑猫,而原因居然是他真的没见过白猫。 ...

这还不算脑子被驴踢啦?你看第二个图,推动管是旁热管啊,刚通电的时候,B+通过电感直接到栅极,300B开关几次估计就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形是丑点,不过它实惠啊,用起来随便屏耗盘到35W,这个排量的国产管子选择还真不多。300B恐怕大部分都不 ...

把草帽拆掉外观应该也算可以,如果嫌不好看,可以做12E1,三极管接法的内阻670欧,比300B还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草帽拆掉外观应该也算可以,如果嫌不好看,可以做12E1,三极管接法的内阻670欧,比300B还小一点。

嗯,我的机子就是脱掉外罩,看久了也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机子就是脱掉外罩,看久了也习惯。

是啊,主要是听的,不是看的。做成低压的,输出3W的也不错,代替2A3,现在2A3也不便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FU50这管子 a+g2+g3这种接法工作点更接近300B的工作参数。
K+g2  a+g3这种接法线性会好点 但是不能完全代 ...

K+g2  a+g3接法胆味比另外的接法浓一些。

网友:
上示波器,正弦波、方波,不同频率看看失真情况

楼主:
这个管子还有一个超级好听的玩法——疯狂XX,待以后有机会开发一下。眼下搬砖比较忙,一直抽不出时间实验。

网友L:
引用 网友A:
K+g2  a+g3接法胆味比另外的接法浓一些。

浓郁不浓郁这种说法有点太过于主观。看曲线对比就能看出区别

网友M:
老师请教一下6au6推如何呢?刚好有一对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师请教一下6au6推如何呢?刚好有一对小管。

6AU6的体型、跨导都比6J4P小。用6AU6可以试试,灵敏度可能会差一些,推不满。不过国产的6J5五级管到是跟6J4P在性能上比较接近,可以考虑试试,只要不介意管型之间对比太强烈。

网友:
6AU6参数等同国产6J4,而6J4参数与6J5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用6J5比较好。我用6J5推6N5P效果就比较不错,虽然推不满,也八九不离十。

网友N(2020-11-28):
引用 楼主:
原机线路听了一年多,期间边听边小修小摩,电路目前是这样,仅供参考。我的图纸随便仿制,包括拿去出成品, ...

管子估计要多备些的。按图纸资料超屏耗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管子估计要多备些的。按图纸资料超屏耗工作

实际屏耗控制在35W之内,并不超耗。

网友:
不错的说 字数

网友O(2021-03-04):
引用 楼主:
研究电路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些电路表面看很简捷,加上作者故意表明元件的发烧厂牌、一些“发烧”手段 ...

请问图中6J4P可否用6J8P代替?周边元件还需要调整吗?另,那只扼流圈10H75MA可以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图中6J4P可否用6J8P代替?周边元件还需要调整吗?另,那只扼流圈10H75MA可以用吗?谢谢

6J8P跨导相比6J4P要小很多,用在此处难以满足FU50在三极接法下的大胃口。所以不能调换。电路的实际高压电流可能要达到200MA,那只扼流圈的额定电流不能偏离太多。75MA的扼流圈用于6P1单端还行,不能用给FU50单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6J8P跨导相比6J4P要小很多,用在此处难以满足FU50在三极接法下的大胃口。所以不能调换。

老师恢复的可真及时 受益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6J8P跨导相比6J4P要小很多,用在此处难以满足FU50在三极接法下的大胃口。所以不能调换。电路的实际高压 ...

老师,电感我可以用大功率电阻代替吗?大概用几k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师,电感我可以用大功率电阻代替吗?大概用几k合适呢?

不建议这样做。费电还效果不好。随便找幅铁芯,缠吧缠吧就是一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浓郁不浓郁这种说法有点太过于主观。看曲线对比就能看出区别

我做过的,反复对比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建议这样做。费电还效果不好。随便找幅铁芯,缠吧缠吧就是一个电感。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还是找一只电感吧,毕竟做一次机器不容易,做就做好它

网友:
我去了,争论了两年的帖子

网友(2021-05-11):
小三百B....................................

网友P(2021-08-06):
我很敬重的一位坛主说“FU50是小300B”就是一个坑,所以设计好了电路,也买好了管子,计划暂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很敬重的一位坛主说“FU50是小300B”就是一个坑,所以设计好了电路,也买好了管子,计划暂停了

玩出FU50的特点就行了,不跟300B攀比。
再说了,很多人以为玩一个管子,弄响就成了,却不知道怎样根据管子的特点设计适合的推动来达到理想的效果。那样得出的结论是有所偏颇的。
国产电子管在30-40W屏耗的范围内,可供选择的管子真不多,所以追求较大功率的可以玩玩,尤其是三极接法可以出10W左右的功率,还是很实惠的。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L:
我一直认为FU50三极管接法就是一只好管子。虽然线性差了一点,但是有输出牛变比 或者反馈处理 线性对比30 ...

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我个人感觉戴个“草帽”挺好看,个性

网友:
好贴,跟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Q:
又爬楼看了一遍院长的帖子,想装50大有人在,无奈没有输出牛,不然也装个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又爬楼看了一遍院长的帖子,想装50大有人在,无奈没有输出牛,不然也装个听听。

300B的牛就行,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又爬楼看了一遍院长的帖子,想装50大有人在,无奈没有输出牛,不然也装个听听。

3.5k单端牛还是非常好绕的。自己动手绕对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准备仿制

网友:
以前在杂志上看到说这个管子媲美300B.然而一直没有火起来,不是制作出好声难度大,就是管子确实不行

网友R(2023-06-05):
引用 网友J:
哇,你是大师,厉害!还隐藏式直藕!你也不怕被人笑话!在我的认知里,起码我没有见过这样直藕,如果有, ...

高频电路都是这样偏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R:
高频电路都是这样偏置的。

高频电路应用和音频电路应用,两者是不一样的。

在2020年度,有一个正在回复我贴的电路图中,错漏百出,还隐含骂人!错图他自己都看不来,能不能工作也不知道,总认为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实际也一样是井底之蛙。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频电路应用和音频电路应用,两者是不一样的。

在2020年度,有一个正在回复我贴的电路图中,错漏百出 ...

那个电路确实是直藕的一种,优势首先是直藕了,其次是屏极负载与次一级的栅极电阻合二为一,减轻了因两个电阻并联导致的电压级放大倍数变低。图中的电感在有些场合可以用电阻代替,区别是用电感的确可以提高推动级的摆幅。电路的劣势就是因为直藕,后一级的栅极电位等同于前一级的屏极电位,使后一级的阴极电位更高,这就使的阴极电阻必须很大,不得不消耗额外的电能。当然也可以用双电源进行解决。另一个缺点是不能带电拔掉第一级的管子,因为一拔管子后一级的管子的栅负压立刻为0,出现很大的屏流,容易烧家伙。这个电路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在一些古典机器上偶有所见。我上贴只是看到照搬用来推FU50感觉不太合适而发表了一通言论,并不是说这个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频电路应用和音频电路应用,两者是不一样的。

在2020年度,有一个正在回复我贴的电路图中,错漏百出 ...

原理是一样的,电感的作用是阻止交流通过,保证直流供给,音频应用主要保证20HZ时电感的阻抗要足够大。

网友(2024-07-29):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电路都实践一下,不需吵吵!

网友(2024-12-29):
引用 网友J:
首先,我不是大师,更没什么高见。

就这个电路来说,前后级就是个直藕电路。

这个电路,就直流静态工作点来说,可能是这样的:
1、6C16的屏压取自FU50的2.4K电阻,如果加上电感的直流内阻,不难算出屏压<144V;如果加上电感内阻,有没有可能低至130V?
2、FU50屏流60mA,不难算出其阴极电位=180V;
3、如此一来,如果6C16的屏压130V,FU50的栅阴电压Vgk就可以达到-50V。

网友:
60H电感是6C16的负载。FU50阴极电阻的连接处144V 是6C16的阳极电压。电感上端和FU50直接耦合。感觉60H电感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