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冒烟了

楼主(2018-0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第一次见电源工作时测量电阻的,表的内阻和电路中的电阻会形成并联,会严重干扰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电源工作时测量电阻的,表的内阻和电路中的电阻会形成并联,会严重干扰电路的正常工作

楼主说的是量电阻两端电压,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吧

网友:
看样子那两个电阻应该是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测电阻,是测电阻两端电压。

如果电源在工作,你去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相当于强行给被测电阻又并联上了一个电阻呢?万用表是有内阻的,这个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量电阻两端电压,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吧

如果电源在工作,去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相当于强行给被测电阻又并联上了一个电阻呢?万用表是有内阻的,这个不用解释了吧,我有理解错吗?

网友:
换新的省事,论坛应该不少卖的,呵呵

网友:
别改了,此类变压器改动电压区间很小,设计时候由于变压器的限制,只能在正负较小范围内调整。ic的脉宽只能在中心左右一定幅度调整。不是说不能改,改了后带载能力就不确定了,容易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内阻一般是10M左右,而这么大的电阻在电子产品中用的不多。10兆电阻并联欧姆和千欧级别 ...

也有很多一部分表内阻是1MΩ的,万一是这种表去测量工作中的关键部位的电阻,就会出问题,楼主说的很清楚了“量上边那个电阻的电压的时候上边红圈里那个元件冒烟了”,不去量那个电阻肯定不会冒烟对吧

还有就是表笔和人体的感应信号对高频电路的干扰也不可预见,

网友:
木有维修经验的就不要捣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在工作,去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相当于强行给被测电阻又并联上了一个电阻呢?万用表是有内阻 ...

说得貌似很有道理,长见识了。既然这样那用示波器是不是也不行,其它所有需要带电测量的仪器都不能用了。

网友(2018-05-25):
看着像稳压管,不知是不是,已经修好了确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不要争了,万用表量电压是不会烧线路的,有谁出现过这种情况的请说说 这个很有可能是人为故 ...

    "  万用表量电压是不会烧线路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凡事没有绝对!一些人用万用表去量晶振等一些电路的时候就容易造成震荡频率的改变从而导致烧原件,比如烧功率放大原件等。只能说楼主的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测量电压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在工作,去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相当于强行给被测电阻又并联上了一个电阻呢?万用表是有内阻 ...

      请问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是多少?如果电压档无法用来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注意,所有的电源都有内阻,也就是只要有电压其就必定存在内阻,即使超导也是存在电阻的,只是小到可以忽略),那么电压档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岂不是所有的电压都量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