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0~30V,0~2.4A调压调流电路分享

楼主(2018-02-21):
使用分立元件,差分放大反馈的线性可调电源。
适合制作实验电源,充电电源。
因为两个TL431都是稳压管接法,此电路不被431耐压限制,可以修改部分元件参数用到更高的调压电路比如48V以上。

网友A:
全分立,厉害。

跑跑电路看看,能把仿真文件发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分立,厉害。

跑跑电路看看,能把仿真文件发上来吗?

仿真文件已发在主贴

楼主:
下午做了仿真,发现限流模式有震荡,加了个消震电容给限流控制管。
又加个三极管以恒流方式给差分电路供电,使电路可以适应15~50V输入,输出最高电压改变的话只要调整取样电阻即可。
又又发现在无负载的时候,电压由高调低反应非常慢,就又又增加了个回调放电管,此放电回路平时不耗电。
最终电路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文件已发在主贴

下载了,感觉再加个辅助电源更好。

网友:
串联式稳压最大的问题是压差大时效率不高。

网友:
楼主问一下哪款仿真软件适用,就针对于电源电路

网友B:
用Multisim 12仿真了一下,好像其稳压性能有点不足,负载不变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有点大,如果将稳压部分改为运放(LM358),稳压性能要好很多。等有时间实际实验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ultisim 12仿真了一下,好像其稳压性能有点不足,负载不变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有点大,如果将稳压 ...

感谢你的意见
在改进图,增加了恒流源后性能改进了很多。输入变化10V影响输出在10mV以内。
没用运放是因为耐压,需要加一路稳压,也不能直接驱动。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个值得搞一台试试

网友(2023-12-01):
这个仿真电路,电压和电流参数调节在哪里,请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