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调小试验

楼主(2018-02-21):
过节闲暇,继续做矿机小实验。
之前一直在玩磁环矿机,曾在天线线圈上分别串联、并联可变电容,但并未试验出明显变化。最近将之前制作的磁棒+75号线路矿机换成有机小可变,装在纸盒内成为无天地线便携机,玩了几天感觉灵敏度不错,加载天地线后严重影响调谐回路,选择性变得很差,强台覆盖半个波段。于是用另一根磁棒及之前磁环线圈旧线绕制2组磁棒线圈,分别接入天地线及可变电容,看起来就是天调组件。
在阅读置顶帖有关远程矿机制作帖子时,看到有关天调的组件,但不了解其作用、特性。又阅读置顶聂先生关于天调的帖子,有了初步的概念。
将简陋天调放置在矿机旁边,进行试听。
两磁棒间隔4-5厘米,有很好的选择性,而且不丧失灵敏度。遇到强台,适当拉开距离不致震耳,也保持一定选择性,可以省掉陷波器了。各自调谐到位,弱台音量略有增加。在固定天地线的条件下,我一直用天津相声台567kh作为衡量灵敏度的标尺,加了天调的便携机灵敏度略超我之前的磁环矿机。
进一步试验,直接将天地线加载在天调线圈,低端频率效果好,但高端弱台消失了。天线选择不同抽头,选择性/灵敏度随之改变。将天地线恢复在天线线圈,高端不错,低端实际也不错,弱台声音略小于直接加载。
改变天线抽头位置,对天调频率刻度有影响,圈数减小,低端弱台音量下降。
仔细一想,之前双回路的天线线圈,实际就是天调,只是不可调谐,电容为天地线固定分布电容。有了可变电容的天调,使得天线感应的信号谐振与主调谐谐振一致,传输效率大为改善。再一想,这不也是双调谐电路吗?只是分开调谐而已,但更容易制作,不用严格一致可变电容及线圈电感,而且更有调谐乐趣。
这次小试验直观感受了天调的作用、特性,将灵敏度有上一个小台阶甚感高兴。从元件上看,天调、主调、陷波器是一种东西,但应用不同,所选材料会有所侧重。

试验元件参数
天调
天线:24米塑料线,12层楼南向贴墙垂下
地线:钢制暖气铜阀门(塑料水管)
磁棒:镍锌磁棒98mm
天调线圈:0.04*175 230uh
天线线圈:0.04*175 140uh
可变:20-365普通胶木座
主调及音频
调谐线圈:0.1*60 210uf
可变:有机双联270p*2
微调电容:高频瓷介5-15p
二极管:BAT85
提升电感:400H
隔直电容:47nf
音频变压器:电流互感器自制次级绕组,匝数比:25:1
耳机:平衡电枢入耳式 23欧*2串联

以上内容只是我的特定条件下的试验,不具代表性,供坛友参考。

网友A:
非常有益的尝试,矿坛希望看到这类文章!

网友:
曾做过类似的试验,但没有深入下去,看了楼主的文章有启发,学习了!

网友B:
赞一个。请问,天调线圈:0.04*175 230uh,这里的230uh,是经验数值 ,还是估算的?谢谢!

网友:
不错的试验!这试验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经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益的尝试,矿坛希望看到这类文章!

感谢您的加分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请问,天调线圈:0.04*175 230uh,这里的230uh,是经验数值 ,还是估算的?谢谢!

谢谢关注。天调线圈需要覆盖中波频率。这里的230uh是根据可变电容的容量范围计算的。置顶的矿机计算贴里有频率覆盖计算器。天线线圈140uf是用剩余线绕制的,没有依据,只能试验选择合适抽头。

网友:
楼主用的提升电感400H是E型磁芯电感吗?

楼主:
用的是“超微晶电压互感器”。X宝买的,卖家介绍单边电感100H,串联400H。百度一下,超微晶磁芯电感大。

楼主:
感谢各位加分肯定。

网友:
一直在关注,比较少动手,现在在酝酿一些带屏的设计。

网友:
科技发展就是这样来的。你做一点,开发一点,一步一步向前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