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牛改做的推挽机

楼主(2018-02-21):
首先说这台机器当时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为了给中华206唱机配一台单声道的胆放,去年上半年就开始构思了,常规的单端做了不少,有点腻歪了,决定做台比较另类的推挽,结果就有了这么个怪胎出世,听音效果还不错,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先说一下比较核心的两个小牛。下图是从老早以前收藏的牛堆里翻出来的小合金牛,也忘记是从什么设备上拆的了。

实测的参数,就用它做倒相了,改变绕组的串联方式,改成了1:1的变比。

没有中心抽头?那也可以用,电阻分压,输出对称度取决于两只电阻的一致性,这种方法只适合于电压驱动的管子,有栅流的可就不行了。

猪脚登场,一次380V绕组实测电感量不大,只有20H,当时考虑是针对唱机的信号,高低频都不怎么样,凑合用吧。

组装过程略,看照片吧。

焊接完毕,调试。选的这个底台是个小终端机的机箱,底座和上盖是两部分的,最后的连线让人抓狂。

R牛改作推挽输出牛特写

小合金倒相牛

表头显示固定栅负压

电路图和实测各工作点电压

整机功耗

网友:
变压器要弄个罩子,否则有危险。

网友A:
我手头有两只输入660伏,127伏的R型变压器,我给拆分了成为330伏,63.5伏。次级是输出10伏的。功率是20VA,我现在接成中心是0两边是330伏和63.5伏。这样的变压器,阻抗是多少?适合什么管子的推挽输出。初级直流电阻820欧,电感67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两只输入660伏,127伏的R型变压器,我给拆分了成为330伏,63.5伏。次级是输出10伏的。功率是20VA, ...

回复激光老师,在矿坛您是玩牛的老师,我做学生都不一定够格,您这是考我呢,我就是随心所欲的玩玩,让您见笑了。
学无止境,那我就不怕丢丑了,说说您这两只R牛,功率20VA,输入电压660V,一次的电感量肯定不小,低频应该有保障,只是不知道漏磁多大,是否可保证高频性能,另,变比确是太大了,粗略计算,根据阻抗比等于变比的平方,即使10V端接4欧的喇叭,折合到660V的PP阻抗也达到了18K,我是想不到什么管子做推挽可以用到这么大阻抗的输出牛。
若是用两只4欧的喇叭并联做负载,折合到一次的阻抗就是10K左右,这样适用的管子就多多了,6P1、6P14、6P15、6N7P等都可以。
还有一种玩法,127V绕组不用,找到接线的抽头,只用63.5V--330V这一段绕组作为推挽的一臂绕组,这样粗略计算,10V绕组接4欧喇叭,折合到(660V-127V)绕组的阻抗大约是12K,可用的管子也比较多了。
如有不对请多指正,非常高兴与激光老师探讨。

网友B:
好经验!R牛的频响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R牛的频响确实不错。

院长老眼昏花,说俺做得好给俺加了个负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院长老眼昏花,说俺做得好给俺加了个负分。。。。

哇,真的是搞错了。罪过罪过!麻烦版主看看能不能撤回。

网友:
看这样一来。我的R变能有用武之地了。还是放着好。备用

网友(2018-05-09):
不错,也拿个垃圾堆里的牛牛来玩玩

网友(2019-04-07):
不错啊,都是用国货精品元件制作的,赞一个。

网友:
创意不错,特别是输入变压器。我有几个平衡输入变压器,早就想拿来做倒相用,没想到楼主早就动手做成了。

网友:
这个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