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震荡频率测试电路

楼主(2018-02-21):
之前坛上有不少老师发表过详细电路,最近也想制作FM中周,光靠别人的数据心里还是没底,始终要有自己的“工具”才行,参考了“9015振荡器”进行仿制,从电话机拆9015,简单搭接后电路起振,测量成品FM中周,频率始终达不到,顶多就6-7M,相差太远了,估计是9015质量不行,电路全部拆除,于是又到处找电路,找到一个用BF245场管的震荡电路,就用2SK192A代替进行简单焊接,成功了,频率一下子就上去了,缓冲电路我使用IC进行放大,比用三极管好,关键是免调试,用示波器观测震荡电路,发现波形是锯齿波,应该是电路参数每调整好,不管了,我不关心波形,只关心我自己绕的中周的震荡频率范围,鬼佬设计的电路是不错,AM、FM中周通杀,但我只关心FM,所以电路只考虑FM,废话说多了,先上鬼佬的图,其实已经有坛友发过了,我再发一次:

原图

原图

下面是我做的图,个别零件参数有修改:

其实没有示波器和频率计同样是可以的,利用收音机的频率显示模块SC3610来显示频率就可以了,见图:

测试点悬空没有信号时的照片:

靠近震荡器是显示0.00MHZ(因为显示模块减去了10.7MHZ)

由于震荡信号较强,离测试点3-4厘米就能显示频率。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修改电路工作点把震荡波形调整为正弦波呢??望赐教。
另外我使用的缓冲IC是upc577H,因为我测试了坛上的缓冲电路都不太好用,还是用IC来的方便。
附上PDF电路文件:

补充内容 (2018-2-21 22:17):
更正电路在5楼。

网友:
看了波型,咋成了三角波,那不对呢?

网友A:
缓冲电路之前的波形测试过没有?这个电路我也做过,出来的波形是很漂亮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电路之前的波形测试过没有?这个电路我也做过,出来的波形是很漂亮的正弦波

正在检查电路工作点

楼主:
检查震荡输出是三角波,应该是工作点哪里不对,哪位知道怎么修改电路的请指教。

另:更正下电路,1楼电路画图是有错。

网友B:
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对称的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主要由待测的LC组合决定。波形肯定不太好,但如果LC回路带有一个较低阻抗的次级的话,引出后接一个跟随器就可以了,波形可以改善为接近正弦波的信号。

输出缓冲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昂贵的IC,一个3DG6或者9013就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对称的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主要由待测的LC组合决定。波形肯定不太好,但如果LC回路带有一 ...

谢谢楼上的回复,加IC主要是减少对振荡器的影响,又想提高电压幅度,用简单的晶体管电路试过效果一般,水平有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对称的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主要由待测的LC组合决定。波形肯定不太好,但如果LC回路带有一 ...

一直关注这个振荡电路,准备用它改造我那老迈的XG-25信号发生器。
您说的“如果LC回路带有一个较低阻抗的次级”可以改善波形,这个能否展开讲一下原理?一般的理解,LC回路接入电路后,不是希望外围电路的阻抗尽量高一些么?这样Q值比较高,为什么您说“低阻抗的次级”?或者您的意思是用一个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次级做缓冲?例如射极跟随器?这个振荡电路的结构我没怎么看懂,网上有这个振荡电路的原理解说,记得说其中一个管子做V-I变换用的,反正那文章看得我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关注这个振荡电路,准备用它改造我那老迈的XG-25信号发生器。
您说的“如果LC回路带有一个较低阻 ...

我也一样

网友:
末有时间认真看。先收藏,等有时间认真看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关注这个振荡电路,准备用它改造我那老迈的XG-25信号发生器。
您说的“如果LC回路带有一个较低阻 ...

改善波形,其实就是利用LC回路的天然能力达到的。一般中周都有一个次级,这就可以直接用来形成输出,或者接个跟随器大幅降低负载效应而保持中心频率的稳定。

所谓“低阻抗的次级”,其实就是强调匝数很少的次级是低阻抗的,而只有低的输出阻抗才不会明显影响中心频率。

如果觉得幅度不够,那么可以利用这个低阻抗的输出再接IC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善波形,其实就是利用LC回路的天然能力达到的。一般中周都有一个次级,这就可以直接用来形成输出,或 ...

谢谢解惑,明白了。

网友:
不懂楼主的意思,是要测试FM中周的谐振频率吗?

如果是,用10.7兆的扫频仪扫一下,就能知道它的谐振频率。

网友(2018-05-10):
用多谐振荡器的电路改,不知道行不行,如果可以那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