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烟版,关于双离合自动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

楼主(2018-02-23):
经常来这个版块看看,根本原因是烟版的文章,诙谐幽默,浅显易懂,让我等茅塞顿开。实在是万分感谢,恭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关于机油,我所在厂子生产一些抵挡的润滑油,也代理一种外国品牌。私下交流,供应商也说家用车润滑油确实没必要每5000或7500就换,用个一年或1万4、5千再换,一点问题没有。

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烟版:双离合自动变速箱油可以用多久?厂家给的说明书上是9保,63500公里。眼下3年10个月,公里数也到了,还能坚持开到多少公里更换合适?
下面是厂家给的保养表,供参考,感谢做此表的师傅。

就是这个,没用的简化了。

就是这个,没用的简化了。

网友A:
我也同问,去年5000多公里时我去4S店做首保换的机油,他们说好的机油要收费,我就没要他那收费的机油,换的差的机油,当时工人在车底下放出的原车机油已经呈现出黑褐色的酱油色,现在快一万一公里了,这几天他们4S点上班后要预约2保,请教无烟版主需要注意啥4S店坑人的吸费陷阱

网友B:
新年快乐,  感谢老哥对学生的厚爱和肯定。

   双离合变速器内的离合器是湿式离合器, 如果在市内频繁行车的,建议缩短周期, 3万至5万左右更换一次,以保证润滑油的清净,湿式离合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粉末直接被润滑油带走,因此建议可以提前更换,保护离合器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问,去年5000多公里时我去4S店做首保换的机油,他们说好的机油要收费,我就没要他那收费的机油,换的 ...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车,  一般的家用车真没必要非顶级不安心的心态。  合格  合适 经济  即可保证发动机在一般情况下的稳定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快乐,  感谢老哥对学生的厚爱和肯定。

   双离合变速器内的离合器是湿式离合器, 如果在市内频繁行 ...

谢谢烟版!

我想我没说明白,我的车子是干式双离合变速器,想问的是这种离合器齿轮箱中的机油的更换周期。
看过其他自动变速器的齿轮箱机油的换油周期,有的5万公里,也有7-8万公里的,还有免维护的,就是不用更换的。有点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

我想我没说明白,我的车子是干式双离合变速器,想问的是这种离合器齿轮箱中的机油的更换周 ...

干式的就按照厂家的处理就就行!变速箱的工作环境比发动机好很多倍,所以 这个只要保证润滑油良好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车,  一般的家用车真没必要非顶级不安心的心态。  合格  合适 经济  即可保证发动机在 ...

回烟版;由于我是去年才学的新手,主要是老婆接送孩子的,车是斯柯达车享版自动挡1.4L的,就平常周末接送孩子补课不怎么跑,一年多了才跑了一万公里出头,车的档位就五个选择,一是P驻车,R倒挡,N档空挡,D 前进自动变档,S超车爬坡档,他们4S店就会让车主选择贵的机油什么的,贵的东西利润大应该是回扣吃的高,让他们用便宜的他们都不高兴搞的,另外该车开一会时间STI灯会经常亮起来,看说明书说是胎压报警,我试着按油箱盖的气压检查前面大约2.2,后面大约2.42.5的样子,后在路边让补胎的把气压前面打到2.42.5,后面打到3.0.还是会经常胎压报警亮起了,开着也没啥也就没管不知是不是胎压不够高,前轮如果充气压力2.2.2.3感觉轮胎挨地部分向两边鼓起来整个轮胎看着都是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烟版;由于我是去年才学的新手,主要是老婆接送孩子的,车是斯柯达车享版自动挡1.4L的,就平常周末接送 ...

  胎压报警  胎压传感器 由哪里供电??    胎压传感器在气门嘴位置内,  内部由2032锂电池供电,  时间长了 电池没电了  肯定数据会出现很大误差了,   如果在不在意这玩意就别管,  如果强迫症就得去换 换4个估计也得2K出头。

楼主:
谢谢烟版,这次保养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烟版;由于我是去年才学的新手,主要是老婆接送孩子的,车是斯柯达车享版自动挡1.4L的,就平常周末接送 ...

胎压问题,网上买个手持式胎压表,要贵一点的。双离合变速器也好,AT也好,S档准确的说叫运动模式,说白了就是高速换档模式,用功率和转速换加速快。机油换标准的准保没事,我自吸车polo厂家要求7000公里换油我都是跑超了一些才换。

网友C:
这个车胎压报警没有传感器,而是靠abs的轮速传感器,判断平直行驶时哪个胎的转速异常来判断胎压异常的,缺点是反应慢,优点是很慢的撒气都能判断。四轮充足气,清除报警(清除的办法说明书有),如果跑一阵再报警,再清除,如果再报,则确实有胎漏气。早先高配的中文仪表盘会告诉哪只胎漏了,只有报警的那种就只能用电脑读了,确定以后拆下来泡水检查。另外干式双离合早先得说明是终身不换油,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改了,不是出过事么。以说明书为准,看看说明书说的是建议更换还是"检查,如有必要则更换"。如果是后者,其实就是终身不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胎压报警没有传感器,而是靠abs的轮速传感器,判断平直行驶时哪个胎的转速异常来判断胎压异常的,缺 ...

干式双离合不泡在油里,换油也没用,干式离合器不如湿式离合器可靠这是肯定的,多少年了都是这样,但是干式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都是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干式双离合不泡在油里,换油也没用,干式离合器不如湿式离合器可靠这是肯定的,多少年了都是这样,但是干 ...

齿轮箱有油,不过跟手动变速箱一样仅仅是润滑,按常理终身有效。
想起来了,滑阀箱有油,液压操作用油,召回换过一批,合成油换矿物油,好像就不是长效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有油,不过跟手动变速箱一样仅仅是润滑,按常理终身有效。
想起来了,滑阀箱有油,液压操作用油, ...

齿轮箱的油你就是一直不换也不会磨坏齿轮箱,除非在气孔进入水或者泥沙。执行机构还是有必要更换的,但是这主要是AT,因为其整个变速箱的换档动作是靠充排油控制多个离合器进而控制行星排变速,所以比较依赖变速箱油,手动或者干式双离合照理说都不用管。还有机油,增压的还要求高点,自吸的基本上标准机油就行,换油看心情,只要不严重跑超里程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2018-05-29):
我的车是湿式的DCT。官方给出的数据是5W公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新年快乐,  感谢老哥对学生的厚爱和肯定。

   双离合变速器内的离合器是湿式离合器, 如果在市内频繁行 ...

DCT没有油格吗?磨下来的粉末一直在润滑油里?
我的是湿式DCT。保养手册上3年或5W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CT没有油格吗?磨下来的粉末一直在润滑油里?
我的是湿式DCT。保养手册上3年或5W公里

这个没有具体研究过,  有些自动变速箱是有机油格的,但是是在变速箱内部,大修的时候才拆下来清洁,  据我了解  很多湿式变速器的外壳都设计有粉末收集坑   利用离心力把润滑油和粉末同时甩到外壳上,利用粉末和润滑油的重量差,让粉末沉淀到收集坑的底部沉淀聚集并形成“结石” 而润滑得到相对过滤, 这样 在大修的时候  拆下离合器 即可在外壳中挖出碎削,进行人工清洁。如果这个变速箱不会这样设计 那真就是太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具体研究过,  有些自动变速箱是有机油格的,但是是在变速箱内部,大修的时候才拆下来清洁,  据 ...

为啥不像发动机一样。设计个油格。
换油的时候一起换掉。多方便

网友F:
胎压传感器是不用电池的。只是一个模块,刚刚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胎压传感器是不用电池的。只是一个模块,刚刚换了一个。

思锐车上用的胎压传感器是带电池的,电池型号好像是2450锂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胎压传感器是不用电池的。只是一个模块,刚刚换了一个。

胎压传感器都有电池。一般5年左右更换一次
胎压不显示了。就需要更换电池了
拆掉轮胎在轮毂内侧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锐车上用的胎压传感器是带电池的,电池型号好像是2450锂电池。

电池型号不知道。我的还没更换过。15年底的车。
估计还得1年多才需要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像发动机一样。设计个油格。
换油的时候一起换掉。多方便

变速箱的工作环境比发动机更好, 润滑油寿命长, 没必要在做一个独立机油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速箱的工作环境比发动机更好, 润滑油寿命长, 没必要在做一个独立机油格,

那倒是。变速箱没有那么高温及高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胎压传感器都有电池。一般5年左右更换一次
胎压不显示了。就需要更换电池了
拆掉轮胎在轮毂内侧能看到

没有电池。公交卡有电池吗?现在的胎压传感器不用电池了。这是机修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电池。公交卡有电池吗?现在的胎压传感器不用电池了。这是机修工说的。

不可能吧。胎压都有电池的。不然数据怎么传给胎压模块呢。
和公交卡比啥。公交卡是类似NFC技术。需要挨个才能传输数据

网友:
车上的ETC卡呢

楼主:
说的是车上的ETC卡的读卡器吧。
那个自带太阳能电池。

网友(2018-11-23):
湿式双离合换油费用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