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膜热,全新制作STK3048+STK6153

楼主(2018-02-23):
坛友4508制作和拆解了STK4191和STK3048,这勾起我对厚膜的热情,想起箱子里还有3048+6153的功放板于是重新制作一功放,继续使用6153的集电极输出形式,为了验证集电极输出的6153到底音色如何。

网友A(2018-07-08):
6153是垃圾,还是上对管吧,现在对管不贵

楼主(2018-02-27):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三点疑问? 1 电源是交流2*30v吗? 还是更高???     2输出级静态有电流吗?(两输出管之间才1v ...

交流是正负30伏,我感觉有些高了,里没有底的
6153没有静态电流,听不出来交越失真,因我怀疑1.4脚之间的热补偿电路有问题,怕热失控所以不要静态电流,这个没什么问题,好多专业功放也没有静态电流根本没交越失真,2和10脚之间不接电阻,1,4接个150的控制静态电流

楼主:
又经过一天的调试,把3048的正输入加个220P的电容对地,然后把6153的1.4脚加一个150欧电阻,电路工作正常了,6153的1.4脚在不加电阻的时候电压达到3.2伏,加150欧电阻后电压在1伏左右,6153没有了发热情况,输出中点稳稳的定在0伏,我用直流正负42伏供电,小音量3048微温,6153不热,声音清脆细腻干净,大音量没合适的散热片发热很快没长时间试,但感觉力度十足值得一玩。另外在一开始调试时,电流居然达到10安,6153都没事,看来6153功率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分立元件的散热片到夏季能到80度器件不损坏,厚膜电路只能到60度,过去我使用175有深刻的体会。

175的做工怎么和stk 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放推6153声音很好的,以前不懂6153的安全使用电源,使用45伏供电都是用不久,一开大声6153就完蛋,以为设 ...

    我用交流双35V    3048  很烫

楼主(2021-03-19):
引用 网友E:
2楼手绘图纸,stk6153的1和4应该对调才对,标反了吧?

我这个是正确的,网络上很多图纸标反了,没记错当年电子报上的也错了。

网友F(2018-04-13):
楼主的图3-41输入端有两个限幅二极管,那样的话信号超过限幅电平后就脱离线性关系没法实现正常放大功能。输入端差分放大转第二级共射-共基放大,接三极管有源负载,共基的基极和有源负载的基极短路变成两个二极管那这一级就失去了放大作用,无法正常工作。下边的图1相对比较合理。只是输入端的限幅二极管还是觉得不妥。图3中STK3048的3和13脚各通过10k电阻接到左声道的输入端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懂。电源部分STK6153的供电是变压器30V整流输出大约值应该在36V左右。STK3048供电是经过电子稳压大约在23.4V左右。这样的配置不太妥当。前级的最大电压输出幅度峰峰值在正负18V左右,后级的电压高只会增加功率管发热,不会提高输出功率和改善电路性能。
laolaolaobai认为图3的总放大倍数只有24.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从STK6153的5,6,7脚到STK3048第2脚的负反馈电阻是100k,STK3048第2脚的接地电阻是1k,这样放大倍数至少是100倍。你的24倍是怎么得到的希望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G(2018-03-05):
引用 网友H:
STK4152II和STK4171II哪个功率大些

71大了,4151~30W,4191~50W。

网友I:
STK6153 供电电压不宜超过正负36V,调试是正负电源先各串一个47-100欧姆2w的电阻,确保安全。按原厂推荐图纸使用,音色很好的。

楼主(2018-07-03):
引用 网友F:
楼主:谢谢了。测试的事情待你有空时再做,不要着急。如果可以测试就不必再破拆STK3048了。

暴力拆解3048,绘制内部电路。

楼主(2018-02-23):
怕乱码所以一段一段发。首先上网索电路图发现了几个版本,对于6153的6脚有的是用一个470的电阻接地,有的是5.6.7脚直接连在一起,分析内电路决定把5.6.7脚接在一起。对于3048因为以前用其做过推动功率管功放,所以继续使用之前的电路,最后全电路如图

楼主:
制作电路板,本人刀客,不会高级的玩意。一天时间电路板刀刻焊接完成,通电试机1秒巨热,看来我也翻船了

楼主:
怀疑网上的6153内电路不正确,于是又找出一块6153拆解测量内电路基本和网上的一样,只是控制静态工作点的三极管BE压降是1.2伏,而不是0.7伏,怀疑是复合管

网友:
楼主板子刻的好

网友J:
我曾经用STK6153代替STK4231一个声道,正负50伏供电,响了一会,声音粗糙,然后突然无声,喇叭冒烟,断电测量,集成块已击穿,剩两块板子也懒得去搞了

网友:
三洋厚膜电路的音质是非常好的,如果电压给足,散热板必须要大些才不会焼,一定要注意。

网友:
高手板子刻的相当的工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怕乱码所以一段一段发。首先上网收索电路图发现了几个版本,对于6153的6脚有的是用一个470的电阻接地,有的 ...

罕见的,在动手DIY前做足功课,先找齐资料,学习好了,再动手,

出现问题,从电路上原理上找问题,导致DIY一步一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这篇简练的作品是所有新老DIY者的模谐

网友:
这个厚膜组合很久以前在市场见过,当时播放英文歌曲--回家--,真的不错的

网友:
STK6153的pdf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罕见的,在动手DIY前做足功课,先找齐资料,学习好了,再动手,

出现问题,从电路上原理上找问题,导致DIY一 ...

谢谢版主的评价和鼓励,通过对6153功放的制作和分析我感觉6153之所以廉价来到国内,可能是内电路设计有问题,也就是1.4脚的功率管静态电流电路,导致一些坛友和DIY 爱好者制作失败,按网上的电路制作6153静态工作电流大于10A ,基本几秒烧毁,这一点已经有坛友躺枪,经改动后6153表现很不错,根本不用把他改成发射级输出

网友:
遥想当年大学时,周末就去找电子元件玩去,STK3048+6153功放板是18元一张,我买的可真不少,后来都成了半成品,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了,~~20年弹指挥间过去!

网友:
正如鲁迅<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变成了木纳中年大叔,还有水生

网友:
东西不错。三点疑问? 1 电源是交流2*30v吗? 还是更高???     2输出级静态有电流吗?(两输出管之间才1v电压)      3乙类放大小信号不失真吗(小音量大概有多少功率)。请您能详细说一下嘛 谢谢!我也正在折腾中。准备踏着前辈脚印走呢

网友B:
东西不错。三点疑问? 1 电源是交流2*30v吗? 还是更高???     2输出级静态有电流吗?(两输出管之间才1v电压)      3乙类放大小信号不失真吗(小音量大概有多少功率)。请您能详细说一下嘛 谢谢!我也正在折腾中。准备踏着前辈脚印走呢。我以前实验觉得高音有点被过分修饰(过冲了)温度也不算很高。并在2脚与10脚间加一400k电阻。声音不理想。正琢磨改进。    注:我是按照类似《ymwzx》先生提供的6153图纸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三点疑问? 1 电源是交流2*30v吗? 还是更高???     2输出级静态有电流吗?(两输出管之间才1v ...

另外3048的外电路也有好多版本,我画的那个经使用不错,82p 电容上面那个电阻是1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3048的外电路也有好多版本,我画的那个经使用不错,82p 电容上面那个电阻是10k

《jiachangchun》先生,谢谢你的实践经验回复。看你最后那张图似乎3048+6153总放大倍数只有24.那你的输入信号可能要不小。请问你的信号源是否是MP3类或DVD类??声音好听么?尤其是高音如何?另有矿友说3048的4 。12.脚好像通过电阻接正电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不知真伪。另楼主刻版手艺很让人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achangchun》先生,谢谢你的实践经验回复。看你最后那张图似乎3048+6153总放大倍数只有24.那你的输 ...

4.12脚经过10K电阻接正电源没错,放大倍数是我习惯用的,接P3,手机,电脑够用,中音量接15寸音箱屋里已经待不住人,音色高音绝对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4.12脚经过10K电阻接正电源没错,放大倍数是我习惯用的,接P3,手机,电脑够用,中音量接15寸音箱屋里已 ...

实践出真知啊 ,我放音的时候也觉得高音足够,但高音听着有点怪。不太像原来的声音。好像被加强的修饰了。还不怎么耐听《我用电脑*.WAV》。楼主好棒,我有空用你的电路试一下。 谢谢 你的电路超简单,  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4.12脚经过10K电阻接正电源没错,放大倍数是我习惯用的,接P3,手机,电脑够用,中音量接15寸音箱屋里已 ...

你对放大倍数的取求是正确的

我所在公司的功放是这样;低档功放;不失真满输出时输入0.28V

                                  中档功放不失真满输出时,输入 0.44V

                                  专业大功率功放不失真满输出时,输入灵敏度1.3V

就是说、对各种不同讯号的包容的需要,可能造成自我工作的大量失真. 但有些场合这是需要的

为了保证自我工作范围的线性,不规范的讯号,就不够格来推动我

否则,人们会把DJ的操作放大量过盈造成的失真,归于我功放身上

100%的专业功放损毁,都是讯号含方波〔放大量过盈〕所致. 这是专业DJ要紧记的格言,

网友:
大佬级别的

楼主:
回复版主“shiuyipyuen ”已经查到STK439资料,但接地端没有说明,根据其他一些STK厚膜的资料,我认为STK系列的散热片都是与内电路绝缘的,有的脚与散热片相连也是与内电路绝缘,目的是起到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版主“shiuyipyuen ”已经查到STK439资料,但接地端没有说明,根据其他一些STK厚膜的资料,我认为S ...

楼主及版主矿友们我多年来一直在网上搜stk3048的pdf。至今未找到。只有内电路,没有详细数据资料。谁有?企盼,非常感谢

网友:
好东西,我还有两块当年玩过的板子,按照《电子报》上的文章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STK6153 供电电压不宜超过正负36V,调试是正负电源先各串一个47-100欧姆2w的电阻,确保安全。按原厂推荐图纸 ...

串灯泡可以直观观察状态吧?

网友H:
STK4152II和STK4171II哪个功率大些

网友:
不错,有启发,有空把我的6153也找出来。95年买过两块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电路板,本人刀客,不会高级的玩意。一天时间电路板刀刻焊接完成,通电试机1秒巨热,看来我也翻船了

   楼主  好刀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经过一天的调试,把3048的正输入加个220P的电容对地,然后把6153的1.4脚加一个150欧电阻,电路工作正常了 ...

    6153 其实是有100W 输出功率    就看会不会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曾经用STK6153代替STK4231一个声道,正负50伏供电,响了一会,声音粗糙,然后突然无声,喇叭冒烟,断电测 ...

   STK6153 和 STK4231 的 电路  外围元件 不一样   所以会烧毁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三洋后膜电路的音质是非常好的,如果电压给足,散热板必须要大些才不会焼,一定要注意。

     最好能加装个  排气扇  特别是夏天   大音量  发热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三点疑问? 1 电源是交流2*30v吗? 还是更高???     2输出级静态有电流吗?(两输出管之间才1v ...

     我也疑惑    所以  望各位烧友以后写明  是 交流 还是 直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STK6153 和 STK4231 的 电路  外围元件 不一样   所以会烧毁

是直接用6153整板代替一声道的4231,几分钟烧了,估计是正负50伏电压太高,不过6153音质不咋样,远不如4231,日本也没有用这电路装过功放,是国人开发这一功能,使大量垃圾板有了销路,今天怕是没几人再用这电路了吧

网友:
流行厚膜功放那些年,自己好像比较忙,错过了,后来有机会看过些香港音响杂志就买了商品功放,自己 就没再做过。

网友:
曾经的经典,很温馨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最好能加装个  排气扇  特别是夏天   大音量  发热很厉害

假如分立元件的散热片到夏季能到80度器件不损坏,厚膜电路只能到60度,过去我使用175有深刻的体会。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制作电路板,本人刀客,不会高级的玩意。一天时间电路板刀刻焊接完成,通电试机1秒巨热,看来我也翻船了

     楼主为何不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何不用这种

你这功放做的漂亮,板子也是自己做的吧,我只是手痒痒消耗一下库存玩玩,出声了基本就放一边了,平时在单位都是舞台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功放做的漂亮,板子也是自己做的吧,我只是手痒痒消耗一下库存玩玩,出声了基本就放一边了,平时在单 ...

      我也是业余爱好而已  这是刚装好的 桌面功放   比起那些电脑有源音响好太多   成本也低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这功放做的漂亮,板子也是自己做的吧,我只是手痒痒消耗一下库存玩玩,出声了基本就放一边了,平时在单 ...

     机箱是 全铝合金  网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箱是 全铝合金  网购的

看得出来你这功放做的很用心,设计,选料,制作 ,家里一定也有很多库存,就你淘的这个机壳也能买个二手功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功放做的漂亮,板子也是自己做的吧,我只是手痒痒消耗一下库存玩玩,出声了基本就放一边了,平时在单 ...

(diy爱好)先生,你好。我也想折腾一下stk6153。出来的声音不行,一直不得其法。你能否提供你的6153的电路图纸给大家参考并欣赏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得出来你这功放做的很用心,设计,选料,制作 ,家里一定也有很多库存,就你淘的这个机壳也能买个二手 ...

     这个机箱加上 加工费(顺便叫卖家帮加工)也就两百块大洋     其实机箱里的东西加起来都没有机箱贵   环牛 是在旧货市场淘的十几年前拆机件  双35V   双 13V    其余的都是自己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爱好)先生,你好。我也想折腾一下stk6153。出来的声音不行,一直不得其法。你能否提供你的6153的 ...

   论坛里有的啊

网友M:
俺那两块6153吃灰多年,看了楼主的帖子,又有点蠢蠢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俺那两块6153吃灰多年,看了楼主的帖子,又有点蠢蠢欲动了

     乐在其中  那就动吧

网友B:
非常感谢(diy爱好)先生的图纸。电路图与方框图好像是近似的,都是集电极输出。请问  1  集电极输出小音量失真吗?高音是否过冲?   2  你的实物图 中的大功率电阻是接在电源电路中,还是功率输出电路中?  3    输入部分加了限幅电路了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71大了,4151~30W,4191~50W。

     对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流35整流滤波出来都到49伏了,电压太高了。我觉得理想直流电压应该在35~40伏那样,换成交流也就是24~ ...

     我住的地段   电压偏低   年前最冷的那段时间   电压降到160V   后级保护继电器差点吸合不起来   现在也只有 210 V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diy爱好)先生的图纸。电路图与方框图好像是近似的,都是集电极输出。请问  1  集电极输出小音 ...

     6153  集电极  是否改为  发射极   中高音 都差不多   改后 低音效果最好   大功率电阻 是在输出电路部分   是 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L:
6153  集电极  是否改为  发射极   中高音 都差不多   改后 低音效果最好   大功率电阻 是在输出电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diy爱好)先生的回帖   <<6153  集电极  是否改为  发射极   中高音 都差不多   改后 低音效果最好> > 。  1  请问是试听音质差不多 。还是测量指标差不多。   2  在那漂亮的机箱里,8脚集成块(或插座)。是电流反馈用的还是.....?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diy爱好)先生的回帖    。  1  请问是试听音质差不多 ...

       6153 集电极 改为 发射极   改变最大的是  低音效果     那块集成块  是 前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diy爱好)先生的回帖    。  1  请问是试听音质差不多 ...

    四运放集成

网友:
TDA1514A官方电路认真做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6153 集电极 改为 发射极   改变最大的是  低音效果     那块集成块  是 前级部分

非常感谢(diy爱好)先生的回帖    回来我试试 集电极 改为 发射极 输出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制作电路板,本人刀客,不会高级的玩意。一天时间电路板刀刻焊接完成,通电试机1秒巨热,看来我也翻船了

     兄台   啥时候做一个用 STK3048 推 SAP15P+SAP15N 对管  的板子    效果一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兄台   啥时候做一个用 STK3048 推 SAP15P+SAP15N 对管  的板子    效果一定不错

我现在听的功放就是3048推皇冠功放管,音色很温柔,耐听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听的功放就是3048推皇冠功放管,音色很温柔,耐听

     发个图片  给烧友们 过过眼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发个图片  给烧友们 过过眼瘾

我这拿不出手啊

网友L:
      没关系滴   交流交流   学习学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关系滴   交流交流   学习学习嘛

好些年前做的了,输入用铝壳的全密封继电器切换,前级是5532,后级是3048推皇冠800拆机的功率管,尽管我有好多专业功放,可家里一直在听这个,音箱是英国的奥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些年前做的了,输入用铝壳的全密封继电器切换,前级是5532,后级是3048退皇冠800拆机的功率管,尽管我有 ...

    这么好的东西  还说拿不出手啊 兄台   现在新元件的质量  哪能和以前的比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些年前做的了,输入用铝壳的全密封继电器切换,前级是5532,后级是3048退皇冠800拆机的功率管,尽管我有 ...

    厉害哦   板子全部是纯手工 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厉害哦   板子全部是纯手工 打造

都是老零件,东拼西凑的,电线乱飞,不过没有噪声,有时一宿忘关都听不出来

网友N:
厚膜音色比较耐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老零件,东拼西凑的,电线乱飞,不过没有噪声,有时一宿忘关都听不出来

    一点接地 做得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厚膜音色比较耐听

     是的  厚膜声音比较暖     对管 偏 冷

网友(2018-04-13):
从月初开始在网上寻找STK3048和STK6153的资料。发现这篇帖子是最新的。对楼主的严谨态度和超强的动手能力即现在所说的工匠精神表示佩服。值得我们学习。对于器件和电路设计的看法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共同提高认识。STK6153的设计比较奇葩,资料算是可以查到。STK3048没有地方可以查到,就是问现在还在销售的经销商也是无法提供相关资料,说是年代太久找不到了。无奈之下查看相关的帖子,基本上和本文提供的图纸一样。我就借着本文图纸跟大家交换一下看法。

网友F:
另外问一下楼主,厚膜电路的拆解是用暴力的方法还是其他的技巧?请传授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问一下楼主,厚膜电路的拆解是用暴力的方法还是其他的技巧?请传授一下经验。

3-13脚10k电阻是横(恒)流源电阻,6153从背面上方用锯条磨把平口刀一撬就开

网友F:
谢谢楼主传授了拆解厚膜电路的方法。我也抽空试试看。另外关于STK6153厚膜电路建议用分立元件组成的交叉耦合射极跟随器替代,该电路对器件的配对要求比较宽松,温度稳定性好,基本无交越失真,几乎免调试。最早是在1990年第4期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有介绍。我把他们扫描的PDF文件以jpg图片的文件黏贴成wrld文档,数据量4.22M。不知道如何上传,请告诉一下上传的办法,供大家了解参考。

网友F:
楼主你好!STK3048的3-13脚10k电阻看着应该是差分管下端恒流源管基极稳压管的限流电阻。网上一些电路中是接到STK3048的正电源端。你这里是接到中心地端也没有问题。只是电压低一些。按说阻值应该调小一些。如果接正电源端在你电路中正负电源的总电压在46.8V左右,而接到中心地的地方电压为23.4V左右。我们一般给稳压管的工作电流配置在5ma或5ma以上但是不要超过稳压管额定功率的一半。因为稳压管是依靠击穿段的特性来稳压的,过小的电流稳压特性不好会影响到差分级的增益和动态范围。不知道这个厚膜电路中稳压管的数值是多少?其实在你电路可以工作的情况下直接测量3脚或13脚的电压就可以得到稳压管的稳压值。然后根据稳压值计算出限流电阻的数值进行调整即可。一般情况下稳压管的额定功率不会小于500mw.这是我的一点分析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写了好多,乱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STK3048的3-13脚10k电阻看着应该是差分管下端恒流源管基极稳压管的限流电阻。网上一些电路中是接 ...

实测3脚对地是负的3.8伏,13脚对地是负的5.3伏,电源是直流±42.5伏,好像哪里不对劲?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本来是想上传交叉耦合射极跟随器的原理示意图,结果失败了。这个网站的操作跟一些大网站不一样。我给网管 radio@caoyin.com发邮件咨询也没有得到答复。实在无语了。看到你的电压测量结果,电源是直流±42.5伏。这应该是在无信号或者小信号时候,电压为变压器次级30V的1.4倍。大负荷时会跌落到1.2倍左右。关于你测试的3脚和13脚电压,厚膜电路的工艺技术肯定没有集成电路的工艺技术严格,工艺离散性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我的看法。问题是你图3的接法,坦率地说我看不懂,两个电阻一起接到运放输入端而不是电源端,我搞不清这个电源是从哪里过来的。因为从电路图里没有找到和电源之间直接的联系。

网友F:
关于前后级电压配置的问题,前面我说过STK3048做电压放大,按照你原理图中这个厚膜电路的供电电压是经过Q1,Q2组成的稳压电路供电的。Q1,Q2基极稳压管的稳压值是24V,经过一个PN结的压降约0.6V,STK3048的供电电压大约±23.4V,这样它输出的信号最大值大约在±20V。甚至会低于这个数值。虽然后级STK6153是集电极输出。但是由于输出负载是扬声器,负载很低,电压增益不会比射极输出高多少,同时由于集电极输出频率特性比较差,附加相移大,容易引起电路不稳定。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1 如果集电极输出不失真电压在±30V。你的后级供电电压±42.5伏,就算大功率输出跌落到±36伏,除去负载上±30V的压降,功率管上的压降是6V,假设你扬声器的阻抗8欧。负载的电流有30÷8=3.75A。功率管的功耗就有6×3.75=22.5W。这就是说每个输出功率管在满负荷工作时就相当于一个22.5W的大功率电阻在发热,你想想这种工况会好吗?2 如果我们后级采用射极输出并且电源电压配置成±22V左右,由于前级输出±20V。后级输出±20V。功率管压降只有2V左右,可以保证大于功率管的饱和压降,功率管功耗5W左右,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发热情况比上边的情况好很多。这就是电压放大级的供电电压一定要高于电流输出级供电电压的原因。另外对于乙类输出功率放大器中的功率输出管,它的最大功耗发生在最大输出的40%左右。对于上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40%输出时,电压输出幅度在±12V,输出电流为1.5A,而功率管压降为24V,此时功率管的功耗为36W。第二种情况40%输出时,电压输出幅度±8V,输出电流为1A,功率管压降±14V,功率管功耗14W。两种情况下这个结论是一样的。请大家注意,有时候功率放大器满功率输出时没事,而在中小功率输出时却烧毁了功率管就是这个原因。上边这一段说明不知道是否叙述清楚了,大家是否理解?有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2018-06-26):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图3-41输入端有两个限幅二极管,那样的话信号超过限幅电平后就脱离线性关系没法实现正常放大功能。输 ...

(3042775020)先生,你好。24倍放大 是看楼主这张图。我觉得楼主可能是采用它制作的。使用的元器件非常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前后级电压配置的问题,前面我说过STK3048做电压放大,按照你原理图中这个厚膜电路的供电电压是经过Q1, ...

(3042775020)先生,你好。集电极输出时要保证大功率输出,你提到的3048电源电压要高于6153的电源电压是恰当的。传说3048最大输出电压正负约20V,所以6153才要有电压放大倍数。你又提到的,{虽然后级STK6153是集电极输出。但是由于输出负载是扬声器,负载很低,电压增益不会比射极输出高多少}因喇叭的阻抗是感性的,频率越高,负载增大。6153可能相应的输出越大。这也印证了楼主说的射极输出低音好(射极输出无电压放大倍数,导致没有因频率越高,负载增大提升高音频的电压放大倍数)。这也可能是我提到的6153高音过冲的一部分原因。朋友提到的功耗问题第一种情况:输出功率不同,发热不太好比较。不想过热就要在保证输出不被削顶的电压下,6153的电源电压适当降低一些。但对瞬态失真有影响。不知朋友是否认同。欢迎讨论交流.共同提高。

补充内容 (2018-6-26 11:40):
感谢版主表扬加分,受宠若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传授了拆解厚膜电路的方法。我也抽空试试看。另外关于STK6153厚膜电路建议用分立元件组成的交叉耦 ...

(3042775020)先生,你好。{另外关于STK6153厚膜电路建议用分立元件组成的交叉耦合射极跟随器替代,该电路对器件的配对要求比较宽松,温度稳定性好,基本无交越失真,几乎免调试。最早是在1990年第4期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有介绍。我把他们扫描的PDF文件以jpg图片的文件黏贴成wrld文档,数据量4.22M}  非常期待啊!!!! 可分卷压缩成小于500KB的多个连续文件。附件里上传 。。谢谢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把邮箱地址给我。我直接发到你邮箱。这个网站发信息一大堆限制,我实在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把邮箱地址给我。我直接发到你邮箱。这个网站发信息一大堆限制,我实在是无语。

(3042775020)先生,你好。 1052130880@qq.com      非常感谢朋友情谊  和谐社会 规则还是要有的 适者生存吗   发好后,请提示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文件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请查看。另外发送了
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第四版中文).pdf给你参考。有事再联系。还有你根据手绘图纸计算的24倍电压放大倍数是对的,我分析的和你分析的不是同一张图纸,所以发生了误会,特此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文件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请查看。另外发送了
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第四版中文). ...

(3042775020)先生,你好。 交叉耦合射极跟随器的应用与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中文第四版 收到啦  谢谢。另 不知先生对stk6153电路还有何理解与想法及安装制作经验,望不吝赐教 因我正在筹措阶段。过去曾有过不成功。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我后来又重新看了一下你92楼的图纸,信号是从运放的正向输入端输入,放大倍数应该是1+24/1=25,当然由于运放不是理想运放,实际增益也许只有24倍,但是思路给你说明一下。关于厚膜电路STK6153和 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中文第四版 当中122页描述的 倒置达林顿输出级相同,你可以参考相关的描述和实验数据(这本书对这个电路从原理到实验数据,改进办法都有详细描述,相关内容延续到13章,因为我也只看到13章,后面还没有看。),这本书相对而言对问题的讨论和叙述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理论和实践不脱节,比现在国内的大多数文章值得看,当然要有时间和耐心喽。淘宝上可以找到STK3048推动STK6153的印刷电路板,也有推动场效应管和复合达林顿管的印刷电路板,价钱都在10元左右(不含运费),作为实验用可以省一些麻烦,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我后来又重新看了一下你92楼的图纸,信号是从运放的正向输入端输入,放大倍数应该是1 ...

(3042775020)先生,你好。你发来的资料,正在看。谢谢    如你所言,STK3048资料我至今扔没有地方可以查到。还有stk6153是全对称输出。据说管芯堪比15A电流的大功率三极管。闲置殊为不甘。故极想利用,搜集一些制作与资料。发现,一类是因势利导仍然采用集电极输出 优点 1 电路较简单 2 集电极输出耐压高故输出功率较大     3 集电极输出有电压放大倍数,故输入信号推动电压可放低    4 高音很明亮   缺点 1 (频率特性比较差,附加相移大,容易引起电路不稳定借用  2 音质差强人意    另一类是发扬DIY折腾如改成发射极输出   优点  1 工作较集电极输出稳定  2  音质提高一些  缺点  1  电路较复杂,五花八门有好有差   2  发射极输出较集电极输出降低了击穿电压幅度。(有朋友还用集电极输出电路的电源电压参数,结果烟花了)    3   参考网上一些有识之士推荐stk6153射极输出时,电源电压不超过正负约25V才安全。所以输出功率有非常明显的下降。瞬态失真(尤其低频)指标变差     网上一些资深人士为此提出stk6153发射极输出 桥接使用(BTL)。低电压大电流很符合STK6153射极输出参数。 这个思路本人极为欣赏。我请教(3042775020)先生及朋友们STK3048正负(1脚14脚或2脚15脚)输入信号直接倒相能否成功。想看到图纸设计。谢谢了

网友:
麻烦老师们上一张怎样把6153撬开的示意图,我也试试。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我是因为朋友给我5块STK3048+STK6153的板子让我玩玩,我才找相关资料准备玩玩,正如你所言,3048无从查找详细资料,6153倒是资料比较完整,包括15楼的资料。3048的内部电路相关数据在我买的3048推场效应管的PCB板提供的参考电路相对数据详细一些(我把他发到你邮箱了)。从电路结构我认为3048比热门的LM4702和υPC1298 的电路更加实用一些,因为功率输出级的热补偿可以在外边自由配置。但是同时发现一个问题,第一级差分对管恒流源基极的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转发给你的图纸中数值是12V,而楼主实验电路中测试的数值(参见89楼帖子)折算稳压管的数值在18~21V,这将严重地限制电压放大的负向输出幅度,我也正在考虑之中,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啰嗦了一堆,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有事再商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我是因为朋友给我5块STK3048+STK6153的板子让我玩玩,我才找相关资料准备玩玩,正如 ...

3048的3脚内部有可能还有一个电阻,然后接的稳压二极管,这样从外部测到的稳压值是不准的,如果能拆个3048看一下内部就好了。

网友F: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手头是否有示波器(模拟或者数字的都可以)和信号发生器(函数信号发生器最好)。如果有的话从输入端输入一个幅度为0.2V有效值的正弦波信号,从STK3048的6脚输出端用示波器观察输出信号的正负峰值是否基本相等?峰值大约是多少?如果基本相等,那说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判断是错误的。就像你说的在接到稳压管之前还有电阻,如果正负峰值有明显差别,那就是我的担心被验证了。相关参考图纸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我打算试验一下STK3048推动交叉耦合射极跟随器的电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可以想到的最后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手头是否有示波器(模拟或者数字的都可以)和信号发生器(函数信号发生器最好)。如果 ...

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还有多余的3048,只是这几天单位搞活动太忙,只能先拆个3048看看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F:
楼主:谢谢了。测试的事情待你有空时再做,不要着急。如果可以测试就不必再破拆STK3048了。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关于你提到的STK6153用做集电极输出或者发射极输出的总结,我没有想那么多。一般情况是对具体电路做具体分析,最好除了定性尽可能定量。有些问题和你再商榷一下。1  BVceo的定义是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击穿电压。没有集电极输出时耐压高和发射极输出时耐压低的说法。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2 关于频率特性,晶体三极管的Ft是特征频率,在 共发射极电路工作时,Ft=β*f,其中f是系统的工作带宽也就是系统的上限频率,由此可见三极管在共发射极电路工作时可用频率是特征频率的β分之一。而在共集电极和共基极工作时,可用频率都是Ft,付出的代价是共集电极时电压增益近似等于1电流增益为β,共基极工作时,可用频率Ft,电流增益为α数值小于1.  3 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包括厚膜电路的可用功率都和散热情况相关,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讨论。功率管烧毁在音频放大器中相当大的原因是由于电路产生高频自激振荡或者接线错误的原因,这个需要在调试阶段予以解决。现在的功率管子无论是推动管还是输出管耐压都不是问题,正常情况下功率也不会超限,当发生自激时,电路中的电感或者电容中储存的能量和电源能量的叠加才会烧毁器件。所以调试阶段就是要解决潜在的危机和获得尽可能好的性能。这是我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看到你100楼帖子的最后好像是要做STK6153输出的BTL放大器,不知道输入端的倒相电路如何配置是吗?我想了解一下你具体的需求情况,需要推动多大功率的音箱?音箱的阻抗是多少?音箱的灵敏度是多少?因为在我看来家庭使用情况下有30~50W的正弦波输出功率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使用要求。不知道你具体要做什么?如果你具体描述一下你的需求,我尽可能地帮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关于你提到的STK6153用做集电极输出或者发射极输出的总结,我没有想那么多。一般情况 ...

(3042775020)先生,你好。 关于耐压问题。我觉得发射极输出电路的感性负载串接在基极发射极回路,所以对BVbeo以及Vcer有相关作用。有同仁提到过这个问题。很多电路STK6153的电源电压往往选择正负35---50V。已经靠近6153的BVceo了。而集电极输出电路,负载接在集电极。对Vbe和Vcer作用要弱的多了。前提是6153工作选在接近极限状态,调试或工作时,意外出现就较多了。正常与非正常工作状态中出现的大电流,更易引起二次击穿。还有你提到的散热器和散热条件与输出功率有关。是对的。但我觉得在电路设计中,电源电压是决定输出功率的首要条件,功率等于电压的平方/R吗。 资深人士曾提到选取晶体管功放的最大功率十倍于聆听功率,以达到理想效果。(3042775020)先生,网上有人实地测试6153耐压70---100V。设计电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看到你100楼帖子的最后好像是要做STK6153输出的BTL放大器,不知道输入端的倒向电路如 ...

(3042775020)先生,你好。我想请教。利用STK3048的正负(1脚14脚或2脚15脚)输入信号脚直接倒相推动双STK6153(BTL输出)能否成功。如可行想请你帮设计STK3048输入部分图纸。既3048两个电压放大器同接一个信号,单端输入,双端输出(正相和反相)推动两块6153合成BTL输出。还有STK3048两个放大器(正负)放大倍数的对称设计。谢谢了

网友:
laolaolaobai :你好!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BVceo的定义是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击穿电压。请注意是基极开路,这是必须条件。当基极有正偏压时,击穿电压会大幅度降低,而基极有负偏压时,击穿电压会略有提升,这个情况在早期对黑白电视机行输出管耐压的讨论和试验就有相当多的论述,你可以查询相关的文章和资料。如果要测试STK6153里面输出功率管的耐压,除非断开功率管的基极,否则无法测试。当然如果可以断开基极的话测试相当简单,用电工的摇表和电压表并联后直接连接集电极和发射极即可测试,连限流电阻都不用。关于放大器的最大功率10倍于聆听功率的问题,现在音频电路许多名词术语没有严格定义。无法严谨地讨论,泛泛而言没有意义。许多产品标称的最大输出功率比机器的输入总功率都大几倍,你觉得这有意义吗?如果那些数据可以相信,那永动机不也可以实现了吗?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关于第二个问题,想用STK3048+STK6153配置BTL放大器取得反向驱动信号的问题。想在STK3048获取反向驱动信号,就实际情况而言不可操作。你只能在前边用两个集成运放一个做同向跟随器输出正向驱动信号,同时用这个输出信号输入到另一个做反向跟随器的集成运放来获得反向驱动信号。用这两路信号驱动两路放大器就可以组成BTL放大器。由于集成运放处理的是输入端的小幅度信号并且工作在单位增益状态,所以运放的选择偏重于选择漂移小的运放即可。运放的供电和其他问题跟普通电路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样考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关于第二个问题,想用STK3048+STK6153配置BTL放大器取得反向驱动信号的问题。想在STK ...

(3042775020)先生,你好。关于BVceo你说的有道理,我提到的是Vbeo,Vcer对6153影响。输出功率问题,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关于stk3048倒相我是看到过往的本网一个老师的电路。注意,是下半部分。请参考。  看电路似乎是用到stk3048的正反输入。 谢谢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你发的两张图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篇文章的。第一张图在这个帖子的55楼见过,第二张图只是说4块STK3048+STK6153组成BTL功放,并没有STK3048直接提供倒向激励信号的说明。从原理说,单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差分电路是提供BTL功放激励信号的最理想电路,那样要求对你在操作层面有困难,所以我提了用双运放获取正负激励信号的方案。并且告诉你供参考。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需要具体地讨论具体的问题,除了定性还需要定量。像你这样只是讨论定性的东西,没有具体的参数要求,我实在无法提供使你满意的答案。同时希望你学习一些电路的基础知识,其实有一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学习就能够解决的。其实也不怕你笑话,我当初刚开始装收音机的时候,整整两年没有成功过一次,等到迈过这道坎,回头看看,那都是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你发的两张图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篇文章的。第一张图在这个帖子的55楼见过,第二张图只 ...

(3042775020)先生,你好。首先感谢你发给我的资料与对电路的讲解。谢谢。我发的两张图是同一篇文章的。你可在本网搜一下。正因为此篇文章没有STK3048直接提供倒相激励信号的说明。所以:我曾向你请教(3042775020先生及朋友们这个STK3048利用正负(1脚14脚或2脚15脚)输入信号直接倒相能否成功)。朋友你提到(那样的要求对我在操作层面有困难)。你的理论强,请你能否帮我分析一下(想在STK3048获取反向驱动信号,就实际情况而言不可操作..借用你言。)是我表述有问题?还是你从字面上的理解有偏差?还是从电路上完全不能实行?还是你现在只有应用?要理论就.......。 麻烦你能交流一下,共有几点?让我更清楚,使大家共同受益。非常感谢。为增强你从字面上的理解方便,下附一张方框图 当然定量也好,定性也罢。你基础好,就再帮助我解释STK3048直接倒相为啥不行。哪怕只在理论上。再次感谢朋友。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按照你提供的框型图和STK3048内部示意图,当信号从反向输入端输入时,反向输入端三极管的交流负载只有它集电极上端的电阻,连接成超二极管做稳压管使用的三极管对交流信号的阻抗几乎为零。结果是,1 反向输入时增益很低并且差分电路两端极不平衡。2 负反馈网络就算和正向输入同样配置也无法达到同样的放大效果,失真基本无法改善。3 由于运放正向和反向输入阻抗的差别,整个系统的激励偏差引起的失真基本无法通过调试获得改善。这些是从基本原理层面的基本分析,给你参考。之所以说就实际情况而言不可操作,因为最合适的办法是改动STK3048的分差放大电路部分的设计获得正负推动信号,但是你也明白,这是不可操作的。基本就是这些了。有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olaolaobai :你好!按照你提供的框型图和STK3048内部示意图,当信号从反向输入端输入时,反向输入端三极 ...

(3042775020)先生,你好。感谢你对STK3048电路的讲解。非常好。但你提到的几点大家以前看图就都已经是知道的。(就是缺少3048的详细内电路与参数,无法量化)所以我才同大家探讨请教的这个STK3048利用正负(1脚14脚或2脚15脚)输入信号直接倒相能否成功也就是  能否克服这些个问题。你提到的前二点,我就是想.不能按照你提出的第二点反向负反馈网络和正向输入同样配置。利用正反向放大器是两个独立部分,分开配置,达到平衡。(楼主的电路两级放大才24倍)。是否有可能成功?? 但如果正反放大相差1--2个数量级就另当别论了。(有空可实际接入测量一下)  关于第三点,不是太大问题。实际也是可以用负载性能好,输出阻抗低的前级放大来克服困难的。毕竟前级是小信号,设计范围较宽。你最后说的,(因为最合适的办法是改动STK3048的差分放大电路部分的设计获得正负推动信号 ) 才使我对此关注。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另曾浏览到有网友提出STK3048批次之间4.12脚等外接电路有一些差别。

网友:
laolaolaobai :你好!你有没有想过,按照你的框型图配置只用了2片STK3048和4片STK6153.剩下2片STK3048做什么用了?

楼主:
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在3脚加上10伏,测量稳压值是1伏,3脚加上20伏稳压值是1.5伏。

网友F:
楼主:非常感谢你的工作。证明我当初的判断错误。担心是多余的。可以开始实验,有结果后再向大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非常感谢你的工作。证明我当初的判断错误。担心是多余的。可以开始实验,有结果后再向大家汇报。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我还有两块当年玩过的板子,按照《电子报》上的文章改的。

网友(2018-09-17):
倒置达林顿,管子的一致性很好,声音虽然不怎么样,不过廉价,值得一玩。

网友:
高手刻板,厉害了~摩拜

网友:
年轻的时候,玩过这种厚膜。

网友:
3048+6153那个年代本来是用在驱动电机,因大量二手出现国人又因那个年代音响器材贵.厚膜更贵就有人将之改进用在音响功放上并举得相对好的效果,支持楼主开发!

网友(2018-10-24):
学习了,厚膜还是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53是垃圾,还是上对管吧,现在对管不贵

    这位兄台  别这么说  想玩好6153 得下番功夫的   有些 大虾 玩6153 玩得比对管还好

网友(2018-12-21):
STK3048的兄弟姐妹都在,唯独她没在的全家福资料,大家可以知道他的工作电压范围在什么之中了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7/ETC/STK-3042.html

但经复核这样链接这个网站不接受.

可网搜STK3042.

从资料可见,3048约;+-48V,可推后级输出约40Wx2.自身功耗;4W.失真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拆解3048,绘制内部电路。

拆得很漂亮,图也很漂亮

网友:
STK6153的标准资料

网友(2019-07-09):
6153实际使用可以在10、4(1、2)脚之间接几P的小电容用于消除自激,当然没有自激可以不用,10、9(2、3)脚之间可以并电阻用于减小T5~T8的静态电流,也可以在1、4脚之间并电阻用于减小T3~T8的静态电流。然而总体来说,集电极输出的音质不会很好,何况最末用了三级放大,要玩好它很难。3048推两级放大的射极输出功率足够一般家用,玩起来简单,不出意外声音定比6153要好。

网友O:
负载是4Ω喇叭的,分分钟sTk6153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O:
负载是4Ω喇叭的,分分钟sTk6153冒烟!!!

有什么证据

网友(2019-08-10):
6153 最近把玩了一下  标准电路  配合3048的电路 同条件对比高音部分总是不进如意 单独作为底音炮放厚实感超越一般集电极输出功放

网友E(2020-12-29):
引用 楼主:
怕乱码所以一段一段发。首先上网收索电路图发现了几个版本,对于6153的6脚有的是用一个470的电阻接地,有的 ...

2楼手绘图纸,stk6153的1和4应该对调才对,标反了吧?

网友(2021-03-08):
我的6153,+-48v,搜我的帖子

网友:
在hifidiy论坛

网友:
厚膜快拆开后还能使用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K:
你对放大倍数的取求是正确的

我所在公司的功放是这样;低档功放;不失真满输出时输入0.28V

看到您每次回贴都是很严谨,都有数据说话, 膜拜工匠!

请咨询您:一台1000W的舞台功放,国产全新,用料都是大路货,请问像打磨一下,也看了很多打磨舞台功放的帖子,感觉调一些参数,才能更符合家

用,您能给稍微分析可行下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到您每次回贴都是很严谨,都有数据说话, 膜拜工匠!

请咨询您:一台1000W的舞台功放,国产全新,用 ...

舞台功放可以家用,最大的问题就是风扇噪音,可以选择一些无风扇的或温控的,还有就是操作要得当,要不然烧毁小音箱就是瞬间的事,至于磨机就没必要了,换个运放换个电容根本听不出来,只是心里作用,舞台功放绝不会偷工减料的,但不同的功放的确听感上有差异,可能和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
激情过后一地鸡毛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对放大倍数的取求是正确的

我所在公司的功放是这样;低档功放;不失真满输出时输入0.28V

DJ的数学似乎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