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求助

楼主(2018-02-23):
得台compaq 515,开机后用完全正常,热启动也正常,关机后再开,电源灯亮风扇转,屏幕不亮,放置1--3小时又可以开机,但关机再开又不行,求助如何检查维修。

网友A:
一般是主板问题
CQ 45的主板出了名的容易坏
建议检测下主板,
还有最简单的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可以取下来擦拭一下还有这故障就是主板bug了

网友B:
先用软件测下内存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不亮时用手电照一下屏,看是屏灯不亮还是接触不良,比如有印版裂纹

放置1--3小时,开机,热启,使用完全正常,屏幕部分应该没问题,就是关机后,立即再开屏幕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主板问题
CQ 45的主板出了名的容易坏
建议检测下主板,

擦拭内存无效,是主板与显示相关的启动部分有问题,开机后使用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软件测下内存正不正常

换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是主板供电模块的问题,已遇到多个笔记本和你描述的启动不了的状况一样,灯亮,风扇转,但没反应,为进一步确认你外接显示器试试,排除屏的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内存故障依旧。

检查下主板吧  大概率主板问题
这个主板脱焊 电源故障什么的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馨提示:请更换显卡芯片附近的一只钽电容即可,手到病除!

这个故障从原理上分析,很显然是因为显卡被 ...

已拆下主板,正在检查,是集成显卡。

网友:
看一下电源啊 电源起不来 等热机了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拆下主板,正在检查,是集成显卡。

我的笔记本就是主板电池没电了,你换上就好了。往往故障没那么复杂,是自己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