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们新年好。小弟有个电视维修求助。

楼主(2018-02-23):
家里老人看的39寸电视,之前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请问该怎么维修?或者换逻辑板能修好吗?这种逻辑板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板上电压基准TL431坏了

老哥遇到的是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遇到的是这样的问题吗

先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供电质量和电压,逻辑板不贵,不过你需要确认是哪个板有问题,有能力就做元件级维修,没能力就当换板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供电质量和电压,逻辑板不贵,不过你需要确认是哪个板有问题,有能力就做元件级维修 ...

我也是干过维修的。有一定技术能换。就是之前不是修电视的而已

网友:
几十块钱换块逻辑板就OK了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电容爆浆!换了说不定就好了,没的话就换板吧!

网友C:
逻辑板上如果有AS15 或者AS19的集成块换掉,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如果没有就换一块逻辑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上如果有AS15 或者AS19的集成块换掉,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如果没有就换一块逻辑板试试。

只有一块板。并没有类似型号的集成。请问买一块主板换上问题可以解决吗?谢谢

楼主:
只有一块主板,电源跟逻辑板好像是集成的吧?请问换掉这块板问题可以解决吗?老哥们

网友D:
根据电视型号或者主板的型号去淘宝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视型号或者主板的型号去淘宝搜索

杂牌的电视,不过主板型号有。可以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杂牌的电视,不过主板型号有。可以换

可以用液晶电视万能板,最新的好像是V59版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液晶电视万能板,最新的好像是V59版本的吧

有同型号的主板卖,淘宝有

网友:
主板到屏的排线擦一下看。不行调整l屏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