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电脑上不了矿坛?

楼主(2018-02-23):
我的一台联想ThinkPad T420笔记本,不知为什么在进行人机验证时画面总是出不来?画面总是停留在图中的位置。所以用此机上不了矿坛。在此请教一下大家有何解决的方法?谢谢!
这台机的运行系统是WIN10。

网友: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手机可以上矿坛,台式机上不了,同一个WIFI

网友A:
请看工具栏下的提示!您得同意载入某个组件功能。

网友B:
我的电脑显示也是这样只能用手机上论坛,

网友:
这个人机验证太不完善,请管理员认真考虑修改或者除去。这个春节在清理垃圾后,基本就没法上矿坛。
看到上面弟兄的提示搞了半天,才上来。
很是不爽。其他论坛好像都没有搞这个。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C:
换个浏览器试试,或者现在浏览器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工具栏下的提示!您得同意载入某个组件功能。

没有太注意,有时间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浏览器试试,或者现在浏览器卸载重装

好的!有时间我试一下。
但我一台P4的台机用的是XP,上矿坛是可以的。

网友D:
就是浏览器的问题,插件不全或者有没启用的。清除下缓存,换个新版的

网友E:
因为你的电脑太新,我的老电脑XP能上

网友F:
插件问题。换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浏览器的问题,插件不全或者有没启用的。清除下缓存,换个新版的

其实那台机我是重装的。所以浏览器也是新装的。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的电脑太新,我的老电脑XP能上

什么理论?!我那台电脑其实也有些年头了。如果按你所说谁还敢用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件问题。换个浏览器试试。

我那台机用的是Chrome浏览器。难道要用I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那台机我是重装的。所以浏览器也是新装的。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换一个版本的chrome试试,论坛用chrome的人应该成千上万了,我一直也用的chrome浏览矿坛,一切正常。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G:
这是提供人机验证的那个网站出的问题,待过一段时间再试试。

网友H:
我以前也上不了,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版本的chrome试试,论坛用chrome的人应该成千上万了,我一直也用的chrome浏览矿坛,一切正常。

应该用那个版本呢?我想我这个是最新版本了。

楼主:
有那种浏览器可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提供人机验证的那个网站出的问题,待过一段时间再试试。

谢谢!那我只有等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上不了,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上了

我的系统是刚刚重装的!

网友I:
三天前早上登陆也是这样三个点在闪,不出图形,中午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天前早上登陆也是这样三个点在闪,不出图形,中午又正常了

看来上矿坛也要看时辰八字了。

网友H:
我装的是雨木林风Windows7旗舰版,可以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显示也是这样只能用手机上论坛,

矿坛有app吗?我现在是用的网页触屏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到上面弟兄的提示搞了半天,才上来。
很是不爽。其他论坛好像都没有搞这个。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

我也想知道。但我其他机可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装的是雨木林风Windows7旗舰版,可以进

问题是我其他机也可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矿坛有app吗?我现在是用的网页触屏版,不方便。

我想你应该是老矿坛了吧?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

楼主:
谢谢,我有空试试!

网友:
换浏览器 用 chrome

楼主:
我的浏览器就是用 chrome!

网友L:
升级flash组件就可以啦,我碰到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升级flash组件就可以啦,我碰到过很多次了。

谢谢!有空试一下。

网友M:
是浏览器问题,重装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浏览器问题,重装一个就行了

谢谢!都说是浏览器问题,有空试一下。

楼主:
谢谢!有空我重装一下。

网友N:
同业的问题中枪。。。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同业的问题中枪。。。

你的枪发出的子弹吧?!

网友:
重新设置浏览器

网友O:
换个浏览器看看

楼主:
请问要怎样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换个浏览器看看

那台机是手提,很少用。有空我再试试。

网友P:
设置--internet选项--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设置--internet选项--高级

请教怎样设置?

网友Q:
浏览器的问题,不行就换一个浏览器

网友P:
一般恢复到默认状态,

楼主(2018-03-26):
引用 网友Q:
浏览器的问题,不行就换一个浏览器

最近较忙!我到现在还末试换浏览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般恢复到默认状态,

新安装的,应该在默认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应该是浏览器?都试试

都说是浏览器,看来有空我真的要试试。

网友S: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浏览器的问题,换成谷歌浏览器就好了,IE,百度,火狐浏览器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浏览器的问题,换成谷歌浏览器就好了,IE,百度,火狐浏览器都不好用

谢谢你的经验!有空试一下。

网友T:
插件问题  用官方的IE浏览器好一点

楼主:
我用的就是Chrome浏览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插件问题  用官方的IE浏览器好一点

好的,有空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