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单片机一个问题!

楼主(2018-02-23):
我用stc15w104.做38k红外避障模块。原理这样,定时器中断输出38k,单片机延时输出高电平1ms,低20ms调制38k后,驱动红外发射管,38k一体接收头接收信号后,送入单片机后,对反向的1ms低电平进行4点检测取样,如果四次都是低,则p3.4输出低电平。目前这个方案有问题,检测临界点时候有抖动。加入延时,加入多次循环判断等效果一般。

请教大神,能否像遥控器那样,发出用户码,接收到反射后,对用户码进行解码,如果合法,那么对应引脚输出低电平这样。我用c,汇编不会。

楼主:
请教高手,这个如何用c实现?我现在用的方案问题很大,电视遥控器有明显干扰。

网友:
扫地机器人?

楼主:
帮姐夫家姑娘做毕业设计

网友:
直接用STM32,串口收发都有红外载波的功能,灵活,性能更高

用一体化接收头的话,把发送信号调制成串口数据+38KHz载波也可以,一体化接收头输出接RXD

网友A:
或者接收信号接外部中断、外部计数引脚,测量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接收信号接外部中断、外部计数引脚,测量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

这个好办法,我试试,这样,我想法下降上升中断开,当下降中断后,开定时器,进行计数,上升沿来了再次中断来了,读取定时器th,tl我试试看。值,清零。定时器值就是低电平时间。设计下左右余量。判断是否在余量区间内,如果在,说明低电平宽度够了,经过延时等去抖动处理后输出。

楼主: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外部干扰还会影响。做不到对用户码这种识别那样的准确和抗干扰。我试试吧

楼主:
这个单片机没没串口功能。不行我换15w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自发自收的应用,相对简单,因为程序知道自己应该收到什么.

有两种方法可以试试,第一种是MCU直接 ...

果然大神在民间,

根据大神意见,我采取方案2:
使用了38K一体头,输出直接是解调后的。
发射38K直接T0不间断输出,P3.4口开强推挽。不对CPU中断申请。
调制信号用T2产生,P32输出,发射管P34-1K电阻-P32。
调制信号14MS高-1MS低-5MS高-1MS低! 合计21MS(这个我只定义了2个码,这个可以任意定义)。

解调开中断INT3,下降沿中断第一次检测使用T2中的a++计数检测1MS+5MS时长,下降沿中断第二次使用b++检测1MS+14MS时长!

如果两次中a++和b++在设定时长范围内(设置时长左右区间,在区间内)
则延时几百MS后,

则OUT IO口输出低。

否则
延时几百MS后
OUT IO口输出高!

PS:感觉定时器不够用,再有个T1,那么可以直接用T1定时器计数来测定2个码的长短了!

我晚上回去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大神在民间,

根据大神意见,我采取方案2:

给你一个我以前试验过的思路:
1。接收端用3引脚的解码一体接收头
2。发射端只需控制38KHz信号输出的有无,即可达到调制之目的。
     这样一来你想怎么调制就怎么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