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变压器能不能做点焊机变压器

楼主(2018-0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上网搜一下,根据硅钢片规格或者线圈窗口尺寸,确定功率,一次线径匝数就出来了。

网友: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就是次级低压大电流,次级线的截面积要足够大就好。
铁芯改为交叉插。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变压器只要改了次级就可以做点焊机,我估计初级线圈可能只有五百到六百匝之间,所以可尝试随便拿什么线绕上十圈测一下看在不在四点五到五伏之间,如果在的话,那就找二十到三十的扁铜线或者多股线并绕十圈左右。
这是按好变压器估计的,如果偷工减料的,初级或许只有三四百圈,那次级就绕得更少。

网友A:
至少这个帖子中没有人提出相反意见的。
点焊变压器也是变压器,难道交叉插提高效率还能有错吗?
使用微波炉变压器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初次级是分开的拆除次级很容易,而且点焊机次级是粗线圈数很少适合手工穿绕。

网友:
注意铁芯最好改为对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改造思路。

一:您这铁芯容量都到900VA了,可以按照普通变压器的算法来改造,焊接效果等同于900VA的 ...

成品变压器,线圈骨架已经决定铁芯有气隙,则不管你交叉插片还是不交叉插片,都有间隙,除非不用它的骨架而另作,那工程量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这个帖子中没有人提出相反意见的。
点焊变压器也是变压器,难道交叉插提高效率还能有错吗?
使用微波 ...

原来顺插是用于防止直流饱和,改为对插提高效率是对的。

这个变压器太好了,片子薄,做胆机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变压器,线圈骨架已经决定铁芯有气隙,则不管你交叉插片还是不交叉插片,都有间隙,除非不用它的骨架 ...

您说得对,这2mm间隙只能拆开后随机应变了,骨架两个端面能锉下1mm最好了,实在不行只能买成品骨架或自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观点,环形变压器更适合做点焊机变压器,效率更高,次 级更容易穿绕,但为什么多数人还用微波炉 ...

微波炉变压器改起来很容易。

网友:
收购站收的报废的微波炉多了,拆一个多好,这个可以利用铁心改一台隔离变压器

网友:
你看点焊什么了!如果点焊电池镍片,功率没有想的辣么大啦!

我买过X宝的电池电焊机,变压器很小!

如果点焊厚的,那么变压器就得大了!

网友E:
聊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变压器,这些变压器都是过载状态下工作的,小牛拉大车,所以和普通变压器是不一样的,这样,还必须要有一个暂载率的概念,意思是说,如果变压器标定的暂载率不是100%(普通变压器就是100%的暂载率设计),那么这个变压器满时间工作是要烧毁的。
点焊机的工作时间极短,理论上,暂载率可以做到很低比如5%,那这个变压器就可以做到很小而同样设计成大功率输出。但由于减小变压器截面积的后果是磁通不够,无法进行有效的功率传递,所以仍需要一定的设计计算。
至于楼主的这个变压器,做个点焊电池的点焊机,功率余量很大,就按所有兄弟们说的放心做吧,一次侧线圈200-300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圈数少了两侧就尽量都用粗一点的线,这样焊厚一点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观点,环形变压器更适合做点焊机变压器,效率更高,次 级更容易穿绕,但为什么多数人还用微波炉 ...

小区门口都可以捡到坏的微波炉,还不一定是变压器坏了,很多是微波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聊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变压器,这些变压器都是过载状态下工作的,小牛拉大车,所以和普通变压器是不一样的 ...

确实是这样,微波炉变压器的初级空载电流在4A左右,只能用于低暂载率使用。
我自己做过两台这样的点焊机,够自己使用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880380102xfod.html

网友:
前面很多朋友都提供很好的参考意见了,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你要先拆掉量一下窗口面积才好计算用线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0W微波炉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是3.3*6.8=23.8平方厘米,理论上应该绕420匝左右,但实际上却绕了240匝,这一 ...

        既然是稳压器上拆下来的,一般应有适应较大电流的能力,初级匝数要多一些,所以我说好的五六百圈差的也该有三四百圈,不过那初辑应该有抽头,不知你那东东有没有抽头,没抽头的超不过三百圈,有抽头的要接中坚某个抽头。
至于次级用多粗的线,三十平方毫米就行了,倘窗口能放下更粗的,当然是越粗越好。该绕多少匝要实测才能确定,因为这个初辑匝数现在未知。测量也简单,随便什么线穿绕一些,用表测电压,然后用这个电压除以绕了的匝数得每匝几伏,比如得到每匝零点六伏,点焊机四到五伏就能用,三十平方毫米的扁铜线或细线并在一起绕八圈就行。

网友:
这个变压器要改点焊机的话功率储备应该够用的了,只是必须重绕线圈,因为窗口间隙再绕不上次级线圈了?
如果真的打算改造的话,那就将变压器骨架改造一下,将铁芯片子插紧不留空气隙,这样导磁率还要高,大一点的变压器绕线包时可以不用绕线机,初级较粗的漆包线可以用手拉着逐圈绕制,区区就那几百匝,用不了太多时间就绕好了。

网友:
春节前我就只用手指拿着线圈骨架,绕制了一个200W的变压器,那个变压器是进口的,初级电压100V的,改为国内220V供电的,正好将初级绕组倒下线来,减少线径直径,由200多匝改绕到400多匝,不一会就绕好了(还有一点那个变压器是次级绕组在内,初级绕组在外层)这样改起来相对方便一些。

网友F:
大家用微波炉变压器改做点焊机的原因是现在大功率的变压器已经很少见了,唯独微波炉的变压器还容易搞到,其实这种变压器功率太小并不适用。楼主的变压器可用1平方截面漆包线荛250---300匝作初级,次级绕5匝,截面积40--50平方毫米,如无扁铜线可用铜板裁制或用电焊把线绕制,矽钢片要单片交叉装上,不要留间隙,点焊机输出电压千万不要超过5伏,输出电流越大越好用,变压器不需要软特性,点焊机是瞬间工作,瞬间大电流放电因电阻放热造成局部融化粘接,输出电压过高会造成短路,一般在4伏上下,可在初级抽头以作微调。做点焊机此变压器还是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用微波炉变压器改做点焊机的原因是现在大功率的变压器已经很少见了,唯独微波炉的变压器还容易搞到,其 ...

兄台说得很对,点焊机电压最好不超过五伏,次辑在能放下的前提下越粗越好。

补充内容 (2018-2-25 11:47):
我觉得初级用一平方毫米的线有点细,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发热。我以前做过这样的东东,但是个环形铁心,用直径1.5的线绕了三百匝,次级是多股烂电线不知多少平方,我那个东东做好了算上外壳十四公斤。

网友:
回坛友话,参考现成产品,其变压器均系普通的变压器,曾修过工业用的点焊机除了功率大之外没发现有何特殊点,点焊机因瞬间工作并不需要电焊机的软特性,也不需要稳定电流,点焊是一种热阻焊,即焊接处存在几欧姆小电阻通一大电流后发生金属热熔粘在一起,通电时间太长就点漏了或由于热传导作用损坏被焊物,反之则粘不结实。电焊机靠调节通电时间控制焊接效果,所以变压器功率越大越好,贵坛友的变压器做点焊机并不大。线包用线应选用双玻璃丝包扁铜线,载流量在每平方毫米10安以下,次级载流量可选大一点,毎伏匝数不宜减少应达到正常变压器所需匝数,一副变压器铁芯其截面积,导磁率等综合参数就决定了其最大功率,减少匝数增粗线径都不能增大输出功率反而会增大损耗,至于微波炉变压器为何绕成那样还真没想过,谢谢。

网友:
电焊机,点焊机这类变压器窗口允许的话当然线越粗越好。

网友:
改点焊机变压器,关键是变压器铁芯的空间,拆去原次级线圈,保留原初级220v的线圈,用多股铜线,铜箔(加绝缘材料)绕几圈就可以,在变压器铁芯空间绕的下,多股铜线截面越大越好。用微波炉变压器改比较方便。网上有许多图片。

网友:
说点题外的话,作为家庭工具,电焊机很有用却又不常用,变压器式电弧焊机是很实用的,电弧焊机上另绕一组线做点焊机很容易实现。电焊机其实也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变压器,任何变压器当工作在磁通饱和的情况下都具有软特性,电弧焊接时,焊条与焊点距离不断变化带来电阻变化,从而带来焊接电流变化因此时电焊机变压器处于磁饱和状态,输出功率不再增加而形成焊条与焊点距离近,电阻小,电流增大,电压降低,距离远,电阻大,电流小,电压升高,焊接的功率得到稳定而不断弧,因弧焊机是在磁饱和的状态下工作的,用直径不同的焊条要调整弧焊机的输出功率,电弧焊机笨重但免维护,还可以与点焊机合二为一,也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