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ward 1330万用表的校准图片

楼主(2018-0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8-09-04):
查一下资料。可以参考固纬8145的调整步骤。
晚上先拿我的机器试一下。

网友A(2019-04-01):
校准方法 ,1:找一块5位半或以上的表 不用自动量程 用手动量程调至2v档,也就是基本档,也有10v的 正极接测试点tp7 负极接地,打开机器在v或a档调节VR11至基准表显示1.00000v或9.9999v
2:调节基本电压量程 至v档 量程选2v 用电池供电(我用的是1.5干电池)也可用直流信号源,正极接v 负极接com 基准表位于电压测量档 调节VR13使1330表和基准表显示尽可能相近,直流电压调试完成
3:调节基本交流电压量程 至acv档 量程选2v 用信号源供电,选择50hz 正玄波,调至1v 正极接v 负极接com 基准表位于电压测量档 调节VR12使1330表和基准表显示尽可能相近,交流电压调试完成
4:调节基本电流量程 至a档 量程选200ma 用直流信号源,限制电流100ma左右 正极接v 负极接com 基准表位于电流测量档串于信号源和1330之间 调节VR5使1330表和基准表显示尽可能相近,直流电流200ma调试完成,同样方法调节2a 20a 2a对应vr4  20a对应VR3
5:ac电流不用调整 即可使用
6:电阻调VR14即可VR15电阻档细调。
7:其余调节电位器暂未研究用途

网友B:
非常感谢兄弟分享,正好我也买了这个表。咨询下大神:这个表校准方法能否拍个图片,标注下位置。我们菜鸟不知道哪里呢。辛苦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校准方法 ,1:找一块5位半或以上的表 不用自动量程 用手动量程调至2v档,也就是基本档,也有10v的 正极接 ...

大神:这个表是不是和固纬8145方法一样啊?不会搞,菜苗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兄弟分享,正好我也买了这个表。咨询下大神:这个表校准方法能否拍个图片,标注下位置。我们菜鸟不 ...

在电路板上都有可调电阻标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表是不是和固纬8145方法一样啊?不会搞,菜苗一枚。

我没这个表,不过都是7135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个表,不过都是7135方案。

太谢谢了,终于找到了,收藏了。
感谢。😁😁😁

网友(2019-07-20):
托福1330表,请参考固韦的8145表。两个表的电位器位置几乎一样。8145表网上可以搜索到校准方法,这个比较权威。

我两个表都有。感觉固韦的更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