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电陶瓷的焊接问题

楼主(2018-02-24):
有问题要问各位老师
压电陶瓷作矿石机的耳机,在我实验看来是可行的,灵敏度和音质都可以,音质要想过得去就要制作一个共鸣腔,然后通过入耳塞直接送入耳道,
大家可以试试,并联大电阻或大电感效果更好。
可是我遇到的问题是,压电陶瓷片的焊接太困难,尤其是陶瓷镀银层,它很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很不吃锡,锡丝化掉后根本不会粘到电极上面,而且如果加上松香,就会一下子把电极层烧黑,一旦烧黑后,就再也甭想焊接了,大家可以看图,焊坏了好大一片,焊坏了几张陶瓷片了,勉强焊上一个。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有没有好的办法焊接?

网友:
如果镀银层表面尚未氧化,那么焊接非常容易,但必须一次成功,烙铁在银层上的逗留时间不能超过1秒钟。

若银层已氧化,那就比较难办了,先要将表面用丝绒之类的布料轻轻擦拭,直到露出光亮表面,然后再焊接。

网友A:
最好在整个焊接期间, 熔融装焊锡和导线与被焊接 处都处于大量松香的覆盖之下, 事后再用酒精清洗.

网友:
低熔点焊锡、金相砂纸略微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整个焊接期间, 熔融装焊锡和导线与被焊接 处都处于大量松香的覆盖之下, 事后再用酒精清洗.

不成,这方法试过了,松香越多,越不粘,直接就让松香把电极涂层搞黑了,也不知道是氧化掉的,还是直接泡黑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 单凭想象不行啊.

网友:
如三楼坛主所说的,不宜用粗线,找根耳机线,先把耳机线头在1-2mm处,处理好搪锡,适量的锡,锡不宜太多,线头在铬铁头上,处于熔化状态,在陶瓷片银膜边沿,不要焊在中央,点一下,铬铁头就离开银膜,基本就成功了

网友:
的确非常不好焊接,我觉得清理干净表面十分重要,其次烙铁的温度不能太高,焊接时间要短。

网友:
因为银会熔于锡中,所以要用银锡合金,用几两四个九以上的纯银与三、五斤纯锡共熔后用作焊锡即可。

网友B:
还是2楼的做法最好,那是我的经验总结。我在与压电陶瓷电极类似的PTC陶瓷片上做过多次焊接,每次都是成功的。
记住:烙铁停留时间绝对不能超过1秒钟!也不要使用松香类焊剂,甚至任何焊剂都不能要,仅需要保持焊接面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2楼的做法最好,那是我的经验总结。我在与压电陶瓷电极类似的PTC陶瓷片上做过多次焊接,每次都是成功的 ...

靠谱,谢谢
另外请教个问题,压电陶瓷片轻轻的掰了掰,听到“啪”一声,感觉像是陶瓷断裂,但是表面没有任何痕迹和影响,两电极都没有受损,应该只是中间的陶瓷层断裂。请问是不是会影响它的灵敏度呢?

网友:
压电片的确难焊,烙铁稍微时间点长点,银层就收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谱,谢谢
另外请教个问题,压电陶瓷片轻轻的掰了掰,听到“啪”一声,感觉像是陶瓷断裂,但是表面没有 ...

主要是影响了频率,断裂成几块并且电极都没断开的话,那么就会声音变尖,并且有多个频率混在一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蜂鸣器制作较容易.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90154-1-1.html

一样的,
您那是现成的共鸣腔改造的,我这是用瓶盖做的共鸣腔,  灵敏度我想应该差不太多。
这种压电陶瓷的灵敏度我觉得跟铜片的薄厚、直径尺寸有关系,铜片越薄,尺寸越大,灵敏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