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过这两种可变的朋友,每一联的容量是多少啊?

楼主(2018-02-24):
我想买来控制单管机的再生,容量需要100pF。如果一联超过50pF就够用了。
谢谢大家,顺致春安!

双联蝶形可变

双联蝶形可变

楼主:
店家说明是6-60pF,我问是一联的容量还是两联并联的容量,他说不清楚

网友A:
电桥测一下就知道了,玩收音机要配一些基本的测试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店家说明是6-60pF,我问是一联的容量还是两联并联的容量,他说不清楚

怎么看这两款都是单联可变电容,你提出两联的容量,真不知道如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这两款都是单联可变电容,你提出两联的容量,真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个....宝贝说明上写的是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测一下就知道了,玩收音机要配一些基本的测试工具

这个可变不在我手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新的,不太贵的话,就买下来,自己测量吧。挺精致的。

嗯。99版主的调频矿机好像就是用的容量小的那种。

网友A:
这玩意定义可能错了,怎么看也不是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定义可能错了,怎么看也不是双联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6463-1-1.html

网友D:
        肯定指的是单联的容量,没有用并联表示容量的,没有,你这个图神了,动片旋出来的角度正好把右边的定片挡得严严实实,两个的角度一样,看右边那支架柱子,应该是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指的是单联的容量,没有用并联表示容量的,没有,你这个图神了,动片旋出来的角度正好把右边的 ...

谢谢您!就买这个了

网友E:
右面那个容量大概符合几十PF,左边的容量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面那个容量大概符合几十PF,左边的容量肯定不够。

右边那个是60pF

网友:
图片太少,看不象双连,如果是双连,就得有两组独立的定片组,否则就是单连。

网友:
这个好像是 “蝶形” 双联 !

网友F:
是双连。你仔细看看上面的U型铁的连接分为两组。容量都是说等容多连的一个连的最大容量。如果是差容,都标出各自的最大容量,但是通常只是说容量大的那个连的最大容量(买卖时也是如此)。从前从厂机到商店买的零件,100P再生空气单连基本就三样。外观看右边那个大的两连并联就是100P。
你这个双连做工挺好。右边的那个大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左边那个小的适合制作调频收音机是可遇不可求的,建议你也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双连。你仔细看看上面的U型铁的连接分为两组。容量都是说等容多连的一个连的最大容量。如果是差容,都标 ...

好的好的。向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网友:
蝶形单联,可能是有两组定片,一组动片。

网友G:
简单点,用223可变电容的一连不就可以啦?价格便宜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点,用223可变电容的一连不就可以啦?价格便宜得很.

薄膜可变耐压不让人放心,虽然说有保险电容串着,可万一碰片了耳机肯定一声巨响,伤害了听力呢?
再说这里应该用直线容量式的,而223是直线频率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