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门

楼主(2018-02-24):
拉线节气门有高手改过电子节气门吗,车子拉线设计不合理,油门线基本一年一根

网友:
不好改吧。。。  油门踏板信号直接进电脑了。。   电脑再控制节气门电机。。。

给节气门上装个舵机。   油门踏板装传感器。   DIY一下。     可靠性堪忧啊。

网友A:
拉线不合理 把不合理的地方改到合理  比改电子油门来得简单和稳妥。   拉线在新使用的时候加注一些轻质润滑油可以大大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线不合理 把不合理的地方改到合理  比改电子油门来得简单和稳妥。   拉线在新使用的时候加注一些轻质润滑 ...

不是说越加油,线越不好用吗?正在想办法改进,

网友:
呵呵,我车电子油门不好用的反应慢维修件贵,想改拉线的都不好改,还要换电脑板啥的劝你不要改电子油门了,

楼主:
今天中午修好了,年前油门线坏了,坚持到前天实在不行了,找了个电动车刹车线芯改造换上了,年前淘宝买了配件,昨天才发货。都是线管外皮老化破裂进水生锈坏掉的,把原线管剪短从破裂处,刹车线芯插进去剪到合适做个头就行了,不知道能用多久,车后备箱长放一个就得了。反正好换。

网友:
老车了吧,也不至于一年一根吧

楼主:
配件油门线,2个弯,线出口向上,洗车也注意,进水冬天更麻烦,冻过一次,用手化开的,大早晨的,够冷的。

网友B:
我的节气门自己动手洗,3万时一次,12万时一次。非拆卸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节气门自己动手洗,3万时一次,12万时一次。非拆卸洗。

高手啊,节气门我是用布擦,怠速电机拆下里面脏,一般清洗剂清洗,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2024-11-17):
十年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