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1单片机的头文件有点看头,不解啊,赐教啊。

楼主(2018-02-24):
这个是一个程序内的51单片机头文件,除了知道enum是枚举外,其他看的一头雾水/
#ifndef _MAIN_H
#define_MAIN_H
#endif
extern enum
上面这些都是些啥意思?
老师指导下,越详细越好,忘了补充,程序是一个1602显示带温度检测的万年历。

网友:
只会玩汇编的路过,年纪大了也不想再学C了

网友:
楼主最近玩命的学啊。

网友:
#ifndef _MAIN_H
#define_MAIN_H
......
#endif

如果没有定义 _MAIN_H, 就定义 _MAIN_H, 并且包含插入......中的内容到当前文件中
如果已定义了 _MAIN_H, ......中的内容不会被包含插入到当前文件中

这种情况用于被其它多个.c/.h包含插入(#include)的基础定义文件
如文件 A.h
在B.h 中有#include A.h
在C.h 中也有#include A.h
在D.h 中也有#include A.h

那么如在文件X.c中有
#include A.h
#include B.h
#include C.h
#include D.h
如A.h中无以上定义, 编译器会把A.h 同样的内容至少4次插入到X.c中, 会引起错误
如A.h有以上声明, 在X.c中, A.h在被多个文件包含(#include)时, 包含(#include)A.h第一次时即定义_MAIN_H, 以后再包含(#include)A.h时, 因为已经定义了 _MAIN_H, 所以A.h不再重复插入. X.c中只会插入一次A.h

建义楼主打开全部Listing选项, 然后项目目录内会产生一些.lst/.i/.map/.txt文件, 看看这些文件或许会更好理解编译器工作原理

网友:
编译选项,用来在编译时确定某个芯片对应的特定程序段应当被写入或不写入。这常常用来为同一系列不同版本的芯片设置相适应的程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