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4148还有其他进口型号硅检波管么?

楼主(2018-02-25):
现在坛里大把的单管机用4148当检波管,但是4148的结电容pdf说可达4p,太大,有更好的进口型号硅管(非2ck)可以替换么?

在进口硅管用于检波这个事情上,太单调了,除了4148还是4148。。。

网友:
4148本来就不是检波管,而是个高速开关管,只不过用来检波也勉强凑合而已。

网友A:
1n60效果更好,和4148外形一样

网友:
PN结的硅二极管不适合做检波用。

网友:
硅管的死区电压太高(约0.6V),怎样给它一个偏压,使其在检波的时候不受死区电压的限制。

网友:
还是1n60好,锗管,做工好,规格一致。另外应该还有,但都是贴片的了,型号名称也复杂,拆个网卡什么的就能找到

网友:
1ss系列,检波一般用锗管或者肖特基管

网友:
1N60P,1SS86,1SS106

网友:
9018一个pn结比4148好用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都已了解。

我的问题是一个特定性的问题,特别针对——9014 mpsa18等硅三极管配合两颗硅检波管(常用4148X2)制作单管机,有没有可以替代4148的进口型号硅二极管?

用两颗锗二极管或者一硅一锗,配合9014一般还要再串阻容调整二极管偏置,这类锗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型号众多,无需多问。

用三级管一个结来代替4148,这个也很常见,问题是结电容能否确保比4148还小?

事实上,在硅单管机线路里4148X2工作得非常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这都是在坛里反复证明过的了。不过我嫌弃4148结电容高达4p,想找到更好的硅二极管来替代,国产2ck虽多,但是一般手册较少提供结电容参数,还是进口管pdf详细、质量可靠。。。

考虑过hsms系列,部分产品的最大结电容才0.3p,很不错,可惜不是硅管,直接用于硅单管机不行,要在二极管直流回路串阻容偏置电路,太麻烦。。。

还考虑过4448,淘宝也有nxp的4448出售,不过根据nxp的pdf,4148和4448结电容都一样大,没有区别,代换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都已了解。

我的问题是一个特定性的问题,特别针对——9014 mpsa18等硅三极管配合两颗硅 ...

二极管的节电容好像和检波没关系,如果这个节电容对检波不利,矿石区不会出现老师同时使用4支二极管并联检波!我也不懂只是瞎猜!另外,本区好像有个一个有关二极管节电容对检波影响的讨论!不知不知哪个老师有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60效果更好,和4148外形一样

1n60与1N4148外形不一样,1N60是锗管,1N4148是硅管,外形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的节电容好像和检波没关系,如果这个节电容对检波不利,矿石区不会出现老师同时使用4支二极管并 ...

请看636交流回路,两支检波管的结电容统统并联在GZL上,咋能没影响,坛里已有老师试验过了(在GZL上并联小电容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都已了解。

我的问题是一个特定性的问题,特别针对——9014 mpsa18等硅三极管配合两颗硅 ...

试试用3AG系列的一个PN结代用,效果很好。老3AG做三极管穿透电流大,但PN结的反向电流不会大,用来代替2AP系列检波管很好,且有废物利用之便利。

网友C:
不放心的话,应该仿真看看4pF对输出影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放心的话,应该仿真看看4pF对输出影响有多大

在交流回路中,两支4148结电容都是并在GZL上的,所以一共并了8p;另外GZL和布线的分布电容没仪器测,不知仿真时取多大啊。。。

不过试验肯定比仿真直接,试验结果是有明显不利影响。

不管咋样,最省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结电容小的型号,直接代换4148,通常总归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交流回路中,两支4148结电容都是并在GZL上的,所以一共并了8p;另外GZL和布线的分布电容没仪器测,不 ...

如果您这样看的话,那就是二极管和GZL够成谐振回路,不管这个回路的固有频率是多少对于其他的频率都是有阻碍作用的!对于这点二极管的节电容是多少都无所谓!其他的还没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选择IN60,我买过淘宝上的IN60, 用来测试500MHZ的对讲机信号都可以

检波的用1n60另外的那个用来配合电容倍压的可以用4148!

网友C:
1SS315的电容典型值为0.6pF,不过正向压降只有典型值0.25V,与锗管类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这样看的话,那就是二极管和GZL够成谐振回路,不管这个回路的固有频率是多少对于其他的频率都是有 ...

“阻碍作用“的大小和高放增益密切相关,特别是检波器轻载时

当然如果用古董三极管3AG 3DG做636,根本不会出现检波器轻载的工况;不过现在用超高倍的管子,输入阻抗极高,检波器正常情况下就是轻载,这个时候检波管结电容就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选择IN60,我买过淘宝上的IN60, 用来测试500MHZ的对讲机信号都可以

636构架下,1n60无法直接搭配9014或mpsa18,需要在检波管直流回路中串入RC调整检波管偏置,麻烦。。。

而两颗4148装上就可以用,效果不错,如果有结电容更小的硅二极管就会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S315的电容典型值为0.6pF,不过正向压降只有典型值0.25V,与锗管类似了

您可以查查hsms系列,0.3p都是常见的

网友E:
1N4148这只二极管,货源足,易得到,用途广泛。但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其反向漏电流比较大。一般的硅管高频的PN结,可以很容易地挑选出漏电流小于1NA的,而1N4148的反向漏电流,鲜有小于几十纳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N4148这只二极管,货源足,易得到,用途广泛。但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其反向漏电流比较大。一般的硅管高频 ...

如果把硅三极管某一个结当二极管用,那么通常结电容数值在哪个范围?例如9018、3355等。。。

网友:
如果用两只硅二极管做倍压检波,那么还不如用经过挑选的9018三极管的BC结。它的结电容极小,结的漏电流也极小,性能优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硅三极管某一个结当二极管用,那么通常结电容数值在哪个范围?例如9018、3355等。。。

这些高频管的CB结电容,都在1PF以下。经过挑选,结的漏电流,可以小于1NA。用作检波二极管,是十分理想的,只是有点浪费。好在这样的三极管不贵,也易寻。

网友:
硅晶体二极管1N4148是开关管,不太适合作检波,作检波还是用锗二极管1N60比较适合的。

网友:
玩到极致,真的每—个零件都要推敲的。

网友:
换一种思路,若单管机玩性能玩到极致,就不要在乎多加几只阻容器件。用单节锂电,LED稳压后再供三极管偏置,二极管的偏置与三极管的分离,这样可以试验各种不同的二极管+三极管的组合效果

网友:
9018的BC结作检波,肯定不错

网友F:
9018作检波,为什么用BC结而不用BE结,或者都可以,两者有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9018作检波,为什么用BC结而不用BE结,或者都可以,两者有不同吗?

BC结的结电容更小,反向漏电流更小,不过硅管在反向漏电流上两个结差不多,差距主要是结电容

网友G:
9018的BC结电容可能不见得比1N4148的结电容小多少,因为4pF是4148在零偏压时候的最大结电容。9018的BC结电容查不到,只查到9018共基接法时的输出电容Cob最大值为1.7pF,这还是在VCB=10V下的值,VCB=0时应该会增大不少。当然,一般BC结电容会略小于Cob。要想追求结电容小,我觉得可用fT高达9GHz的超高频三极管BFR520的BC结,这个管子BC结零偏压下的结电容典型值小于1pF,才几毛钱一只。
另外,开关二极管里比4148结电容更小的有1N4149、1N4150,其结电容比4148小一半,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18的BC结电容可能不见得比1N4148的结电容小多少,因为4pF是4148在零偏压时候的最大结电容。9018的BC结电 ...

1N4149、1N4150

网友(2018-04-05):
发光二圾管也有PN结,是否可以用来检波,

网友(2018-05-11):
1SS237是啥管,死活找不到详细点资料比如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都已了解。

我的问题是一个特定性的问题,特别针对——9014 mpsa18等硅三极管配合两颗硅 ...

红外二极管的结电容也很小,

网友:
国产的型号<2cp8>的结电容小于0.5pf.不知现在是否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