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的结构体有些奇特啊。

楼主(2018-02-25):
这是一个万年历的程序,用到了结构体,是一段给年月日时分秒7个元素赋个初值的代码,

struct sTime code InitTime[] = {
        0x2017 , 0x08, 0x01, 0x23, 0x59, 0x50, 0x02
    };
里面用到了数组,结构体和数组也能这样玩,老师说道说道。

网友:
这是定义了一个结构数组。数组没有定义数量,因此可以无限增长,但这取决于编译器的实现。

结构是数据库的基本单元,一旦定义好,便可以整组处理,不用考虑存储空间。

网友:
1:
struct sTime code InitTime = {   0x2017 , 0x08, 0x01, 0x23, 0x59, 0x50, 0x02   };
用法:  InitTime.year

2:
struct sTime code InitTime[2] = {
      {0x2017 , 0x08, 0x01, 0x23, 0x59, 0x50, 0x02},
      {0x2018 , 0x08, 0x01, 0x23, 0x59, 0x50, 0x02},
   };
用法:  InitTime[0].year  InitTime[1].year

3:
struct sTime code InitTime[] = {
        {0x2017 , 0x08, 0x01, 0x23, 0x59, 0x50, 0x02},
        {0x2018 , 0x08, 0x01, 0x23, 0x59, 0x50, 0x02},
    };
定义与用法同2

4:
struct sTime code InitTime[] = {
        0x2017 , 0x08, 0x01, 0x23, 0x59, 0x50, 0x02
    };
用法: InitTime[0].year

[x] 由你指定数组成员数量
[] 由编译器帮你算出数组成员个数

网友A:
0x开头是16进制吧?这样0x2017并不是十进制的2017哦

网友:
这不是一个好方法,不要学它,一旦不是8位机涉及到字节对齐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开头是16进制吧?这样0x2017并不是十进制的2017哦

这个无所谓,我可以是BCD码。

网友:
定义怎么放在后面了!

网友:
结构体就是这样初始化的,没毛病……建议找本C语言的书学一下基本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开头是16进制吧?这样0x2017并不是十进制的2017哦

这是直接存的8421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