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减速机构的fm矿机

楼主(2018-02-25):
本机很好的解决了fm矿机调台范围小的问题,原本发表过,在2型机的帖子里,不知道为啥,那个帖子不见了。

网友:
减速机构威武!创意不错!

网友A:
减速机哪买的?

网友:
减速机用在矿石机上有点可惜了,要是用在短波高灵敏电子管(晶体管)收信机上就好了。

网友B:
点进来之前,我还在猜想,用的是不是老黑白电视的U头。

没想到这么漂亮!

浓浓的专业味的减速机构。银线圈。非常耀眼。

多年前我制作超再生的电视伴音接受机,线圈中间安装了一个可以旋进旋出的、自行DIY的黄铜芯。

用三相插头里的圆柱形黄铜杆,正好有丝口,旋360°才前进半毫米。

调谐倒是方便,只是没法标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哪买的?

在淘宝网上买的。罗氏电子,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进来之前,我还在猜想,用的是不是老黑白电视的U头。

没想到这么漂亮!

速机上部是个刻度盘。

网友C:
自制力仿制了好几个都收不到台 但拨打手机时声音震耳。看样子是没有缘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力仿制了好几个都收不到台 但拨打手机时声音震耳。看样子是没有缘份了

能收到电话振铃是FM矿机的特点,距离电台太远和接收范围不对都会失败。把FM矿机到广播电台附近,再收不到台就是接收范围的问题了。

网友D:
调频矿石机做出经验来了,相当不错。

网友E:
用减速机构在矿机上,很有创意!
我想看看你的刻度盘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F:
大千老師新年好!你14年發明的“雞毛撣”式天線用於FM礦機效果如何?我準備想做一個。

网友G:
也可以在淘宝上买模型齿轮包和同轴连接器自己制作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千老師新年好!你14年發明的“雞毛撣”式天線用於FM礦機效果如何?我準備想做一個。

到目前为止,在Fm矿机上试过了很多种天线,最灵敏的就是普通的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减速机构在矿机上,很有创意!
我想看看你的刻度盘是怎样连接的?

减速机和刻度盘买来时就是一体的,它们之间有齿轮和轴连接,这是一种设备上专用的减速机,具体是什么设备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在淘宝上买模型齿轮包和同轴连接器自己制作减速器

是小型的变速箱就是可以的,连接轴与轴的那个部件好像叫连轴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在淘宝上买模型齿轮包和同轴连接器自己制作减速器

我也是用这种齿轮做成了参賽作品。

网友I:
老师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制作方法,这款我也做过送给朋友试用,说是接收距离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频矿石机做出经验来了,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制作方法,这款我也做过送给朋友试用,说是接收距离有提高!

不知道你销售的fm机采用2型机芯没有?2型机芯的接收距离肯定是好于1型机芯的。由于2型机芯的贴子丢失了,所以才把这款带减速器的2型机芯机器重新发布一次,供大家讨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用这种齿轮做成了参賽作品。

你的那个减速机构很实用,不知道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制的? 我的这个减速装置很贵,而且很难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用这种齿轮做成了参賽作品。

你的那个减速机构很实用,不知道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制的。我的这个减速装置很贵,而且很难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那个减速机构很实用,不知道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制的。我的这个减速装置很贵,而且很难买到。

是用塑料齿轮自制的.

可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3833-1-1.html

网友:
回复24楼,你这个办法还不错,可以把二个单联变成一个分开一定距离的双联,做直放机的调谐高放,解决自激问题。

网友:
减速器FM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罗氏电子还卖一种军机减速旋钮,变速比可调,也挺不错的,非广告。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能用不?

网友:
这种减速机构真不错,感觉有些大材小用了。选用塑料齿轮的就可以。

网友K:
大千先生我感觉调谐线圈和再生线圈的头尾好像不对。调谐线圈是“尾”接地,再生线圈应该是“头”接地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千先生我感觉调谐线圈和再生线圈的头尾好像不对。调谐线圈是“尾”接地,再生线圈应该是“头”接地才对啊

2型机芯的谐振【调谐】线圈和检波线圈【你所说的再生线圈】是两个单独的线圈,这样就摆脱了1型机芯谐振和检波共用一个线圈的弱势。如果检波和谐振共用一个线圈,虽然用粗一些的铜管和导线可以做出q值相对高一些的线圈,也能满足一般玩家的以【响】为目的玩法。但是,实际工作过程中,一旦开始检波,共用线圈的q值就会快速下降,所以弱台就很难检出了。2型机芯把检波线圈和谐振线圈分开,就是为了克服1芯机芯这方面的不足。在2型机芯中,检波线圈是独立的,它的能量是从谐振线圈中感应出来的,而不是像1型机芯那样直接粗暴的分流出来的,所以2型机芯的灵敏度和效率要远远高于1型机芯。由于2型机芯中检波线圈感应出来的是高频调频波,它的方向就是无所谓的事了,只要能感应出来送去检波就是了,线圈是什么方向和绕向都可以,只要安装方便就可,不要计较什么【头尾】的问题了。这里有一点关键的是说,检波线圈的直径不能太大,直径大了,距离谐振线圈太近,会降低谐振线圈的q值的。为什么1mm的线圈要好于3mm的线圈呢,3mm线圈的表面积虽然要远大于1mm线圈,匝与匝间的分布电容来的更大,所以说,一味加大线圈的线径也是不可取的,这也是2型机芯更加惊人的一种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经下架了。下面信息是在交易快照里的:硅两瓦减速旋钮 精密微调旋钮 37:1 变速器
军机备件,拧开 ...

真是好东西呀,可惜下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经下架了。下面信息是在交易快照里的:硅两瓦减速旋钮 精密微调旋钮 37:1 变速器
军机备件,拧开 ...

这种挺小巧的,也蛮好。不如楼主用的那种减速耐用。

网友:
烙铁温度太高,该换恒温烙铁了!

楼主(2019-02-21):
线路图就是2型机的。

网友L:
现在最好的调频矿机电路图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最好的调频矿机电路图是那种

电路图无关好坏,都是那么画的,在本论坛中仔细看看,有的是FM矿机的电路图,本质上大同小异。关键在于机芯,即谐振线圈和输出线圈的结构和布局,到目前为止,我是没看到比2型机芯布局更优秀的东西,也许会有,只是保守,不愿出来展示。

网友:
一直在仿制,但未成功。FM不好做呀。

网友L:
FM的天线长度多少最合适,接收能力最强

楼主:
引用 网友L:
FM的天线长度多少最合适,接收能力最强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fm矿石收音机的天线肯定不是越长越好。在接近于10公里这个极限接收距离时,建议使用100cm左右的拉杆天线。而在接收效果非常理想的地区【例如沈阳市的老城区范围内】接收的fm广播的电台数量众多,这时为了避免强台欺负弱台,拉杆天线拉出30至50cm左右即可。如果天线拉出的过多,2--3个强台就会把弱台掩盖掉。当然了,我说的这些也是个人的体会,每个人的耳朵是有差别的,制作的fm矿机也是千差万别,实际收听过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摸索。

网友L:
引用 楼主: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fm矿石收音机的天线肯定不是越长越好。在接近于10公里这个极限接收距离时,建议使用 ...

谢谢,我认为提高FM矿机接收能力还要在天线上下点功夫。如双拉杆天线。
带地网的天线,一根竖直,三根水平朝下地网,架到室外,用同轴电缆连接矿机。
一方面要性能好的矿机
一方面天线要接收到足够的能量,而矿机的性能是解决接收能量的利用率。
但接收到的能量不足以推动耳机,再好的矿机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我认为提高FM矿机接收能力还要在天线上下点功夫。如双拉杆天线。
带地网的天线,一根竖直,三根水 ...

提高fm接收能力的途径并不在于天线,因为fm矿机的自身回路太小,也就是说由于其频率太高【相对于中短波】,说以它的lc回路只能制作的很小。这就局限了它的能量吸收能力,如果天线制作的很大,会严重破坏这个很小的lc回路的q值,这就是八木等高增益天线无法接入fm矿机的原因。我个人猜想是天线的能量过大以后,lc回路就接收饱和信号呢,也就是没有调幅包络线的调频波,这时所谓的斜率检波就无从谈起了。也许制造一种简单的鉴相器可以制作出用八木天线的远距离fm矿机,只是身边没有八木天线,所以一直也没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fm接收能力的途径并不在于天线,因为fm矿机的自身回路太小,也就是说由于其频率太高【相对于中短波】 ...

即使不能斜率检波出音频分量,但是直流分量还是在的,应是是阻抗匹配问题,常用的同轴电缆是50--75欧阻抗
这方面还是有所研究的
还有常规天线考虑的是谐振天线和接收能量方面还要有所考虑

网友:
十分小巧,赞\(≧▽≦)/

网友:
做的漂亮,有复古的感觉。

网友:
这个当时印象深刻,当时有段时间沉迷于大千世界老师的FM机,看到原帖后也买到了一样的减速机构,但帖子被删了,现在重发,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