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充气泵。有用过的吗?好用不。

楼主(2018-02-25):
有用充气泵的吗?推荐个看看

网友:
给啥充气?

网友:
还是充气床垫?

楼主:
统一回复。给汽车充气

网友:
用点烟器打着火充气,很方便,实用,自带压力表

网友:
汽车装饰店多的是,有单缸和双缸的,品牌也多,不建议直接插点烟器,容易烧保险,直接夹到电瓶正负极上安全些。

网友:
有备无患吧. 不过几公斤的重量和一大截软管挺占地方的, 长途旅行打算用普通打气筒取代.

网友:
我用过几种,最简单的插点烟器的单缸的小的那种(不用看外壳多漂亮内部主机基本一样)电流一般在5-6A电流左右,点烟器没问题,只是时间长点就很热了,气压能充到3个压没问题,但不能长时间使用,会很热的,或许爆缸,这种小气泵用来补补气比较方便。接电瓶的那种100W多的那种单缸或双缸的充气速度挺快的,但电源线得直接夹在电瓶上直接供电,我还用过侄子卡宴随车带的气泵,很好用,噪音不大充气速度很快,也得将电源线接在电瓶上,好在都配电源线电瓶夹。

网友:
我买了2个充气泵机芯,自制了一个,用4串铁锂做电源,当然这组电池也是应急启动充电宝。。。

网友:
我用脚踏式的;
同事给我了一个,当充气只是在2.0左右;

网友A:
随便买一个好用得很. 或者叫你的保险公司送一个. 我的保险公司送我三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一个好用得很. 或者叫你的保险公司送一个. 我的保险公司送我三个了.

刚去看了你的照片(万用表)勿介意哦。我最好的表是DY1。最老的表是108

网友:
这玩意应急使用还可以,用不了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C:
我已经用坏两个了,都没怎么用就坏了,都是转几下就转不动了

网友:
曲轴、气缸均没有润滑,就靠干磨,能有多长的寿命?

网友:
还行,备一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车上备一个,有备无患。气压不够时补气方便,不用急时求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用坏两个了,都没怎么用就坏了,都是转几下就转不动了

不插点烟器接到电瓶桩头上,再试试!我的接点烟器打到2公斤就停了,接到电瓶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去看了你的照片(万用表)勿介意哦。我最好的表是DY1。最老的表是108

随便看,放网上就是让人看的嘛.

网友:
备用还是高压气筒保险,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用,就是费点力

网友:
说真的真不好用,插点烟器很容易烧保险,接电瓶一般要自制线。

网友:
我的是二手奥迪车上配的电动的 短时间使用没有问题 长了就发热 平常补充胎压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插点烟器接到电瓶桩头上,再试试!我的接点烟器打到2公斤就停了,接到电瓶上就没问题了。

活塞缺少润滑,导致功率增大,电流加大,点烟器插头发热严重然后过热保护启动,歇一会冷却一下又正常,再打几下又停。。。
拆开气泵活塞处喷点wd40即可解决。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上个月刚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人家单位的礼品,送了个给我,很好用,应该是个头大点的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买的手动高压气筒,补气还是很适合的,关键还是不用接线简单,还可以烧板油锻炼身体。2.4打到2.6巴 ...

你已经用亲身体验过了最好,我就想备一个好点的脚踏的那种充气泵,可靠还寿命长。就是没有亲自实验过不知道实不实用,所以没弄,既然好用,就准备了。

网友:
备一个还是很方便的。我车上除了充气本还有一块松下免维护电池,搭火线(自制)。

网友:
这玩意儿太高级的没见过,只见过我邻居买保险送的,没用几次就坏了,让我修修,拆开一看太失望了,做工太粗糙太简单了!不过外表很漂亮。电动机已烧毁,里面有一个就算是气缸的气缸吧,几乎没有润滑油!不坏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