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几V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8-02-25):
这是小山K10音乐机,空缺位置二极管型号为S4,已烧毁,估计101电感也不妙......

网友A:
AME8805

5v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E8805

5v升压芯片

你说的这个型号是降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E8805

5v升压芯片

谢谢!我想知道50/13中13的含义,估计这块芯片的作用是当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时,升压至5v供收音机使用。

网友:
13年50周生产

楼主:
谢谢解答!
参考百度:
问:8805下面还有一个分数50/30那是一个什么三极管......
答:AP8805不是三极管,而是DC-DC升压集成电路。50表示输出5V,30表示输入3V,这个转换器的最大输出电流为400mA......
我把8805拆了能播放/充电,暂时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