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漫步者R201T03 低音太沉嗡嗡响

楼主(2018-02-25):
最近我大学时代购买的R201T03出了点问题,电路图从网上找到的,个别处不一样
看实物和电路图上D4558 引脚不一样,已在图上标注出,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TDA2030测试过都正常工作,TDA2030, D4558 都更换过了新的。
但是在放低音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左右声道正常,就是低音全部胡了,嗡嗡响,一有低音,就能感觉到嗡嗡声。低音关小,嗡嗡声减弱,低音效果也没了。
请教一下这个属于哪一部分的问题,供电也正常,16V.12V供电测量也正常。

网友:
低音喇叭挂了吧

网友:
整个2.0的吧。

网友:
检查C14、C15是否正常,可能容量减小了。

网友:
建议C22、C21 也换容量大一些的。

网友:
是不是箱体共振呢?

网友:
很可能是喇叭皮边振裂了,先检查低音喇叭。如果是好的,就更换主滤波电容,低通滤波4558上的藕荷电容(C11,C19)也更换试试

楼主:
低音喇叭是好的,如果低音喇叭纸盘坏的话,应该是啪啦啪啦声音,这个我知道,现在的感觉就是低音跟含着一口浓痰似的,那种说话不清楚的感觉。

楼主:
我用漫步者R201T03 听 Walk Away (Dia Frampton)这首歌,卫星音箱没插上,就只有低音,我用手机录下来的,大家听一下,前面声音有点小,28秒后声音大了,尤其是48秒往后的效果,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刚开始以为是低音过重,但是低音音量调小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这R201T03现在的效果不如我的来就硕美科E95,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修吧,淘宝30块钱可以买块板子了,手头只有部分电解电容,陶瓷电容和独石电容。没有的器件把,淘宝邮费太贵,买吧,修不好也是劳民伤财,换板吧,又有点不甘心,手头万用表,示波器完全用不到~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漫步者R201T03 听 Walk Away (Dia Frampton)这首歌,卫星音箱没插上,就只有低音,我用手机录下来的 ...

A+A-和B+B-四个点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啊?

刚才听了录音,感觉像是磁钢脱落开胶了把线圈挤住了,振膜有电动势而发不力来,电源主滤波电容失效,或者2030坏掉,也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楼主:
A+A- 和 B+ B-的电压正常16.4V 和12.1V 万用表没有校准,低音2030换过新的,主滤波电容没有那么大容量的,暂时没有换。如果要是磁钢脱落就没办法了~

网友:
感觉就是喇叭坏了。

网友:
用一个喇叭来试试低音部分看看?

网友:
已确认喇叭坏

楼主:
那么请问如何检测喇叭坏?肉眼能观察到吗?像这种坏喇叭的,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喇叭坏肉眼看不出来,比如说线圈内部短路了,检测也不一定能检测

网友:
这个是通病,很多人出现这个问题
原来刚买半年不到就出现这个问题,后来直接换新了

楼主:
原来是通病啊,这破音响服了~

网友:
在IC3的输入脚输入信号试试看

楼主:
输入音频信号?还是说用螺丝刀触碰一下看看是否工作正常?芯片之前也是好的,TDA2030也触碰过,都是好的,D4558我也更换过,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