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板问题咨询

楼主(2018-02-25):
我的飞利浦音响AS640收音板,早在上世纪90年代购得,那时对收音部分不太关注,中波步长是10,所以很多电台无法搜索到,前些日子经过对照电路图知道通过改变二极管矩阵可以改变步长,经过调换二极管位置显示步长修改为9,还以为大功告成了。结果实际一听,实际上电台的准确位置不是在以9为步长的点上,还是在原来的点上。请坛内大侠给出建议。

网友A:
如果通过二极管的“跳跃”,显示中波步长已为9了,即中波显示的数字均为9的倍数,如540、630、756、945、1035……你说的情况一般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不是你弄错了?
这个收音板的数字处理芯片型号是什么?
另外,你说“实际上电台的准确位置不是在以9为步长的点上,还是在原来的点上。”你是怎么确定的?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B:
也许还要设定起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过二极管的“跳跃”,显示中波步长已为9了,即中波显示的数字均为9的倍数,如540、630、756、945、10 ...

音响CPU为TMP87CH20F,收音板LC7218M,应是它们配合完成数字调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还要设定起止频率。

如需设定,在哪里能够改变起止数据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过二极管的“跳跃”,显示中波步长已为9了,即中波显示的数字均为9的倍数,如540、630、756、945、10 ...

通过收听效果可断定,比如天津新闻台是909,可是你在909上几乎听不到,你调到918上就收到了,我分析现在的918就是未改之前的910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收听效果可断定,比如天津新闻台是909,可是你在909上几乎听不到,你调到918上就收到了,我分析现在 ...

朋友好!从你的描述看,你的“步长修改”有效!
现在的问题和原来的10K步长旧体制及原来的频点都没关系,而是似乎显示的频率和实际接收的频率不一致——差了一个“步长”,909显示成了918。但究竟是不是这样,还有待检验。
不知你的坐标,但你能收到天津台,你可能在中部地区,华北或华南等。这片地区晚上中波电台密集,你这样,晚上收一下其他的电台,如本地电台,看频率准不。最好找的就是中国之声,中央一台,高低端都有。如540、639、756、945、981、1035、……很多,网上都能查到。你对一下,看是否一致。别的然后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需设定,在哪里能够改变起止数据昵?

如果能搞到一台信号发生器,数字显示的,把衰减打到最大,输入一个9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搞到一台信号发生器,数字显示的,把衰减打到最大,输入一个909?

没地方输入数字

网友:
输入 909 KHZ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好!从你的描述看,你的“步长修改”有效!
现在的问题和原来的10K步长旧体制及原来的频点都没关系 ...

经过对比,都好像是数字延后一个步长,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收音板中周来核准电台位置,比如将数字调整到909天津新闻台,然后调整其中周使之效果最佳

楼主:
那么应该调整哪个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好!从你的描述看,你的“步长修改”有效!
现在的问题和原来的10K步长旧体制及原来的频点都没关系 ...

再次进行对比,发现在低频端比如567天津相声台几乎没有偏差,在高频端比如918山东台偏差比较大。再一次说明实际步长应该是10不是9,这样往高频端方向调谐随着频率增加,偏差也越来越大。实际步长从哪里进行调整,请高手出招。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进行对比,发现在低频端比如567天津相声台几乎没有偏差,在高频端比如918山东台偏差比较大。再一次说 ...

似乎你对步长的理解和大家的不同。在电调机上调谐不是连续的,而是一级一级的像台阶一样,一个‘阶’也就是一步。我国的AM频率间隔是 9千周,有的国家是 10千周 或曾经是 10,所以就有了设置调谐的步进为 9 或10. 但是这从来不影响电台的位置,只是你能不能调准电台。909 KHz 的电台其实可以在 910 收到,你甚至不一定听得出它是失谐的。你现在可以将你改动的地方复原,看看那个电台在哪里。是909 (910) 还是918 (9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你对步长的理解和大家的不同。在电调机上调谐不是连续的,而是一级一级的像台阶一样,一个‘阶’也就 ...

我认为影响啊,909当然你在910几乎不受影响,还有720中央乡村之声它本身既是9的倍数又是10的倍数更不受影响,而像666天津小说台、918山东台就不好办了,实际的步长为10,这样的电台你就不能较好地调谐出来。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机子已经将数显步长改为是9的倍数,而实际电路调谐还是10的倍数,如何从电路上将实际步长修改为9而不仅仅只是数显修改成功。(我在沧州,中波效果收听较佳))大师,对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影响啊,909当然你在910几乎不受影响,还有720中央乡村之声它本身既是9的倍数又是10的倍数更不受影 ...

首先我不是什么大师,千万别这么叫我,谢谢。918 可以在920 收到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有一台日本出的装在美国造的吉普切诺基上的调频调幅收音机,调频是0.2兆(200K)步进的,调幅是 10K 步进的,在中国基本不影响使用,但我还是把调频的步进改成了 0.1兆(100K),可调幅我就没动它,因为一来影响不大,二来我也不太听中波。666在670 或660 可以收到,不过确实偏得多了些。还是建议你先复原一下,看看情况如何。我是怀疑改动不正确或不全。

楼主:
应该是CPU型号TMP87CH20F中50、51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CPU型号TMP87CH20F中50、51脚

我只能提一个不成熟意见

一 ; 如果50/51脚外接是二极管陣,那你修改后,如果不拆除CPU保持电源,CPU是不会

改到新的工作模式上的,拆除CPU电源,并多次对保持电源脚和改动脚 ; 50/51脚多次对地短路放电,

并耐心等待数分钟最佳

二 ;  如50/51脚所接不是二极管矩阵,而是例如24C04之类IC,那是不可改变

楼主(2018-03-27):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提一个不成熟意见

一 ; 如果50/51脚外接是二极管陣,那你修改后,如果不拆除CPU保持电源,CPU是不 ...

谢谢你的积极建议,由于数据是写入ST24C01芯片的,仅仅更改二极管矩阵还不行,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刷新芯片数据,难度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积极建议,由于数据是写入ST24C01芯片的,仅仅更改二极管矩阵还不行,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 ...

一直想知道你所说的二极管矩阵在哪里?图上什么地方?我曾建议你将改动还原,现在是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知道你所说的二极管矩阵在哪里?图上什么地方?我曾建议你将改动还原,现在是什么状况?

收音板局部图纸如下

楼主:
实际电路板如下:

楼主:
如18楼大师所言,只改动二极管矩阵还不行,CPU所连ST24C01芯片数据不改动达不到效果。若想改动数据那就得找一国频的相同机子将数据读出来再刷新ST24C01芯片数据。相当麻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18楼大师所言,只改动二极管矩阵还不行,CPU所连ST24C01芯片数据不改动达不到效果。若想改动数据那就得找 ...

你的机器是几个波段的?你现在改动的二极管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是几个波段的?你现在改动的二极管是怎么接的?

机子只在6122有一个二极管,把它移到了6121。中、长、短、调频4个波段。实际只能中波、调频两个波段(其余两个波段电路板是空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只在6122有一个二极管,把它移到了6121。中、长、短、调频4个波段。实际只能中波、调频两个波段( ...

你可以试试去掉二极管,这样就是欧洲版本,9KHz. 但是应该还有长波,可你没有,可以试试,如果报故障就还原好了。我估计应该不会报故障。不是大事。

然后你需要把电源插头拔下,再插回。因为你要断电焊接,所以也不一定必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进行对比,发现在低频端比如567天津相声台几乎没有偏差,在高频端比如918山东台偏差比较大。再一次说 ...

567没偏差,好!
只要确定有一个尾数不为零的台没偏差,就足以说明你的改动有效,是正确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有信心。
贴子后面才看到图纸和知道板上还有24C系列存储器。
你这种芯片的数调机比较少见,建议你把图纸和电路板照片多发一些清晰图上来,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帮助你。
请问17#你发的图纸上红色部分文字是下截图纸时就有的吗?这是后加上的,不要受影响。
这个图上的存储器是用来存储电台频率用的,是可擦写式存储器,一般并不存储像“能接收几个波段及步长”这样的“硬设置”!
所以你不用担心需重写或换存储器。
你现在步长改动已经有效,或者说已经完成!不要再纠结。
这类数调板的步长一般都由二极管矩阵的“跳跃”来实现,并不存储在存储器中!

网友:
至于你说的高端频率偏差较大的问题,这个不好先下结论。
你还应当多听听收音机,尤其是高端,看看有没有频率对上的,我现在一直怀疑这个问题。
我说的可能不符你的思路,现在还想着10K步长是错误的。
从你描述来看,频率偏差是肯定存在的。
所说的这种频率偏差,其实就在电台该出现的频点上其信号弱。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一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线失谐。可能原因有,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不对、天线线圈断路、磁棒断了有裂纹了没看出来等等。
显示屏上显示的频率,比如909KHz,只能保证其本振频率是准确的,但天线回路谐振频率却有可能在允许值之外,因为后者并不完全取决于数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7没偏差,好!
只要确定有一个尾数不为零的台没偏差,就足以说明你的改动有效,是正确的,这一点你一 ...

图纸太大,无法整体上传,你把 信箱给我,我给你发过去(包括电路板图片)

网友:
应该有个转换开关设定步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