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吧电脑某些功能被限制运行了怎么解开

楼主(2018-02-25):
如题,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有这几个 一、C盘被隐藏了 二、运行选项调不出来,提示本次操作受限制被取消和管理员联系,三、有个软件叫驱动防火墙,有它在,我的某些软件(不是木马病毒和非法软件)运行不了,四,计算机管理单元被上锁了,要输入密码才给看,这几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要在网吧的电脑做事,有这些限制很不方便

网友:
干嘛非要去网吧搞呢?现在网费这么便宜,不是十几年前了。

网友:
想搞啥事啊?呵呵呵,网吧也不是吃素的,网吧就一台主服务器有硬盘,其他的电脑都没有硬盘,人家的C盘肯定是隐藏的,权限肯定不对客户机放开。在网吧干点啥事也会被追查到的,到处都是摄像头

网友:
自己的电脑自己做主,网费便宜了,不去网吧,

网友:
干什么事呀,又是要C盘又是要权限的

网友:
别胡思乱想了,回家搞吧……

网友:
我知道网吧有好多软件是很好用的,没有权限拷贝不了的

网友:
建议自己买台电脑,也不贵。现在网吧电脑很多都是服务器形式,无盘的。

网友A:
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再装个系统,然后在虚拟出来的系统里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再装个系统,然后在虚拟出来的系统里搞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网友:
网吧鱼龙混杂,到处是监控,那么不安全,想干什么?
想取得权限,办法肯定是有的,但也肯定不容易。。。。。。。。

网友:
这种情况要跟你自己的老板反映,在这里找帮助是没用的,这个涉及到网吧本身的安全。

网友:
网吧一般用的是万象系统,这个系统一直有漏洞,百度一下如何拿到最高权限,然后就可以解除限制了。不过个这些限制一般是改动组策略,如果你懂这个就更方便了。一个思路,但不是传播黑客技术。

网友:
网吧用的软件防护功能很强的,现在大多是用无盘系统,由专业软件公司开发,一般的业余人员还是不要想到网吧能对电脑搞个小动作啥的,被发现的话不好收场。

网友:
明白楼主想干啥了,有一些资料或者文件传给对方不太见得光的,希望可以用网吧这种地方操作,避免自己IP被查到的风险,不过一般的大可以拷贝好了去网吧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