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额定功率怎么算啊??

楼主(2018-02-26):
像6080,参数没写多少瓦的,是灯丝电压x电流,然后加上栅极电压x电流吗??是不是还要乘以2。。。

网友:
搞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电子管线路一般就是考虑屏极耗散功率和帘栅极耗散功率。这两个不能超限。灯丝电压电流是定死的。

网友:
屏压x屏流,每只三极管最大功耗13W,国产类似管6N5P。

网友A:
电子管没有额定功率这个称呼。电子管的(耗散)功率=阴极电压*阴极电流+灯丝电压*灯丝电流。电子管手册中有最大阴极电流一项。对于三极管在忽略栅流的情况下阴极电流*阴极电压≈阳极电压*阳极电流。手册中给出最大屏(阳极)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没有额定功率这个称呼。电子管的(耗散)功率=阴极电压*阴极电流+灯丝电压*灯丝电流。电子管手册中有 ...

电器通电总该有个东西表达他消耗的电量吧。。。意思是电子管只有“耗散功率”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器通电总该有个东西表达他消耗的电量吧。。。意思是电子管只有“耗散功率”的说法?

灯丝电压电流是固定的。但是板压、板流在不同电路中不一样,消耗的电量也不一样,不提具体电路,自然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论坛有能量的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没有额定功率这个称呼。电子管的(耗散)功率=阴极电压*阴极电流+灯丝电压*灯丝电流。电子管手册中有 ...

学习了,谢谢前辈

网友B:
电子管是一种分压器件,他输出功率就是根据电阻分压原理。所以单纯计算电子管的耗散无法设计电源变压器。就额定功率来说,先看你的机器是甲类还是乙类,甲类最容易计算,只要设计好高压多少,相应计算屏流帘栅电流之和,加上灯丝的消耗,即是整个电子管电路的额定功率,乙类可以参照甲类计算,不过要取最大动态下的电流计算,乙类电源功率设计大一点有利于充分放出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是一种分压器件,他输出功率就是根据电阻分压原理。所以单纯计算电子管的耗散无法设计电源变压器。就 ...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那功率不好算的话,电源变压器就宜大不宜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