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可变Q值得另一重要因素——动片与轴的连接

楼主(2018-02-26):
就是这个可变。
陶瓷定片支架,大片距,考究的触点,按理说Q值应该不低。我在做实验发现矿机声音就是小,不正常。检查好几遍,也没找到问题出在哪里。怎么也没怀疑是可变出了问题。只能用替代法一点一点排查。当我用一个443可变代替这个可变时,声音突然增大了。难道这个可变还不如廉价443薄膜?

肇事元凶

肇事元凶

网友:
简单啊,极间有污物,导致绝缘电阻下降,Q值跟着降低。解决方案是:水洗大法!

楼主:
确定可变出了问题,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呢?
我最先想到的是触点,用表一量,毫无问题,非常讲究的触点。

触点

触点

触点

触点

网友:
矿坛有用摇表测可变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 空气可变 如此高档,不像是“先天”问题。

建议 用酒精 擦拭 定片的 陶瓷支架 试试。

楼主:
那就只剩下动片与触点间有问题了。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一片一片的测量。动片与触点之间的电阻最大的有150多欧,二三十欧平平常常。可以确定了,连接出了问题。
相当多的可变,动片与轴之间靠铆接连接。日久天长,天长日久,保存的也不好,可想而知了。

铆接

铆接

网友:
恭喜找到原因了

楼主:
回复上面的朋友,这可变买来我就进行了彻底的清理。看起来残破不是没有清理,而是保存的实在不好,就是这个样子的。
事实上为了清理干净它我还废了好大的力气。定片都让我拆了后焊上去的。
可以排除不是因为不干净的原因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也白搭,我尝试着把动片焊在轴上,无奈动片散热太好,铝又不上锡,烙铁功率不够,尝试了好久都没能成功。

焊接失败

焊接失败

楼主:
回顾起版主可变Q值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177-1-6.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35931-1-6.html
不难发现,相当多的高Q可变,动定片的连接都是非常讲究的,焊接的,而不是简单的铆接。
下面是我拍的几张焊接结构可变的皂片:

91动

91动

91定

91定

复旦2-270定

复旦2-270定

复旦2-270栋

复旦2-270栋

楼主:
建议大家,像这种铆接结构的可变,时间太久,保管不善的,品相不好的,尽量别买。几十块钱打了水漂,跟坛友们分享下经验教训。

网友A:
这种情况在薄膜可变中不少,密封薄膜可变有使用铝片做定片的产品,如今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连接不佳的情况,现在淘宝网上大量出售的一些当年非名牌密封薄膜双联就是这种情况,测量容量往往不足60%,有些还有时大时小的变化,应该都是这种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在薄膜可变中不少,密封薄膜可变有使用铝片做定片的产品,如今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连接不佳的情况, ...

铝片时间长了会氧化。

网友B:
用划针将红圈内的接触点斩一斩,可能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划针将红圈内的接触点斩一斩,可能会更好些。

画红圈的地方连接也失效了。如果没有失效的话只要有一片动片与轴连接良好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尝试船从那里焊接,也失败了。
錾一錾难度在于力道的控制,太轻了没用;太重了砸坏。并且就算能解决问题,可靠性也还是不让人放心。

网友C:
早就领教过了。这样处理。

网友D:
楼主的这个是,因故障拆机可变电容。
修好了,也很难看,算了,别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领教过了。这样处理。

“德不孤,必有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是,因故障拆机可变电容。
修好了,也很难看,算了,别费劲了。

不折腾了,把定片支架拆下来看看能不能改下其他可变的支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折腾了,把定片支架拆下来看看能不能改下其他可变的支架吧。

可以试试导电胶水!

网友:
双联还可以利用吗!动片不接线,只接2组定片,做串联可变用,Q值还是蛮高的吗!

网友:
感觉铝焊始终是个问题,即便用助焊剂当时焊牢了,但铜和铝的连接始终是个问题,铝极易被氧化。还是买铜片的空气可变更可靠些。

网友:
可以用铜片做动片然后焊接上去,或者中间的转轴改一下,两头用螺丝压紧动片,动片的间隔用垫片,这样拆下来的动片可以清洁后再安装。

网友:
所以千万不要迷信老货

可以试一试用铜胶带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