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又一个电脑问题

楼主(2018-02-26):
老师好!又一个笔记本电脑问题,求老师指点。孙子娃的联想E431型笔记本电脑,卸载了一次浏览器,现在不能开机了如何解决?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老师的关注和建议!

网友A:
不能开机,是指的按下电源键没动静?还是系统进到一半就卡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是指的按下电源键没动静?还是系统进到一半就卡住呢?

老师好!是按下电源键没动静。

楼主:
回老师,是按下电源键没动静。

网友B:
先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是按下电源键没动静。

取下电池,然后重新插拔一下笔记本后面的电源直流插头,不带电池的情况下看看能否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源适配器了吗?
也可以把电池拔下,等半小时再把电池装上开机试试。

老师好!插上了电源适配器。我给她说一下,按您说的先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电池,然后重新插拔一下笔记本后面的电源直流插头,不带电池的情况下看看能否正常启动。

回版主老师,我给她说一下,按您说的先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供电问题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开机和卸载浏览器没关系的。

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
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解决的,肯定是硬件问题,重点检查电源、电池、键盘。问一下进过水(或者洒上水)没有,拔掉键盘排线测试能不能开机,不行再拔掉内存条测试。E431质量不太好。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建议!

网友E:
应该不是大问题,注意量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还没解决吗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不在一起住,她还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大问题,注意量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是指的按下电源键没动静?还是系统进到一半就卡住呢?

老师好!上一次我说的不对。是打开电脑后显示的是一片英文字母。请老师指点。

网友:
一片英文字母,像是找不到硬盘或者系统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