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双通道峰值保持LED电平表 的制作

楼主(2018-02-26):
之前在本论坛上看到有高手发表的模块化双通道峰值保持LED电平表 ,由于他的淘宝上此宝贝已经下架而找不到成品,打算按着图纸试着制作一个,可是用万能板做了一个后有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帮着审核下该图纸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图纸如下

主控板

主控板

网友A:
单电源,lm324的偏置好像有问题吧?
不应偏置倒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lm324的偏置好像有问题吧?
不应偏置倒地吧

对,我也只是发现了LM324的偏置有问题,还有图纸上的CD4052是不是对应下图的0X/1X/2X/3X和0Y/1Y/2Y/3Y呢?

网友:
对呀,把4个Y连到一起就行吧。
你先搞定原来,画个方框图出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我有一个31段频率的模拟分频频谱,可惜每个频点的灯只有5个。
如果取出前级的31个模拟信号接入这31个20段的灯板,那么频谱一定是非常漂亮。
单片机的电平灯没什么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31段频率的模拟分频频谱,可惜每个频点的灯只有5个。
如果取出前级的31个模拟信号接入这31个20段 ...

31x20x2,这个1千多个灯了,壮观啊。
不过用单片机+彩色点阵LCD,应该简洁的多,就是显示面积有限

网友(2018-05-13):
楼主做出来了,吗,我也做了,但是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