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机子用什么电源?

楼主(2018-02-26):
请教一下:这个机子用什么电源?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非常爱好这,,但一点都不懂,,收了这一台机子,还有个电源,就是还没有电动机的皮带,对比的看,,好像灯没有接电源的地方,是不是还要需要个什么电源?
   试了机,电动机转,收带部分也正常,那个鼓风机,间歇机构吧?也是转,小灯(硅光)也亮,大灯不知道在哪里接,当然大灯不亮,扩音机接喇叭有声,但硅光电池哪里用灯乱照,扩音机里没有变化,(光音量是开大了的,且事先试了光音量孔,导入其他信号是有反应的)是不是硅光电池坏了?
  卸下量了硅光电池的2根线,电阻档几乎是全通的,微安档用手电乱照也没有变化,是不是硅光电池坏了?这个硅光电池有什么要求和规格?
  看起来距离上片子还远的很的了,问题好像还是多的很,,但愿可逐步解决。

待后将卸下的东西传图,请大侠指点迷津
现在的电源就是f16-4a这是网上找的电源图片,,就是这,,不过电源输出大线是6孔的,一边的插孔是这样的

网友A:
这机器的光源是铟灯,还需要一台铟灯电源和一台小电源才能正常放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光源是铟灯,还需要一台铟灯电源和一台小电源才能正常放映。

哦,,,这那有这,,型号什么的,,

网友:
把灯泡换成24v250w的就能用这个小电源

网友:
老机问题多,需要仔细打理,该润滑的润滑,该更换的更换,才能玩儿,扩音机有问题的也很多。走片机构有问题的也不少,需要仔细打理。

网友:
如果改为溴钨灯光源,那就只需要一个16--4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