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优利德示波器,'

楼主(2018-02-26):
哪位同行在使用,没有说明书,只有光盘,怎样使用?2102cex型号

网友:
绑定,百度找一下吧

网友:
光盘上应该有啊。再就是上优利德官网,一般都有说明书下载的。

网友:
百度搜索一下子,啥没有啊?

网友:
示波器用处不大,除非你是开发设计者。

网友:
视频教程http://3w.iqiyi.com/w_19ruaswso5.html

网友:
用这都大神,优利德售后倒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楼主是幸运儿  用的开心

怎么回事?优利德示波器不好用?

网友B:
楼主买的是新示波器吗?怎么会没有说明书呢?2102CEX我在用,2014年买的,100MHZ双踪,平时搞维修,DIY点小东西够用了。

网友B:
楼主以前有没有用过模拟的示波器呢,如果用过的话,这个数字的和模拟的用法也差不多啊。如果没用过,建议你先用示波器右上角的"AUTO"键自动测量,把探头和被测信号可靠连接好后,按AUTO键可以一键自动测量,仪器可以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和幅度自动显示适合观察的波形在屏幕上。其他手动的功能再慢慢研究探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是新示波器吗?怎么会没有说明书呢?2102CEX我在用,2014年买的,100MHZ双踪,平时搞维修,DIY点小 ...

是新的,看到介绍只有光盘说明,没有纸质的,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前有没有用过模拟的示波器呢,如果用过的话,这个数字的和模拟的用法也差不多啊。如果没用过,建议你 ...

谢谢!我是第一次买示波器,以前没用过。谢谢回复!

网友:
auto一般可以满足需要。高手慢慢炼

网友:
其实也不难,多用用自然就会了

网友:
说明书是在光盘里电子档的,可以拷到手机上,其实示波器很易上手的,特别是现在数字的,AUTO一键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