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不影响速度的扩大WiFi覆盖范围?

楼主(2018-02-27):
好久没来了,先向新老坛友拜个晚年,祝各位新年大顺大利!

本人家里LAN方式入户的100M宽带(联通),双频路由器(华为A1)在主卧。另外,客厅的电视接中兴网络机顶盒(随宽带附送),型号为B860AV2.2。该机顶盒无wifi功能。

考虑过很多方案,例如信号中继(放大)器、电力猫以及无线桥接等,都没有全速5G信号的传递,现在似乎只有再买一个路由器进行有线桥接的方式才可以保证网速的全速传递,但也没查到确定的答案,因此到坛里请坛里的高手给个明确答案,或者有更好的方案指教?

如果上述方案成立,那初步考虑华为荣耀路由器X1增强版做副路由器的桥接是否合适?

谢谢大家~

网友A:
全速对上网看电视啥的没有什么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速对上网看电视啥的没有什么意义吧?

哦?这个我也不确定,因为百度上有的说影响,例如看网络电视(IPTV)时,会影响手机、电脑上网;有的说不影响:因为取决于IPTV的入户方式,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对于我来说5G信号的全速传递有别样意义,因为我需要它不光给IPTV同时增加5G信号的覆盖范围,5G对比2.4G无论是速度还是反干扰性都强的太多了!

如果IPTV是占用宽带的,那么其中有好多4K视频源,我想会占百兆宽带的80%,2.4G的网速是绝对不够的。

网友:
5GHz穿墙能力较差,信号衰减要大于2.4G,只适合室内小范围覆盖和室外网桥(不担心邻居家蹭网!)。

网友:
要求速度最好的是有线,能上光纤更爽,普通的话也是有线铺好,多整几个无线ap就是了

网友:
别太拘泥于传输速度,虽然使用频率越高传输速度越大,但对于家用路由器也不可能大到那里去。
一般来说,出于抗干扰的要求,信号在调制的时候,一个bit位需要100个载波波形来承载,对于2.4GHz系统,这相当于最大速率24Mbps,对于家用路由器,相当于10米距离左右的传输半径可以确保最大可能降低误码率。若要求误码率不变而提高传输速率例如达到100Mbps,那么传输半径就必须减少到4.9米以内。在2.4GHz频段,最多也就做到100Mbps了。

网友:
普通家用住宅的wifi,没必要追求什么满速,只要手机在各个角落不稳定掉线就足够了,要达到宽带的满速,只有在网上测速的时候才会出现下载的峰值,而且现在家用住宅的面积只有一二百平米左右,中继桥接更是不需要的折腾。

网友B:
因为你的入户带宽是100M,而且终端很少,5G和2.4G传输对网速的影响基本没有区别。最稳定可靠的其实还是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入户带宽是100M,而且终端很少,5G和2.4G传输对网速的影响基本没有区别。最稳定可靠的其实还是网线 ...

上面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在乎全速,确切地说我更在乎的是稳定。通过路由器app可以看到2.4G信道干扰严重,直接的体现是微信视频时卡!而5G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也符合理论,但是5G的穿墙能力的确很差,所以除了路由器的房间,其他房间很难稳定的接收到5G信号,这与住房的面积没多大关系,但是与墙的多少有关,而我是三室一厅的房子。

顺便提一下,2.4G和5G在速率上也是相差甚远,5G为10M/秒,2.4G则2.5M/秒以下。

我本想先咨询一下,免得折腾,现在只好先买回路由器自己实验,结果我会回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
看不懂;网络机顶盒没有WiFi?那就只能用网络线连接。另外,网络接入商能够分配给你的ip有限,如果终端过多(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等)很有可能会掉线,也就是连不上网络,所以,无论是桥接还是布线连接,都会受到限制。

楼主:
通过实践已经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不过看到许多人的回复,似乎对此不甚了了,特做一总结(下面的数据都是实测数据,不是理论数据),以备需要的人参考。

如今稍好一点的家用无线路由器都采用了双频技术,即5G传输和传统的2.4G传输。这两种传输方式的区别主要有二,以百兆LAN方式入户的宽带为例:

一、 2.4G下平均下载速度为2.5M以内;而5G下平均下载速度为10M左右,基本达到百兆宽带的理论速率,可见两者差距很大。

二、5G信号虽然穿墙能力差(隔两道墙基本无信号),但抗干扰能力强,20%以上的信号强度,速度基本不会受影响;2.4G信号的优点是穿墙能力很好,如果没有外界干扰,两道墙后可以保证2M以上的下载速。但2.4G信号的抗干扰能力非常差,常常是60%的信号强度时,下载速度已经下降至几百K/S,甚至不断掉线现象,如果你与外界微信视频聊天的话,会出现烦人的卡顿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目前使用这个频段的电器太多,例如蓝牙设备以及邻居家的无线路由器等,尤其是住楼房,如果你打开手机的WLAN设置,可以看到几十个WiFi名字,这些信号互相叠加干扰。上面有朋友说不要纠结这些,那是因为每个人的WiFi使用要求不同,如果你是手游爱好者那么就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

由上所述,如果我们能够增加家里的信号强度或者信号分布,那么就可以得到理想的5G信号,从而无论在家里的哪个角落都可以得到畅快的宽带享受。于是很多人会想到用WiFi信号放大器,简单便捷成本低,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这个WiFi信号放大器是工作在2.4G频段上的;于是我们想到是不是可以用目前刚刚兴起的电力猫方式呢?NO!电力猫目前传递的也是2.4频段;那无线桥接形式是不是高级一些呢——也不行!

真正可以增加室内5G信号覆盖面积的方式,目前只有有线桥接最靠谱!——当然两个路由器必须是双频路由器。这个结论我查过很多资料,也问过一些淘宝卖家,没有人给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在此感谢上面给予回复和关注的朋友,谢谢。

网友:
考虑下做无源站呢?

网友(2018-05-12):
路由器可以调发射功率吗?可以的调一下,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更换为定向天线,不过可能会难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