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PB-02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8-02-27):
请教各位老师:这种KPB-02变压器的初级可以允许通过多大的电流?或者说,初级线圈漆包线的直径是多少?这种变压器可以用作晶体管单管机或者两管机的输出变压器,匹配不同阻抗的耳机和喇叭吗?

网友:
这种变压器是专为矿石机设计制造的,单管机两管机如果带耳机也能用,但是很浪费,只能用变压器很小一部分资源,再有就是变压器的连接要正确,KPB-02是自感变压器。其实晶体管专用变压器更便宜,本坛友谊电子(yydz)有多种晶体管收音机变压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