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14万用表

楼主(2018-02-27):
                     今天收两块14万用表,想凑成一块,表头通的表头内有杂物,想把线圈拿出来把内部清理一下,请师傅们介绍一下拆卸过程和注意事项,表头修好以后再修线路,另问14表好用还是500表好用,那个精度高一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表精度高,修电子线路不合适,内阻小了点儿。
500表通用,应付一般电子电工维修足够了,不过个人不太喜 ...

我想说的话被你抢先说了。 两个旋钮,份量重,显得很高端,摆放稳妥。其他小体积的表总给人一种不专业的感觉。

网友:
14表精度高,实际x1k档足够用的,中心值大,内阻低测电流对电路影响小,

网友:
肯定是14表精度好了,不过没有10K档觉得不方便,还是喜欢500表,可能是使用习惯了。

网友A:
14表精度高,修电子线路不合适,内阻小了点儿。
500表通用,应付一般电子电工维修足够了,不过个人不太喜欢两个旋钮的。

要说好用,其实两个都不好用,因为太大了,又重,还是47和30合适,当然习惯不一样,也许我认为的缺点正是有些人眼中的优点呢

网友:
发个图 比较直观   也好比较

网友:
修表头可是技术活,没有经验的人最好别把动圈拿出来。

楼主:
想用铜管做一个定位叉,请师傅们介绍一下14表定位叉具体尺寸,谢谢

楼主:
         今天修游丝乱的一块表没用保护叉吧上下轴尖都弄掉了,游丝也焊下来了,再焊游丝的时候是不是两个游丝的旋转方向相反,请大师们介绍一下,谢谢。另问保护叉用1.5平方的铜线做线粗吗,谢谢

网友:
保护叉对着表头磁钢比画一线就可以做,可以用1.5平方的铜线折好,再用锡焊焊牢即可,做起来不复杂。我做过一次,。

网友:
楼主要是把动圈拿出来,可能会使磁钢失磁;14表是圆形的磁钢,磁短路环不容易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表精度高,修电子线路不合适,内阻小了点儿。
500表通用,应付一般电子电工维修足够了,不过个人不太喜 ...

颇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表精度好,用料比500强多了。可能是14表存世量大吧,一直没有被炒起来

一块好点的14表在300~500之间

楼主(2018-04-21):
请师傅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动圈机构拿出来会失磁,其中的原理是什么,想换游丝动圈就得拿出来,再按上就失磁吗,充磁也不会,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师傅们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拆卸动圈的时候一定要加保护叉,否则会把动圈压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师傅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动圈机构拿出来会失磁,其中的原理是什么,想换游丝动圈就得拿出来,再按上就失 ...

因为安装动圈的软铁部件在固定动圈的同时还把两个磁极联通,形成闭环磁路。拆了动圈就等于断开磁路,就会造成磁性下降。

楼主:
      如果把动圈机构拿出来修理时,往磁场内放一合适钢筋是否能减少磁性丢失,谢谢

网友:
肯定是14型的表好了,这个都是国企才会用的,估计300元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