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网线如何并入,相比一条网速能提速吗?

楼主(2018-02-27):
我办公室有一条移动光纤专线局域网接口,还有一条ADSL联通宽带,如何合并使用?并入后网速有明显加快吗?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
多wan口路由器

网友A:
2层以上的交换机即可

网友B:
比如你两台电脑,一台电脑用一根,这样不知道算不算你说的那样。速度肯定会有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两台电脑,一台电脑用一根,这样不知道算不算你说的那样。速度肯定会有提升的。

是两路网线并入一台电脑。

网友:
这种没有做过,理论上应该有机器可以合并,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层以上的交换机即可

能详细点吗?谢谢,其中ADSL联通宽带也是光纤,不过得用账号密码连接,移动的那条是专线局域网。

网友:
有多种方法,硬件层面的用2层交换机可以直接实现,软件可以使用SERVER系统的链路拓扑叠加。

网友:
路由器,3个外网,出1个内网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我9楼的帖子被删了

网友:
不会有什么网速的提高,反而因为路由器的性能因素,还会受到速度慢的那根宽带的拖累。网吧用双线也是因为某些游戏或者应用走特定的网络延迟会小,才会根据应用的需要走联通或者电信的网络。

网友C:
双wan路由器,我试过的,换了两个,最终也没有达到叠加的目的,后来查到了,一个电信,一个网通,就没有什么合适的叠加方案,如果都是电信或都是网通,可以有叠加的

网友:
双WAN叠加,做好路由策略,效果肯定有的。

网友:
楼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只不过一般的双WAN叠加路由器效果都不是太好,去无线论坛了解一下

网友D:
TCP/IP协议在进行路由的时候,只确定一条最早返回的应答作为可靠通信的链路,这是这套协议簇的基本寻的原则。

多wan口路由器在进行路由的时候,建立链路的两个通信端点只使用一个wan口进行收发,这将保证会话的结果既不会多出数据,也不会少掉数据。

如果希望在多个wan口建立多条链路服务于同样的两个通信端点,那么需要另外增加并行通信的服务协议,且此服务协议不能与TCP/IP协议相冲突,而且会话只能建立在应用层。此外,由于不同的wan口使用不同的DNS,因此还需要在服务协议中说明不同的链路使用哪个DNS。再者,增加链路的目的是要缩短传输时间,因此每条链路所传输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要求会话双方有同等的协议过程。

综上所述,多wan口路由器实际上是无法增加传输速率的,除非通信双方存在多路传输的服务协议。在现有条件下,要么自己写一套并行通信程序,要么向供应商申请提升传输速率。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P/IP协议在进行路由的时候,只确定一条最早返回的应答作为可靠通信的链路,这是这套协议簇的基本寻的原则 ...

谢谢,好专业,好复杂,本想隔壁屋闲置的一条联通ADSL宽带,加上我屋用的移动局域网网速会快些,看这样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wan路由器,我试过的,换了两个,最终也没有达到叠加的目的,后来查到了,一个电信,一个网通,就没有什 ...

网速不可能叠加,只是保证不会掉线,起到安全作用。

网友:
估计要用光纤和普通宽带两种猫,再接入软路由或刷有叠加系统的路由中

网友:
网络相关问题,建议去找找恩山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wan路由器,我试过的,换了两个,最终也没有达到叠加的目的,后来查到了,一个电信,一个网通,就没有什 ...

公司有电信+移动双线,但是实际使用感受很不好,叠加是奢望,还有别的意外,导致部分网页打不开

网友:
听说同一家公司的2条线路可以有叠加效果,不同公司的就互为备份吧

网友:
电脑装两块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别费那劲。公司的话,直接找电信,用最好的光纤专线宽带,速度快,稳定。移动的宽带比较扯蛋

网友:
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两端都有特别网络器材, 懂得叠加频宽才可以.  你是只有一端, 端的另外一边是宽频公司, 所以没有机会叠加.

网友:
双WAN口路由器,还可以用老电脑装软路由,速度是可以提升的

网友:
试过Openwrt的多WAN叠加,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不同的ISP下还不如单线速度快

网友:
折腾一圈发现还没一条线稳定呢,不过可以借此机会探索

网友:
网上有教程,然而实际并没有什么用,不如不弄

网友:
电脑用双网卡 之后需要设置 但是 ADSL的速度和光纤比起来差太多了,你需要多快的速度呢?ADSL最大一般是4M 光纤现在基本都是100M 就算能合并速度也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要路由支持链路聚合功能,不然白搭

网友(2018-04-11):
多wan口路由器,买好的, 不要买无线的,

网友:
叠加比较麻烦,一般做法就是加个双网卡的linux服务器做网关,使用iptable+tc控制流量

网友:
买个K2P 刷个高格固件     慢慢玩

网友:
这个要路由固件支持,貌似华硕的固件有这个功能。楼主可以去研究一下

网友:
不是一般的叠加,如果路由好一些的话可以做到优选,就是到达目的服务器走最快的路,能降低ping值,但是一个车不会给你同时走两条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