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古董送信管UF101A详细数据

楼主(2018-02-27):
淘了一对昭和14年1月制造的古董送信管,上面印有UF101A字样,求详细数据,先谢了。

网友A:
知道数据还能怎样呢?你还用他这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数据还能怎样呢?你还用他这老古董?

看来没有使用价值了,只有收藏价值了

网友:
看起来是直热管。不要就送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有使用价值了,只有收藏价值了

给你发份资料,供参考。测一下性能达到多少,尽量用起来,祝成功!

网友:
马自达的日本管子,市面上很少。

网友:
有些电子管的数字型号之前还有UX、UY或UZ、KX等,这是工厂安排的。一般说第一个字母U代表除整流管以外工作于信号放大或检波的三极管或多极管;K代表高真空整流管。第二个字母X表示管座有4个管脚,Y表示有5个管脚,Z表示有6个管脚。这些文字对参数并没有多大关系。
我理解应该是型号10电子管。101A是10号管的前身。1953年版《收音式电子管特性》有10号电力放大三极管。灯丝7.5V/1.25A。屏压250V,负载13K输出0.4W。350V屏压,负载11K输出0.9W,屏压425V,负载10k输出1.6W。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有使用价值了,只有收藏价值了

就是101     直热式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发份资料,供参考。测一下性能达到多少,尽量用起来,祝成功!

谢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101     直热式三极管

网友D:
这是日立受信管的原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日立受信管的原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