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帮我分析分析FM矿机

楼主(2018-02-27):
我初试了一下FM矿机,

买了小空联,买了镀银线,买了3DQ,
镀银线还没到货 就手痒得厉害了,于是用网线双股绞合做了个线圈先做了个实验,居然响了,收到一个本地强台,
但问题来了,
选择性谈不上,只有一个台,音质极差,都谈不上音质,严重失真,勉强能听清楚电台说话内容。我不明白为什么严重失真?另外本地(北京郊区)应该不止一个台,但只收到一个台?
失真问题是不是检波不对,FM属于调频制式的, 用3DQ检波管只取半个周不科学啊,按道理讲没法像中波一样把低频声音还原出来啊,怎么会听到声音呢?
请懂的老师帮我分析分析问题。

网友:
能响已经成功了一半,努力。

网友:
曙光在前,继续改进,矿坛作品,仔细观察,FM细微之处!“马虎”不得!

楼主:
怎么给我的都是鸡汤啊

网友:
失真严重是由于你的线圈的Q值太低造成的,做一个象样点的线圈,肯定会好的。

网友:
30uH前加100p滤波电容,

网友A:
第一,正如大千世界先生所指出的,线圈Q值太低。
第二,你要先大致计算一下线圈电感,然后确定电容大小。我感觉你这电容有点大。当然,也可以根据电容绕制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正如大千世界先生所指出的,线圈Q值太低。
第二,你要先大致计算一下线圈电感,然后确定电容大小。 ...

谢谢您
我有两种空联电容,一种是现用的 33pf  的, 还一种是 15pf的,  我怕15pf不够所以用了33的,
请问哪种合适些

网友:
15pf的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天线接的位置很特别,随便说的

你这个是二极管倍压检波方式。我的是3DQ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我有两种空联电容,一种是现用的 33pf  的, 还一种是 15pf的,  我怕15pf不够所以用了33的,
...

http://www.crystalradio.net/cal/freqres.shtml
朋友们建议也都是用小点的电容。根据这个网页计算一下吧。别忘了留些余量。
电感用这个程序计算。
当然现实不可能达到理论计算那么精确,还需要调整。

电感用这个计算

网友:
天綫方向和角度,及接入线路的位置,及你(人体)所在的位置都会影响清昕度

网友:
请问:声音失真,和调谐回路的可变电容器容量有关吗?应该无关吧。14楼老师所讲还是有道理的,要调好电台频率,调整天綫方向和角度。请楼主尽量不要随意改变可变电容器的容量,极片弄下来,再想恢复就难了,请慎重考虑,可以换一个较小容量的可变电容器试试。

网友:
调频信号用调幅检波电路来获取音频信号,有些失真在所难免,即使调频信号中含有调幅信号成分。试一试加上2米长的地线,看看效果有无好转。

网友C:
无论是二极管矿石机还是场管矿石机,都是采用适当偏离调谐频率的办法,使等幅调频波变成调幅调频波,这种方式叫做斜率鉴频,二极管或场管再采用调幅波检波的方式,检出音频信号,因此在接收电台时,并不是调谐得越精确越好,实际是要有适当偏离才行。 实际上调谐在频率曲线的斜坡上,所以叫做斜率鉴频,看图能收到就算基础成功了,但要做得好,在参数和工艺上还要提高,这样才进一步提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二极管矿石机还是场管矿石机,都是采用适当偏离调谐频率的办法,使等幅调频波变成调幅调频波,这种方 ...

我看了些关于调频转化为调副检波的斜率鉴频资料,大概明白这意思,但是请问如何调整才能使它正好落在曲线的斜坡上呢,是只通过旋转可变就可以吗?也没有专业仪器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些关于调频转化为调副检波的斜率鉴频资料,大概明白这意思,但是请问如何调整才能使它正好落在曲线 ...

手动调台时,根本不可能完全对准频率【抛物线的顶点】,所以说fm矿机到处都是斜率检波,这也是手动调台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调台时,根本不可能完全对准频率【抛物线的顶点】,所以说fm矿机到处都是斜率检波,这也是手动调台的 ...

听你这么一说我顿时懂了, 原来利用的就是人手的笨拙啊,  那如此说来,我根本不用理会这个斜率鉴频的理论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原理,对吧? 我直管优化各元件参数,优化各处Q值,优化电路结构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二极管矿石机还是场管矿石机,都是采用适当偏离调谐频率的办法,使等幅调频波变成调幅调频波,这种方 ...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