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求解电压!

楼主(2018-02-27):
忘了,记不起来了!
老师指导一下!
求解公式很重要啊。

补充内容 (2018-2-28 01:54):
不用扭脖子就能直接看到正向的图片。
请坐电梯降至4楼。

网友:
好几种解法:
白版的叠加定理,戴文宁定理(有源二端口定理)、节点电位法,回路电压法、支路电流法。

网友:
等于6v 公式就不写了

网友A: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8V/(R3+R2)=0.004
10V/(R1+R2)=0.005
Ir1-r3电流=(10-8)/(r1+r3)=0.001

Ir1=0.004-0.001=0.003A
Ir2=0.004+0.005=0.009A
Ir3=0.005+0.001=0.006A

Va=Ir2*R2=9V

错了没有?很多年不干这种事了

楼主:
图片调整了下方向,避免扭到大家的脖子。

网友B:
我不记得有什么公式了,只得用笨办法了;

Ir3----R3的电流     //8V电源流出的电流;
Ir1----R1的电流     //10V电源流出的电流;
Ir2----R2的电流;
Va-----A点电压;

(Ir3+Ir1)*R2=8-Ir3*R3;
(Ir3+Ir1)*R2=10-Ir1*R1;

解这个方程组:      //因R1=R2=R3,全部用R1代换;

Ir3*R1=Ir1*R1-2;
代入方程得

Ir1=0.004;
Ir3=0.002;

Ir2=Ir3+Ir1=0.006;
Va=(Ir3+Ir1)R2=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记得有什么公式了,只得用笨办法了;

似乎你的计算忽略了10V向8V电流的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8V/(R3+R2)=0.004

不错,这样的题就是用基尔霍夫(克希柯夫)定律计算。好久没有应用了。似乎+;-;0.001两个式子弄反了。但对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
这种特殊已知条件,A点对地来说是否可以理解为两组直流电源的叠加。都是等值分压电阻,也就是说A点电压10/2+8/2(V)。电流就好说了。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A点电压等于6V,用叠加定理很容易就算得出来。

网友:
根据叠加定理公式:
I3=[E1·R2/(R1·R2+R2·R3+R3·R1)]+[E2·R1/(R1·R2+R2·R3+R3·R1)];
把已知数据代入(电压单位V,电阻单位KΩ,电流单位mA):
I3=10/3+8/3=18/3=6(mA);
I3·R3=6V。

网友:
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同命相连,一样 。很遗憾。

网友: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流入一个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这个节点的电流。得:
(8-Va)/R3+(10--Va)R1/+(0--Va)/R2=0
解:Va=6(V)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求解:
1.节点电流分析法,即节点总电流为0
2.环路电压分析法,即环路总电压为0

按这两种方法列方程,然后组合求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