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功放有源低音炮接口输出到另一个功放可以吗

楼主(2018-02-27):
一号功放有源低音炮接口输出接到二号功放输入,然后二号功放输出到无源音箱。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一号机功率不够?这还有高低电平的问题吧

楼主:
就是一号机功率不够,一号机是5.1的影音功放,二号机是后级。有一对单十五的音箱,一号机推的不是很好。想这样弄的话会不会烧了二号机,或者烧了大音箱的高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如果一号功放只有低音信号线路输出,2号功放做放大推无源箱,如果一号功放是功率输出,能直推炮箱而 ...

电阻分压怎么搞?我小白,就是突发奇想,大神能不能说的直白一点呢?

楼主:
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不如信号直接二号功放。不然就算是衰减了的信号也包括一号机的各种失真、噪音

网友:
不可以!除非1号是前级,不然不是2号烧掉就是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