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怎么改装电视

楼主(2018-02-28):
我有个唱戏机主板坏了,只有屏幕和驱动板,需要配个什么样的板可以改装成电视,10.1寸。

网友A:
10寸的屏还是算了吧,万能板都比屏值钱!

网友:
看显示屏接口,去深圳华强北有直接配板的。

网友:
上淘宝,按屏的型号,买个万能板代替原来的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
屏太小了,不建议折腾

网友:
折腾玩下,还不错!

网友:
某宝上找电视驱动板,给他屏的型号,他会给你刷屏程序配相应屏线,回来接一下线,就好了,还有智能板可以配的!

网友:
买块万能驱动板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唱戏机的屏分辨率很低的,没折腾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寸的屏还是算了吧,万能板都比屏值钱!

我也是这个意思 …… 这么小的屏,有什么实际用途? 花钱折腾不值得。我手里有一块17、一块19寸显示器屏,闲置一年了也懒得动手改电视机 …… 屏小改好了也没地方用

网友:
屏目小就没必要 买套件了吧

网友:
淘宝有的是,不过屏幕太小,不建议折腾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挺中肯,真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折腾也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
我改了一个15寸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