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条空调维修实例

楼主(2018-02-28):
1、海宁2#主机PLC-S7数据连接线接触不良导致机组报警。
地区:嘉兴
问题分析:海宁西站顿汉布什风冷热泵主机的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线故障,导致机组数据不稳定报警。
解决方案:更换通讯线,目前运行正常。因机组外置露天,出现老化。目前沪杭线7站桐乡站出现类似情况,已要求工区进行采购更换。
处理结果:目前系统运行稳定。
2、金华站2号美的风冷热泵主机频繁报模式水温保护。
地区:金华
问题分析:通过现场的机组数据对比分析,传感器正常,认为是接线存在问题。
解决方案:通过检查发现,连接PLC上的水温传感器接线头接触不良,重新紧固,调试运行正常。发现LSBLGRW550/C 控制系统上接线端子排设计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插接,前期也发现因线头接触不良造成报警。
3、缙云风冷热泵机组制冷剂全部泄露。
地区:丽水
问题分析:现场机组形式为屋顶机,检查发现外机工艺口无盲盖,测压发现无压力,可能是工艺口或焊接点泄露。
解决方案:通过氮气保压,外机未发现明显漏点,保压很快下降,检查发现为内机的工艺口泄露,重新更换工艺口阀芯,调试运行正常。
处理结果:目前运行正常。

楼主(2018-05-16):
引用 网友A:
2000年前后一批三菱电机空调,黄灯闪烁报警基本都是内外机连接线的故障,直接把5芯电缆换掉就好

欢迎交流经验

网友B:
这些故障都是cpu静电弄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故障都是cpu静电弄的麻烦!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坏了

网友C:
楼主搞售后的 ..

网友D:
请教下楼主,家里大金柜机,去年冬天出现故障,输入电流大,机器燥音大,售后人员来了后,补充了雪种,当时运行很正常,燥音也少了,但没用1天又很快出现故障,售后让天气暖和时试试制冷怎么样,听老婆说还不行,修理前映象中查了下故障代码是输入电流大,为此我还特意买了块钳表,测电流也不大。不知道怎么修了,是不是压缩机不行了,还是传感器,三通阀、主板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家里大金柜机,去年冬天出现故障,输入电流大,机器燥音大,售后人员来了后,补充了雪种,当时 ...

首先应当检漏,排除泄漏的情况下,制冷剂是否加的合适?压力正常不?最后可以用电桥检查压缩机主副绕组的直流电阻看看是否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售后的 ..

不是什么售后,是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应当检漏,排除泄漏的情况下,制冷剂是否加的合适?压力正常不?最后可以用电桥检查压缩机主副绕组的 ...

这个得有电机数据才能得出结果吧?有没有经验判断指标?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家里大金柜机,去年冬天出现故障,输入电流大,机器燥音大,售后人员来了后,补充了雪种,当时 ...

楼主的是变频空调?这类问题多是压缩机或驱动板问题,比如压缩机冷冻油脏,轴承卡住,绕组短路等等。定频空调换要查有没有缺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是变频空调?这类问题多是压缩机或驱动板问题,比如压缩机冷冻油脏,轴承卡住,绕组短路等等。定频 ...

是变频空调,没修过空调,现在就是想自己判断下是哪部分的故障,要是压缩机的问题就没必要修了,麻烦帮我支个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应当检漏,排除泄漏的情况下,制冷剂是否加的合适?压力正常不?最后可以用电桥检查压缩机主副绕组的 ...

修理工修理时专门检查了,没有发现泄漏点。

楼主:
说的对,必须先保证系统不漏,否则加再多制冷剂都没用

网友:
楼主的岗位是售后维修资料录入吗?
看这些都是售后维修站报厂方的资料啊,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那是厂方要求的几个元素。
在这中间没有维修思路、维修过程和检查结果,不能算维修实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