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个摄像头,如何使用?

楼主(2018-0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可知道为什么微软不大行了

网友:
没看到识别出来的摄像头啊,驱动没装不行吧

网友:
什么系统,win7是没有显示的,可安装一个。

安装_卸载Win7摄像头软件.exe

网友:
这种摄像头一般都是免驱的,打开qq视频聊天一下看看。

网友:
安装一个驱动之家刷一下,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打开我的电脑,应该能看到

网友:
鲁大师检测驱动。

网友:
win10 的话有相机app可以用

网友:
估计是坏的,看看USB设备供电里面有没有这个设备

网友:
如果电脑中存在多个摄像头驱动,先删除再安装新的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