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S-LB555AV音箱内置的低音炮,需要接功放的有源还是无源低音输出?

楼主(2018-02-28):
SONY SS-LB555AV,这款音箱内置低音炮,在背面。

索尼 SS-LB555AV 三分频 带低音炮

索尼 SS-LB555AV 三分频 带低音炮

索尼 SS-LB555AV 三分频 带低音炮

索尼 SS-LB555AV 三分频 带低音炮

索尼 SS-LB555AV 三分频 带低音炮

正常的接线是这样(下图)

索尼 SS-LB555AV 三分频 带低音炮

现在想把内置低音炮推起来,功放有低音有源输出(红白两个),可以接么?

网友A:
你这个上半截我也有一对,既然是分频音箱,你那个一定要炮放的功放来推才有魄力,直接接红白那里也可以,只是效果不好,因为这个没有低音分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上半截我也有一对,既然是分频音箱,你那个一定要炮放的功放来推才有魄力,直接接红白那里也可以,只 ...

确实,分频器应该在原组合音响的主体里。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