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级3D打印机创想三维CR-10保养及故障排除注意事项

楼主(2018-02-28):
目前,国产桌面级3D打印机厂商创想三维已迅速成长为海内外主流消费级3D打印机品牌,其拳头产品CR-10 3D打印机长期畅销海内外,尤其是在海外3D打印机玩家中拥有众多拥趸,其相关的视频内容在海外网络媒体已累计获得超过1000万的点击,是名副其实的“网红”。

鉴于目前CR-10 3D打印机用户较多,有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曾偶尔遇到一些使用问题。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顺利地完成作品打印,下面,小编就针对相关问题,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希望能帮到大家。
一、挤出机
1、打印机喷嘴无法加热
1)打印喷嘴的加热是由加热管进行加热,热敏电阻进行控制,共有四条线。
2)用万用表检测加热管两接线头间电压,如无电压说明线路接线不良。
3)检查加热管所有触点,确保电路连接正常,尝试调试加热管与线缆间的触点。
4)若问题无法解决,申请更换加热管。
2、LCD显示喷嘴温度为负值/0/错误,打开文件等待后无法开始工作。
1)检查加热管连接是否正常
2)检查热敏电阻连接是否正常
3)如加热管不能加热,温度显示为室温,则申请更换加热管。
4)如加热管能够加热,温度显示负值/0/错误,则申请更换热敏电阻。
3、挤出电机不工作。
1)检查步进电机线缆。
2)用替换法互换X和E电机接线,并确保限位开关未被按下。
3)如换线后E电机仍无法工作,则更换E电机。
4)如换线后X电机无法工作,并确认线路正常,则申请更换主板。
4、挤出电机转动,但送丝轮不转。
1)送丝轮未锁紧,将送丝轮的紧定螺钉(顶丝)锁紧,注意要锁在D形轴的平面上。
5、耗材无法挤出,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查看耗材标称温度与打印机设置温度是否一致。
2)确保耗材上无瑕疵,变形,凸点,直径过粗等问题。
3)修剪耗材端部,并将耗材捋直,重新装载。
4)检查喷嘴是否堵死。
6、耗材无法挤出,我能确定是堵住了。
1)将打印机加热到250摄氏度,并用通针疏通喷嘴末端0.4mm的小孔。
2)加热至200摄氏度,用扳手更换喷嘴。
二、轴步进电机
1、电机不工作
1)确保限位开关未被按下,处于开放状态,检查步进电机线缆。
2)用替换法互换电机接线,并确保限位开关未被按下。
3)如换线后原电机仍无法工作,且确认线路正常,则更换原电机。
4)如换线后被替换电机无法工作,且确认线路正常,则为驱动模块问题,申请更换主板。
2、电机回零时,碰到限位开关后仍然前进。
1)用替换法检查限位开关是否正常,若不正常申请更换限位开关。
3、电机卡卡异响或反转
1)用替换法互换电机接线
2)若替换的电机仍然异响,则为驱动模块问题,申请更换主板。
3)若替换后电机正常,则为原电机故障,申请更换电机。
4、电机持续移动到超出打印平台范围。
1)查看切片时打印机型号是否设置正常。
5、Z轴电机移动时丝杆似乎不同心,电机无法降至最低点。
1)松开丝杆螺母(T杆螺母)固定螺丝,调整到合适位置重新锁紧。
三、打印平台
1、热床不加热
1)热床共有四根线,两根用于加热,两根用于检测温度
2)用万用表检测加热线间电压,如无电压说明线路接线不良。
3)检查接线,尝试插拔航空接头
4)如问题无法解决,申请更换热床。
2、LCD显示热床温度为负值/0/错误。打开文件等待后无法开始工作。
1)检查热床接线是否正常
2)检查热敏电阻连接是否正常
3)如热床不能加热,温度显示为室温,则申请更换热床。
4)如热床能够加热,温度显示负值/0/错误,则申请更换热敏电阻。
3、平台无法调平
1)确认铝板与玻璃载板间无杂物。
2)将所有螺母旋紧,再重新调试。
3)重新装夹长尾票夹。
4)确认玻璃平整度,如玻璃发生明显变形,则申请更换玻璃平台,或自行购买更换。
四、数据读取
1、SD卡或读卡器不工作好像坏了
1)用替换法分别检查SD卡和读卡器。若读卡器损坏可申请更换。
2)尝试格式化SD卡,如无法格式化,则申请更换。
2、插入SD卡后无反应,或找不到文件。
1)格式化SD卡。
2)重新载入SD卡(int SD-card)。
3)刷新SD卡。
4)用橡皮擦擦拭金属触点。
5)若电脑能够正常读取SD卡,则申请更换主板
3、USB数据线无法工作,好像坏了
1)重新安装主板驱动后重试
2)更换可正常工作电脑重试
3)更换USB线以确认电脑和打印机均能正常工作
4)申请更换USB线
五、主控机箱(仅限专业售后人员操作)
1、我怀疑主板有问题
1)交由售后维修人员检查。
2、显示屏花屏,黑屏,白屏,闪屏。
1)检查显示屏接线。
2)检查排线屏蔽胶布是否正常。
3)移除高频干扰源。
4)申请更换显示屏。
3、我怀疑电源有问题
1)检查电压开关是否拨至当地电压区间(110V/220V)。
2)检查接线是否正常。
3)交由售后维修人员检查。
六、其他
1、打印的模型错位了
1)更换打印模型,排除为模型自身问题造成的影响
2)尝试移动模型位置,看是否能解决此类问题
3)如总是在同一层错位,则考虑为主板问题,请联系售后人员协助解决
2、我怀疑零件损坏或者发错、漏发了。
1)联系售后,确定有问题的零件并申请更换或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