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子管耳放好多是EI变压器???

楼主(2018-02-28):
其它先不说,就单独电子管耳放而言,几乎没见过O型和R型的变压器。大多数是EI,极少部分是环形。。。

EI声音好真的有这个说法吗??我怎么感觉太玄学了

网友A:
EI型铁芯的变压器绕制和固定都比较容易,工艺成熟简单,所以采用这种变压器没什么不好。采用更加复杂的可能性能上稍有提高,但是工艺复杂,成本就会上升。

网友:
EI铁芯在以前相对漆包线比较便宜,尽量用铁而减少用铜的量,直到现在,铁价格一直走低,铜价一直走高,而电源业,主要是以开关电源为发展方向,不用或少用有色金属。

网友B:
最主要的是绝缘问题!环牛,O牛的绝缘远比EI麻烦的多,输出牛都是初级夹次级或是次级夹初级的形式但对于环牛就很麻烦了层层垫纸会搞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C:
R与O型有性能较好的一面,其实就是一个工艺与性价比的问题。

网友:
环牛做甲类输出牛别的不说,就气隙这一项就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I型铁芯的变压器绕制和固定都比较容易,工艺成熟简单,所以采用这种变压器没什么不好。采用更加复杂的可能 ...

看来是成本问题,所以很多选择ei变压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的是绝缘问题!环牛,O牛的绝缘远比EI麻烦的多,输出牛都是初级夹次级或是次级夹初级的形式但对于环 ...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与O型有性能较好的一面,其实就是一个工艺与性价比的问题。

EI夜深的时候叫声明显啊,唉。。

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了垃圾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EI夜深的时候叫声明显啊,唉。。

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了垃圾变压器。

不是什么垃圾,就是铁芯卡(qia)的不十分紧,耳放的要求比音箱放大器要高。你可以用沥青或者清漆变压器整体浸一遍。

网友(2019-11-30):
耳放一般是单端放大的,ei牛弄气隙易啊